[問題求助] 地下抽水馬達無力

楼主(2016-02-20):
不好意思借一下痞友的圖片,馬達是這種東元鐵殼,出入接頭部份跟第一張圖片相同好像沒類似壓力開關可調整?會不會是馬達老了請教大家!

网友:
有壓力開關能調也沒用!!壓力開關是調整啟動時間~~例如低於5磅以下啟動,高於8磅停止!!馬達輸出壓力是固定的!!!

网友:
這種抽水馬達,沒有壓力開關
是靠著水塔端的浮球開關控制

樓主感覺到無力是?
測量電壓與電流,看看是否符合馬達規範

楼主:
以前老媽澆花可以噴很遠,看來要去賊仔市找一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老媽澆花可以噴很遠,看來要去賊仔市找一顆了

印象中接配線盒內有一顆電容, 看看是不是它的問題!

网友:
可能是葉輪磨耗了,所以抽水效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老媽澆花可以噴很遠,看來要去賊仔市找一顆了

幫浦如果是鑄鐵的幾乎都會生鏽腐蝕,然後鐵屑影響葉輪

使葉輪片磨損或斷裂,進而使抽水效率降低,尤其是朔料葉輪

個人也是認為葉輪有問題

网友:
檢查一下啟動電容 或鉤一下電流
啟動不完全也可能會沒力 有怪聲

网友:
誒.......第一張照片怎麼是我家的照片,非常眼熟。

网友:
5~8樓說的狀況都有可能

1. 啟動電容容值不足,無法達到飛重離心開關的跳脫轉速

2. 轉子有被咬到,離心開關也是無法跳脫啟動階段
3. 葉輪破損或水道變窄堵塞也會讓水量變小
4. 轉速是達到了,但是飛重上的離心開關無法跳脫

買二手也要看運氣,壽期可能不長久。除非自己的工時,不然送修根本不划算~

楼主:
感謝大家,葉輪有試著轉看看還滿順的,在朝其他方向研究看看!

网友A:
這狀況我遇過,我是把電容換了,動力就足了喔~

网友(2016-03-21):
引用 网友A:
這狀況我遇過,我是把電容換了,動力就足了喔~

沒錯!我家電動鐵捲門也曾經發生過,換過起動電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