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兄弟 Brother HL-2220 顯示加熱單元故障

楼主(2016-02-20):
(图片)

楼主:
故障原因
燈號顯示 加熱單元故障
加熱器沒有 110v 輸出
繼電器正常 但沒有24V作動

网友A:
第一先確定電源板送去給加熱管的AC電壓是否有到100V上下(電源板裡面有TRIAC在控制電壓,所以不會很穩定在110V,加熱組溫度夠的話電壓就會下降)
確定電源板沒問題之後把目標轉向加熱組
先量量看加熱組的加熱管有沒有阻值(通常約20~30歐姆以內)確定加熱管沒有斷線
再來確定溫度開關是否為短路狀態
如果以上正常
熱敏銅片表面(貼覆在加熱皮膜的那面)檢查看看是否有凝固的碳粉塊黏在上面
加熱組其實構造並不複雜
常壞的通常都是上熱皮膜跟下壓滾筒
其他的熱敏銅片或是溫度開關甚至加熱管或陶瓷片很少會壞
但由於這台新機器大約2千左右就買的到
壞掉實在沒啥修的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先確定電源板送去給加熱管的AC電壓是否有到100V上下(電源板裡面有TRIAC在控制電壓,所以不會很穩定在11 ...

由於同類似的機器幾乎都沒賣了
而且碳粉剛換新
要是能不修我也不想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於同類似的機器幾乎都沒賣了
而且碳粉剛換新
要是能不修我也不想修

直接量這兩條

网友A:
OK,再來確定溫度開關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再來確定溫度開關是否短路

所以說加熱模組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說加熱模組應該是正常的?

溫度開關是短路才算正常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開關是短路才算正常喔

另外請問
這樣算正常嗎?
轉不動膜黏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請問
這樣算正常嗎?
轉不動膜黏住了

綠色的那兩根桿子可以撥開
撥開之後就轉的動了
正常沒撥開的話確實是很緊轉不太動

其實加熱組正不正常,透過開機時候他都會先熱機,熱完機加熱組就會有點溫度
用手碰觸周圍感覺有溫度通常就是好的(千萬不要去摸有加熱管的那根皮膜,溫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綠色的那兩根桿子可以撥開
撥開之後就轉的動了
正常沒撥開的話確實是很緊轉不太動

開關
這個東西有的買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關
這個東西有的買嗎?

主要在於外型不同,沒辦法固定
不然要找可以用的應該不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在於外型不同,沒辦法固定
不然要找可以用的應該不難

我用AC保險絲去處理

但好像也沒 110V

所以可能還有其他?

[更正]

印表機有作動(原本是連動都不動)
但加熱器好像不加熱(隱約有看到加熱燈管閃一下)

看樣子應要來買加熱單元模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請問
這樣算正常嗎?
轉不動膜黏住了

DEAR 大大
  如果真的黏住了 表示 曾經過熱過 應該是裡面的熱敏電阻 壞了 造成過度加熱使 上下熱溫度過高黏住 如果真的黏住就沒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
這個東西有的買嗎?

DEAR 大大
  這個 不太會壞 如果確定開路 把它摔一下就可以了(金屬面朝地上) 但是這個零件(thermostat)會跳脫 就是溫度過高 應該是有其他零件故障最有可能的是溫度感應器(THERMISTOR)熱敏電阻有積碳或開路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AC保險絲去處理

但好像也沒 110V

溫度感應器常溫下好像是幾十K 我忘了您用吹風機  吹它 阻值 會下降 另外就是看它表面有無黑黑的積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AC保險絲去處理

但好像也沒 110V

brother的機器很少有人送修
它的殺肉零件更是少之又少
這型號有人送修過
只是可能就那麼一兩台而已
我手上有HL-1110的新品殺肉機
不知道加熱組是否一樣

如果你在台中的話,不然就小弟替你代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rother的機器很少有人送修
它的殺肉零件更是少之又少
這型號有人送修過

熊大~~

這個兄弟牌的入門(<2000)單色雷印品質如何?
會不會買了像兄弟那樣經常來討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熊大~~

這個兄弟牌的入門(

依現在的技術列印品質各家廠牌其實都很OK了
反正現在各家都致力於削價競爭搶市占
機器耐用度已經不是研發重點
曾經有客戶買E牌最便宜的入門黑白雷(年節前賣1599,最近漲價到1999的樣子)
新機第一張有白線條
代理商換一台,印第一張還是有白線條
再換第三台才OK
如果要買黑白雷,現在我們公司比較推薦HP的P1102W
有WIFI機器也穩定,雖然說要價2千多比較貴點但值得
我們公司內部有一台用到現在都沒出過狀況
賣出去的機器也沒聽客戶抱怨過

P.S:我手上那台HL-1110就是新機開箱印第一張就卡紙,後續再印還是卡。結果發現加熱組下壓滾筒變型,   只好當殺肉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現在的技術列印品質各家廠牌其實都很OK了
反正現在各家都致力於削價競爭搶市占
機器耐用度已經不是研發 ...

現在確認是溫度開關壞了
下棍那個膜也壞了
可能考慮更換整個加熱單元模組

但是找不到HL-2220可用的加熱單元模組

不知道HL-2240是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other的機器很少有人送修
它的殺肉零件更是少之又少
這型號有人送修過

查過 HL-1110
加熱組好像跟HL-2220 不一樣

楼主:
這個加熱模組單元是 110V 用

如果買個 230V

是否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現在的技術列印品質各家廠牌其實都很OK了
反正現在各家都致力於削價競爭搶市占
機器耐用度已經不是研發 ...

這樣ㄚ~~~那我知道了,感謝你的建議與說明

那我有台古老的HP 695C,印量沒多少現在卻再
也找不到墨水可用了(不管原廠還是副廠),該殺
肉了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ㄚ~~~那我知道了,感謝你的建議與說明

那我有台古老的HP 695C,印量沒多少現在卻再

這台很老了,但有特殊需求的會買去殺肉
有些系統只能用特殊機種

前段時間就碰到一個經銷商送修類似的機型,好像是690c吧
他們的客戶就是因為系統只能用這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過 HL-1110
加熱組好像跟HL-2220 不一樣

嗯嗯應該是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加熱模組單元是 110V 用

如果買個 230V

不行
溫度會不夠

你手上的碳粉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加熱模組單元是 110V 用

如果買個 230V

這個加熱模組單元是 110V 用

如果買個 230V

是否可用?
你把原來110V 用加熱燈管換上去不就可以用了,應該就是這差別

网友:
說的也對,就只是這個差別而已
反正加熱管又沒壞

楼主:
打了台北嘉義台南 捷修網
總算問到價錢

更換單元模組要 3027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台北嘉義台南 捷修網
總算問到價錢

3027元含稅
捷修網報的價錢通常都沒啥人會想修
這個價錢比買新機還貴

网友:
公司目前就剩EPSON的
這種是常閉型的
剛剛用熱風槍測試
溫度到的時候中間銅片凹下去

溫度回復到常溫的時候要敲一敲才會回復凸起

溫度低於61度導通,超過71度跳開斷路

网友:
如果我沒記錯這牌子報廢的傳真機應該有這零件
因此我以前拆過一台

楼主:
買了定影後
裝上換激光故障....無言

楼主:
排線的腳是折到
造成激光器失敗

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