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開機掉電]ViewSonic VT-3252nt 開機幾分鐘後會掉電

楼主(2016-02-20):
這台32吋LCD原本是電源板壞掉,電源板修好開機看起也很正常,於是很滿意的架在牆上。

測試時是用PS2的色差端子,見照片一。沒有什麼問題。

架在牆上接上HDMI,畫面也滿漂亮的。
後來就看著看著,突然電就斷了。。。。隱約還聽到[ㄆㄧㄚ]的一聲。
電斷掉時心想,[糟了!電源板壞了!],因為紅色的待機燈也沒有。
就也沒辦法。

==第一階段=======================
過了一陣子,咦!?待機紅燈怎麼又自動亮了!剛剛不是黑黑的??
再按搖控器,又能開機了!!再用HDMI看AMO TV又仍然能看。
=============================

過了幾分鐘,電又掉了,一樣是沒有紅色的待機燈。

一樣,過了一下子,待機紅燈又亮(後來經測量約55秒,每次都一樣,秒數滿準的,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階段=======================
什麼都沒有壞,又能使用,那照這種症狀,可能是燈管接觸不良吧!
就把外殼拆開,弄一弄燈管的接頭。
=============================

再用用看,沒想到症狀還是一樣,沒有修好。
一樣,就再弄弄燈管的接頭,試了二、三次,症狀仍然沒有改變。

因為有[ㄆㄧㄚ]的一聲,也懷疑是面板內的燈管接觸不良。
要是那樣,那工程就大了。。。。

因為症狀都是固定這樣循環著,所以就拿出碼錶來量時間。
發現每次開機大約二、三分鐘,重新又亮起待機紅燈大約都是很準的54~55秒。

==第三階段=======================
好像只有HDMI會造成這種斷電的狀況,就接色差端子與VGA來試。
發現正常。。。。
試到這裡把方向定調在HDMI有問題。
=============================

這台32吋有4個HDMI的插口,很奇怪的是,HDMI4的症頭最嚴重,HDMI1稍輕。
運氣好時,HDMI1還看了二、三十分鐘。

心想,或許要更換晶片也說不定,就先拍張照等以後找晶片再來修吧!
晶片型號:SIL9187ACNU

這時手摸一下晶片覺得有點熱,心想[好吧!懶得修,大不了不要用HDMI好了。],反正己經拆開,順便給HDMI晶片上一下散熱片好了。
要是修不好也就不用HDMI而己,一樣。

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就沒有拍照。蓋上外殼,重新掛到牆上。就這樣用好了,什麼都要修好也實在太麻煩了。

神奇的事發生了。。。。加了散熱片以後,那斷電的症頭決了!!!

己經好幾天完全沒有掉電,好開心啊!!!!:on_163|

(上面己經有講了,[沒有拍照片])

下面是修理的示意照片。

1。加上的散熱片如照片,不是很大。但沒想到這樣就修好了。
一個沒有風扇的散熱片竟然差這麼多!?

2。在晶片貼上散熱雙面膠帶。

3。撕下背膠,呈現出白色的膠帶。

4。這只是貼上散熱片的示意照。當然真正貼的時候是不會不貼齊的。

這散熱雙面膠帶的性能如下:

「長期耐溫120℃,短期耐溫可達200℃,最佳溫度範圍是-30~120℃。」

網拍上有些3M的散熱雙面膠帶是「長期耐溫80℃,短期耐溫可達120℃,最佳溫度範圍是21-38℃」

紅色這種的應當還不錯。

网友A:
請問直接拆掉晶片,電視還能不能開機

小弟沒在用hdmi設備。如果碰上這種問題會優先考慮廢掉hdmi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直接拆掉晶片,電視還能不能開機

小弟沒在用hdmi設備。如果碰上這種問題會優先考慮廢掉hdmi晶片 ...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個晶片是QFN封裝的,可能不太好焊。所以才會決定不去換晶片。

加上散熱片後更能確定問題是出在HDMI晶片上,就這樣而己。

直接拆掉晶片還能不能開機,這我不知道,且我也不會去試試看,因為目前沒必要。

當時有問題時,只知道不要用HDMI接頭就不會掉電,並沒有對hdmi晶片進行任何加工或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