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Q-E 跑碼60 維修

楼主(2016-02-20):
主機板型號:ASUS P5Q-E 跑碼60 維修
故障狀況:能過電.能跑碼-但卡在60 無嗶嗶聲.BIOS已更新.換過CPU RAM POWER.一樣卡60
故障分析:先判斷是否過記憶體.才好下手.還記得EP41T-UD3L同樂會版本嗎.此篇為延伸
處理過程:
主角

型號

跑碼 60.請注意有插記憶體.這時-我想知道60是記憶體之前還是之後

拔掉RAM 一樣跑60.所以-你說.POST有沒有過記憶體

這是獅子魚大提供的檢修方向.很詳細.電壓的部份-我測量都正常

上一篇EP41T-UD3L同樂會版本重點在 SMB CLK/DATA.所以一樣由此下手 DDR2為 PIN-119與PIN-120

SMBDATA電壓-正常

SMBCLK電壓-正常

RAM供電-正常

這時候-我懷疑有電壓.但是沒有"SMB CLK/DATA"的時鐘信號.而其他的時鐘信號是正常的(所以才能跑碼)
先看看時鐘IC上的 SMB CLK/DATA 59腳與60腳兩腳電壓-----59腳 正常

60腳電壓-正常  此時應該用示波器測量看是否有波.但考量無波波的朋友.我就用猜的.
1.假設有波.但控制者為南橋.可能南橋故障波被吃了.那還修個屁.要換南橋耶
2.假設時鐘IC沒有發出 SMB CLK/DATA的波.那--時鐘IC倒可以換換看.動手

將時鐘IC拆下

準備更換

更換完畢

懷著忐忑的心情---測試看看.跑D3了.準備上RAM

一直跑.一直跑.太好了.來接顯卡試試

美麗的開機畫面

故障IC

進系統畫面

得到一個經驗值.時鐘IC故障絕對不跑碼.但跑碼後不表示時鐘IC就沒問題

网友A:
C大又修好一塊主板了恭喜,對於還在學習中我,這真的有點難,不過還是要學習,一點點吸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大又修好一塊主板了恭喜,對於還在學習中我,這真的有點難,不過還是要學習,一點點吸收中 ...

先去看這一篇.會更清楚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92-1-1.html

网友B:
邏輯清楚,按部就班,技術紮實,給願意學習維修的人,一個簡單清楚的方向!!

网友:
豪華的板子,經典

网友C:
還是要有波波比較好
可以少走一些彎路XDD

网友:
偶像

真厲害

我也是在學習看教學片
有一堆的專業術語都不懂

不過 chiyimonitor 大
所說時鐘IC故障絕對不跑碼.
但跑碼後不表示時鐘IC就沒問題 (不是說時鐘IC故障絕對不跑碼)

网友D:
你時脈產生晶片買新的還是找移植對象拆的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時脈產生晶片買新的還是找移植對象拆的ㄚ~~

我的桌子是舊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桌子是舊的.哈哈

有料真好說...否則就麻煩了

楼主:
哈哈.這句話果然有語病.當我還是個菜鳥時(現在是肉腳).總以為跑碼後.時鐘IC應該就是工作了.所以不管任何問題.都不會去懷疑時鐘IC.沒想到時鐘IC有時候會有一組(時鐘IC有好幾組)不發出.導致跑碼後才需要的一組CLOCK沒有.所以卡在某些故障碼.希望如此解釋你能瞭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料真好說...否則就麻煩了

對啊.沒料就可惜了一片好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這句話果然有語病.當我還是個菜鳥時(現在是肉腳).總以為跑碼後.時鐘IC應該就是工作了.所以不管任何 ...

也就是說時鐘ic有多組
而其他組沒有問題
所以有跑碼
因為其中一組的時鐘ic故障
所以跑碼後沒傳送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說時鐘ic有多組
而其他組沒有問題
所以有跑碼

一開始就沒訊息.也不需要等到跑碼後.這顆時鐘IC訊號是一出就全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邏輯清楚,按部就班,技術紮實,給願意學習維修的人,一個簡單清楚的方向!! ...

形容得太貼切了.謝謝你

楼主:
同學好眼光.歡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要有波波比較好
可以少走一些彎路XDD

沒錯.波波的好處就是讓你在双岔路口.決定往哪一邊走.甚至直接發現故障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開始就沒訊息.也不需要等到跑碼後.這顆時鐘IC訊號是一出就全部出

那是不是時鐘IC訊號沒發送
除錯卡偵測不到
依舊進行跑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不是時鐘IC訊號沒發送
除錯卡偵測不到
依舊進行跑碼嗎?

不好意思.無法完全瞭解你的意思.我盡量試著解釋
你說"那是不是時鐘IC訊號沒發送"---有發送.但少一組
"除錯卡偵測不到.依舊進行跑碼嗎?"----只要有跑碼訊號.除錯卡就應該能偵測到(它只管跑碼.不管跑什麼碼).除非不相容.

网友F:
不知有多少人知道,那顆 時鍾有多難處理~~ C大實在太強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有多少人知道,那顆 時鍾有多難處理~~ C大實在太強囉~~

沒拆過的朋友不會知道.拆過的冰友會翻臉-對不對
好久沒看到你.以為你跑去做月子.你忘了參加上一篇的同樂會.還有-你忘了加我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無法完全瞭解你的意思.我盡量試著解釋
你說"那是不是時鐘IC訊號沒發送"---有發送.但少一組
"除 ...

chiyimonitor 大

也就是說有多組時鐘ic
其中一組時鐘ic故障
少了一組時鐘ic訊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iyimonitor 大

也就是說有多組時鐘ic

是的.就是這樣.另外-後期的新主機板已經將時鐘IC整合到南北橋裡面了.所以會看不到時鐘IC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這樣.另外-後期的新主機板已經將時鐘IC整合到南北橋裡面了.所以會看不到時鐘IC喔 ...

時鐘ic整合到南北橋裡面
這樣子不就一有問題就要換南北橋

謝謝 chiyimonitor 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這樣.另外-後期的新主機板已經將時鐘IC整合到南北橋裡面了.所以會看不到時鐘IC喔 ...

INTEL8還是5系列?

网友:
感謝chiyimonitor大的教學 說明的很詳細

楼主:
H61 好像就看不到了

网友D:
嗯...........

所以ㄚ~~~大家要知道專業與業餘的差別在哪

專業的屬商業模式,修好有對價關係的.....因此可以全力以赴

業餘的純粹是練習,會不會修一回事,知道哪壞了有沒有零件
可換又是一回事,修好了對你價值多少又一回事。不然過時的
板花個三五百修好也是一種成本的負擔...

這塊也是客戶送修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所以ㄚ~~~大家要知道專業與業餘的差別在哪

以前我是純興趣.但是業餘的缺點就是有些工具與零件就買不下去.還好後來有幾位同行的朋友知道我有興趣.就會拿來讓我修修看.有修好就收個幾佰塊.拿來買零件(1個IO就要80-120).慢慢的.故障零件就比較捨得換.這一片也是同行朋友拿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是純興趣.但是業餘的缺點就是有些工具與零件就買不下去.還好後來有幾位同行的朋友知道我有興趣.就 ...

嗯~~~~不然個人練功夫如果剛好有殺肉零件就還好,否則成本不少呢~~

网友G:
以前我也不會懷疑時脈產生器故障,看到這篇文又增加了一點知識,感謝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我也不會懷疑時脈產生器故障,看到這篇文又增加了一點知識,感謝大大分享 ...

不客氣.謝謝回文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