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奇美 tl-55zx800d 故障

楼主(2016-02-21):
開機不輸入訊號時 開正常開機 有藍色畫面  OSD 正常  只要輸入訊號任何畫面  就會立即關機 背光被關掉   按鍵板待機燈也不見  這樣從哪裡下手 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  謝謝   電源板 電壓都正常

网友:
以前修17寸三星显示器,有遇这种情况,不接信号就有莱单(osd),显示无信号输入,
一接信号就黑屏,指示灯也不亮,要换CPU就好,但具体原因不解,有师傅说是程序
挂,有的说是分辨率不对,跟不上

师傅你这故障会不会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