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接頭與RG402半剛線的組裝

楼主(2016-02-22):
在高頻信號的傳輸,常需自製一些測試線,而SMA或SMB接頭與半剛線(Semi Rigid Coaxial Cable)間,應如何組裝呢?請看影片的介紹.

楼主:
FPV:First Person View,屬無人飛機的 一種,但較偏向操控與靈活度,這是與一般的無人空拍機追求穩定度的不同.本影片中教你如何計算出天線的波長,簡單扼要,請欣賞.

网友:
感謝ciko老師 又學到新的東西了

网友A:
真敗家 ...  玩RC 2.44GHz拿20GHz的 RG402
我記得 45公分兩端帶SMA(P) 台製纜線就要300~元台幣 這還是懂行價格
若是 HUBER+SUHNER 製品要十倍以上, 人家加工轉賣買零售 1.2 公尺 上萬台幣出頭
不過如果是自己玩  也會拿越級高階品試試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效果

半鋼性同軸纜線 SEMI-RIGID cable 有的DATA sheet 也會標示成  semi flexible cable (姑且翻成 半撓性...)

SMA焊接重點摘要地方 截圖中文解說  如下
英文不好的同學看完中文摘要解說後  再看一次影片大概就能領會

SMA 接頭是個標準品  纜線的引線露出長度要到達SMA頂針中間的焊接小孔
引線露出部分預吃錫;  頂針推到底不露出引線(抵住介電層Dielectric/20GHz的多半是鐵氟龍 PTFE  /6GHz的 是PE)
從SMA頂針中間的小孔焊接吃錫灌入接合內部引線(小孔為基準 烙鐵頭偏小孔與纜線端  為了不使錫爬向針尖)

第二部分 SMA 外環必須推到底, 這樣頂針針尖到SMA 環口 長度才對
SMA 外環底部側邊也是有焊接用小孔先吃錫做預固定
沿著外環底部與纜線的編織屏蔽網 , 需整圈吃滿錫, 若有缺口縫隙會導致信號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敗家 ...  玩RC 2.44GHz拿20GHz的 RG402
我記得 45公分兩端帶SMA(P) 台製纜線就要300~元台幣 這還是懂 ...

之前在研究進場探棒時,也進了一些材料,兩頭SMA加0.3米長的RG405成品是RMB12.-(成品1米20元.-)價格已是便宜許多.找時間再拿他來試作近場探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研究進場探棒時,也進了一些材料,兩頭SMA加0.3米長的RG405成品是RMB12.-(成品1米20元.-)價格已是便 ...

那種RMB計價的這麼低
我猜想...  ,  都是電子廠汰下的測試治具裡, 掏出再回收的...
由於是 測試治具箱子裡  沒有啥機會搖動使CABLE  惡化
DIY 玩玩時算是CP值很高

我的工作有部分是用上這條 , 打出探測波形 前沿上升時間 是 18 pS
有時會用上差動信號, 兩條線特性必須維持在一定的規範內.
不然精確度偏掉會出人命...沒膽子賭

我舉個例子, SMEI-RIGID / SEMI-FLEXIBLE 因為是可以撓動, 它的編織線層疏密就受到撓動影響
撓動一段時日後,,信號芯線外的介電層與內屏蔽層 距離也會開始變化(電容)  導致信號偏差
貴不貴差別就在精確度和經久穩定 ;   便宜貨 撓捲一下 全變了, 甚至全新的不去撓動 2~4條線  全不同

說到這我又想到一個PCB上類似情節,, 等線長設計
如下圖是兩條線路, 有兩信號同時 出發行經  + / - 兩條等長線路,  由A 經B 至C

A 點 + / -  同時送出 , C點 + / -  同時到達
能不能就說  途中B點 + / -   是同時經過?...
答案是否定der

如果只是單純 add/data bus 的 D0 與 D1..  要求等線長以期待同出同進, 那也許OK
若是組差動線 在B點 + / -   受了一根尖波干擾
在C點差動合併運算可是成了兩根尖波干擾

偏題囉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