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里的文件复制剪切到电脑速度很慢?

楼主(2016-02-22):
为什么手机里的文件复制剪切到电脑速度很慢?
尤其是需要复制剪切大批量大体积文件时,可以用非常慢来形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
USB的速度慢,通常手機與電腦是用USB連接,所以就慢下來了。未來手機、電腦都支援USB3.0的話就能改善這個問題了。

网友:
  不妨試試用無線網路用 FTP 模式來傳輸, 速率即是趨近 IEEE 802.11?? 的理論值 (???Mbit/s).

网友:
手機的USB介面是以其主芯片CPU運行系統軟體讀取  硬體上使用一般I/O腳位
CPU雖然執行速度很快
USB通訊上的起始/資料/結束都是系統軟體擬出來的
系統軟體還得執行其他潛運程序, USB部分優先順序是最差的
但是價格是最便宜方案

相對的U盤上的控制芯片  目標單一  全力優先USB介面硬體傳輸與記憶體讀取

如果哪天  市場到了要求手機的USB傳輸速度能力  視為購機重要指標(如CPU速度/相機畫素/3G4G...)
手機的USB介面 定會出現硬體強化

跟以前 WINDOWS 剛現世   一堆圖卡跟不上系統
於是出現了  WINDOWS圖形加速卡  再後來 ET3000/4000 這類直接支援WINDOWS 圖卡出現後
圖形加速卡就消失

跟PC產業的'解碼'演進差不多    某個解碼特別大量耗時功能出現
先是因為CPU軟體解碼太慢  出現了 解碼加速卡 之類的硬體熱賣
接下來 CPU夠快或強化(多媒體指令) 省錢的軟體解碼  又幹掉硬體解碼加速卡

重點在於  ...USB傳輸速度能力  何時成為購機重要指標
才會去刺激  芯片製造商  投資下去研製強化

网友:
我都是利用line 用電腦line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