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M3203 主機的主機板不知道主機板型號 CPU散熱座斷....

楼主(2016-02-22):
各位高手大大安
  小弟回收了一台 ACER Aspire M3203 主機 初步看到CPU散熱座斷裂 用手壓散熱氣風扇嘗試開機 可開機但畫面卡在WIN7 的主畫面 桌面小圖示都沒出來

問題一 CPU散熱座有的買嗎?

問題二 無法完成開機 有可能是因為CPU 散熱不良熱當嗎?

斷裂的地方

斷裂的地方

CPU近照

CPU近照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正面

主機正面

名牌

名牌

感謝指導

网友A:
沒屋頂搜尋 CPU風扇底座 風扇扣具 散熱器腳架
再將你的CPU型號跟賣家說
溫度高不高你可以進去BIOS看就知道
溫度高當然會影響進系統當機 進不去系統 可以先檢查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屋頂搜尋 CPU風扇底座 風扇扣具 散熱器腳架
再將你的CPU型號跟賣家說
溫度高不高你可以進去BIOS看就知 ...

感謝獅子魚大大 指導
剛去沒屋頂 找到一個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545998634534#qna
看起來很像 顏色不一樣 有問賣家 是不是適用所有AM2的主板

另外請教獅子魚大 您知道 M3203 的主板型號嗎 ? 我主板翻來翻去 找不到主板型號

网友B:
X4 630溫度還好啦
進系統約4X~5X之間

散熱器扣座建議買底部是鐵材質的別買塑膠的
散熱器扣座

PS.拍照上傳注意隱蔽一下系統序號
     避免被有心人士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X4 630溫度還好啦
進系統約4X~5X之間

感謝K大 指導
  把圖刪了 那我試著進 BIOS 看看溫度
我本來的座是鐵的 還在 只要上方的扣座合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指導
剛去沒屋頂 找到一個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545998634534#qna

你要主板板號抓驅動嗎
這塊型號應該是RS780M03A1
直接到ACER http://www.acer.com/ac/zh/TW/content/drivers
桌上型電腦 選你的型號抓就好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剛剛 拆下主板 並清潔內部 CPU 散熱膏重塗 重開機既然好了 不過系統好像自動還原成出場狀態 只有系統無任何其他自行安裝的程式 D也是空的還未隔市話 看來只要買一個 CPU扣具 就可以了 多了一台備援 PC 不過不知道效能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主板板號抓驅動嗎
這塊型號應該是RS780M03A1
直接到ACER http://www.acer.com/ac/zh/TW/content/driv ...

感謝獅子魚大大
  找到了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