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602開關式穩壓器特點

楼主(2016-02-22):
此為一顆芯片同時內含4組降壓式開關電源(最大輸入電壓:42V),且最大輸出電流已足夠一般電路應用.請看影片中如何將一組12V輸入電壓,轉換成5V/3.3V/1.8V/1.2V輸出.此芯片另一特點為任一組輸出過載或短路,並不影響其他組輸出,且不會燒毀芯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kSKE1kpnQ

討論:請找出本電路中的4組輸入電壓端是如何連接的(主輸入電壓=12V)?

网友A:
請教老師:
影片中測試的LT8602模組與掏寶的 LT8602晶片是一樣的功能嗎?
http://tw.taobao.com/item/527135 ... 01-PR517-PV895_2462

网友:
是這樣嗎?

楼主:
這是其中一解,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老師:
影片中測試的LT8602模組與掏寶的 LT8602晶片是一樣的功能嗎?
http://tw.taobao.com/item/5271357 ...

沒想到價格是有些高的.參考其design not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想到價格是有些高的.參考其design note.

根據POPCORN 連結價格   ¥ 73.15 ( 约 NT$ 377 )
價格是有些高的 但是已內含功率MOSFET 同步整流 *4 組
也不是難以接受
只是DIY  要注意 SMD 焊接 THERMAL  PAD ,,, 較難焊的完美

拿一顆芯片同時內含2組降壓式開關電源  或許價格會OK

我還在考慮PT12 + 這種入門型款  .... VR該如何換才理想? 要不要放個2051/PIC ...
考慮一年多了還沒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POPCORN 連結價格   ¥ 73.15 ( 约 NT$ 377 )
價格是有些高的 但是已內含功率MOSFET 同步整流 *4 ...

可選用數控型的,價格也不是太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選用數控型的,價格也不是太高.

若自己搞 DIY 數控型的 , 就前面談到的....加個2051/PIC....

但是想到, 若是要求精密 , STEP 步進值必須小 ,   步進數要多 ...
結果應該是按到手指抽筋,  然後人與按鍵很快就廢了

加鍵盤直接鍵入需要數值, 那就要加LCD,,,  便宜的LCD方案是文字型
可是個人對這種  文字型LCD  視覺效過  敬謝不敏

一般儀器放桌面擺位要考慮 視角與是否長期觀測 /順手與使用次數
優先位置是示波器/螢幕  ,  桌上電表次之
電供這東西 , 雖是設定完就不理了,通常會擠在較差位置, 但也得一眼就喵到是否異常

繪圖型LCD  雖貴 (還好有人送) 軟體還是得寫好幾天....
而且電供用這個過於誇張
因為不是最佳位置  視角/反光  又成遺憾

前陣子才想出新方案   LED七段顯示器 + 旋轉編碼器
步進值大小由編碼器旋轉速率快慢對應調適(滑鼠動作)

現在還想有無缺失    我好有藉口再拖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自己搞 DIY 數控型的 , 就前面談到的....加個2051/PIC....

但是想到, 若是要求精密 , STEP 步進值必須 ...

這些已都有成品了,SIMON大是想要自行練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些已都有成品了,SIMON大是想要自行練功?

我曾買了  數控型
結果有個介面不是很順的問題....對這按鍵按到我抽筋

一直想將按鍵這介面  砍掉重練  糾結了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自己搞 DIY 數控型的 , 就前面談到的....加個2051/PIC....

但是想到, 若是要求精密 , STEP 步進值必須 ...

買個模組   在買個1602 OLED顯示器n_076|
https://plus.google.com/111459141174517900632/posts/jUN8i6dSYz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買個模組   在買個1602 OLED顯示器
https://plus.google.com/111459141174517900632/posts/jUN8i ...

OLED是好東西 , 看到1602 我猜那是 16字2列文字型LCD改進...果然沒錯
視覺角度改善了, 唯一缺點是  字 小 了 些

我的目標是7段顯示器黃光共陽 0.4" ~0.56"
(單顆還好找, 4合1的不容易但還是有, 希望長明街有得買)

旋轉開關如果不是台灣買, 就是拆廢棄滑鼠滾輪...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是好東西 , 看到1602 我猜那是 16字2列文字型LCD改進...果然沒錯
視覺角度改善了, 唯一缺點是  字 小 ...

SIMON1016 大:
   LGC 12002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意!!  6腳 7段顯示4位 可惜小數點好像不顯示 亮度可以控制!! 串列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MON1016 大:
   LGC 12002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意!!  6腳 7段顯示4位 可惜小數點好像不顯示 亮度可以控制! ...

好像不錯... 可是白光的...那還叫儀表嗎?  好像消費性產品...
大胖都拆解了 ...小數點不顯示
但是我想可以下側鑽孔加工試試
待我想想  tick-tick-ticking away. 發消息聯絡

怎麼我才冒出個想法做個神馬東西, 立刻一堆人湧上推我入坑

time is tick-tick-ticking away. 已發消息聯絡  買5個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