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請問戶外用陶燈要用何種燈具

楼主(2016-02-22):
各位好:
逛陶瓷店時買了兩個陶燈,打算將它安裝在戶外門柱上。回到家才想到陶燈有孔,下雨天會進水,有漏電危險,且進水還要排水,還要想辦法在底部開孔排水。
還有若安裝在水泥的燈柱上要如何固定(颱風不會吹掉)而且還要能換燈泡?

网友:
1. 用透明的塑膠袋包起來.
2. 用保鮮膜包起來,由下往上包覆,這樣水才不會進入.
3. 用玻離紙(可以選色彩)包起來,再用3M膠帶將玻離紙黏起來,要注意美觀,要順著沒有星型的空間黏,若是一般的透明膠帶能防水的話也可以用.
4. 用silicon將星型包覆起來.
5. 若怕silicon顏色太深減少亮度,可以用許多的玻離紙,剪成比星型大一些,再用silicon黏起來.
6. 用氣球包起來.
7. 用保險套包起來(若燈沒有很大的話),記得要用之前要先洗乾淨.
8. 做個透明的壓克力罩罩起來.

网友A:
圖片中~我只看到不曉得的哪來的像"蛋"的東東而已

你問了一大堆,沒看到你所謂的燈的整體電路及你所謂的水泥燈柱的任何圖片

這樣有可能會會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嗎?

若自己要DIY也要多花點心力貼上完整照片及詳述,這樣他人要協助也才有個"點",不要讓人連回文的動力幾乎為0

网友:
其實樓主都已經自問先答了, 用樓主的原文修改回應.

樓主買了兩個陶燈,打算將它安裝在戶外門柱上。
回到家才想到陶燈有孔,下雨天會進水,所以在陶燈內部, 黏了透明的塑膠片做防水,
怕有漏電危險,所以在電源處加裝了漏電斷路器,
且怕進水還要排水,所以底部開孔排水。

為了安裝在水泥的燈柱上, 找了鐵工, 做了個固定座(颱風不會吹掉)
而且為了要能換燈泡, 還特別請鐵工做了螺絲方便固定及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中~我只看到不曉得的哪來的像"蛋"的東東而已

陶燈就是蛋型的東東,沒有附燈具,所以才請教大家用何種燈具。
燈柱還沒立,因要固定燈具還有排水問題。預計是使用1米高職竟50公分圓柱。

网友:
搜尋一下  防水燈座/防水燈具  看看圖片...應該會有些idea 啟發

庭院燈/防水燈
http://global.rakuten.com/zh-tw/ ... ecommend_item_zh-tw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燈就是蛋型的東東,沒有附燈具,所以才請教大家用何種燈具。
燈柱還沒立,因要固定燈具還有排水問題。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9133625469

乾脆就找這型的, 把罩子換成樓主要的陶燈罩就好了..

网友:
用LED+透明環氧樹酯 做成防水燈珠 (如果LED電壓較低也可以不用灌膠)
引出接線再跟LED防水變壓器連接

戶外燈具電器 皆須裝設漏電斷路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燈就是蛋型的東東,沒有附燈具,所以才請教大家用何種燈具。
燈柱還沒立,因要固定燈具還有排水問題。 ...

所以說,你是只有你所謂的陶瓷"燈罩"

這樣問題又來了,如果說這個陶瓷製品"真的是設計成燈罩使用"

那麼一定會有相對應的燈具size

如果不是市面上公規size,那麼這就是裝飾品用途,所有東西多得自製重新設計
運氣好,不是特規的話,可以去賣"燈具"的店家比比size or 如:B&Q之類的賣場

另外~燈具之外的問題(排水....等)

就算是花錢請設計師 or 廠商施工,也多得至現場查看才能有所作為.

說句實在話,你在發問前你自己應早有想法及作法,依你提供一張所謂的燈罩圖片(到底這個燈罩底部是空心還是實心呢? 有螺紋嗎?) ~ 老實說大家頂多只能紙上談兵而已!

版上的能人異士不少,只要你能提供更完整的照片&資訊~相信會有人提供很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