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製作pcb

楼主(2016-02-23):
pcb

pcb

請問製作pcb ,有需要smd 打件時,pcb 是否一定要在上下各留5mm版邊
而且要在版邊劃一個定位孔及一個mark 孔?
pcb 外型一般用machanical 1 畫,劃版邊要用哪一層表示?
定位孔及mark 孔有規定大小及位置嗎?

以上感謝你的回答!

网友:
板邊是供機台拖送PCB時的支撐, 不一定是5mm, 看加工廠的要求

板邊劃一個定位孔及一個光學定位孔是供SMT機台擺放零件的校正定位用

板邊通常是連板時加上, 可直接與PCB廠商溝通, 不一定要在gerber上標出

定位孔及mark孔並沒有規定確切的大小及位置, 但需與加工廠溝通

大大問的這些都與加工廠有直接關係; 有些廠無所謂, 反正調機時多花些工時都可以克服, 費用轉價到客戶上;
某些大型加工廠就一板一眼, 全都要照他們的規矩! 所以還是要跟配合的工廠問清楚.

可以參考盛天pcb的一些建議
http://smt.order168.com/EMS/LAYOUT/LAYOUT.html

网友:
PCB 沒練輕功可以飄過 SMD打件機及迴焊爐(IR-Reflow)
5mm版邊(工藝邊)  是給上述 承載盤使用, PCB 放承載盤上流過SMD打件機及迴焊爐(IR-Reflow)

定位孔: 機器傳送條帶動承載盤(與PCB)時  多少有些震動   定位孔給承載盤扣住定位 PCB才不會跳舞
mark 孔: ???  可能是指 光學定位點 , FIDUCIAL MARK
                 光學定位點   用來供SMD打件定位   因為是與線路TRACE 層裡底片一起曝光出來  相對零件PAD精度最佳

定位孔/光學定位點   尺寸由 SMD打件機 需求決定
     一般來說定位孔多半是直徑 3mm非鍍銅孔 ( 鍍銅銅厚 使孔徑變小)
     光學定位點 尺寸 範圍很大  由 SMD工程人員定義

劃版邊要用哪一層表示?
ROUT的  就定義在ROUT 這層
V-CUT的  就定義在CUTOUT 這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