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洗手台髮絲裂痕如何消除?

楼主(2016-02-24):
洗手台使用約10年了,陸續出現如圖的髮絲紋,用指甲摳卻感覺不出裂痕,也用了牙膏擦過也擦不掉,請問是如何產生的?又該如何處理?

网友A:
這應該是表面裂痕或稱釉面龜裂,縫隙極小,根本無法處理
一般正常使用應沒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還是換新比較安心

网友:
建議整個換掉,不要拿家人安全去賭

网友:
樓主的洗面盆兼洗手台是塑酯製品嗎?
很難看到陶瓷製品做這麼大的.
若是塑酯製品,找到適合的廠商可以做表面修復,但是不好找....

网友:
是藝術品,使用上換新比較安心

网友B:
為什麼浴室的洗臉台會爆炸...?

陶瓷的,碎片都是鋒利的,輕輕被劃到一下,保證血流如柱!

相片中,檯面兩側無裂痕,但中央很多裂痕,表示有受過外力壓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浴室的洗臉台會爆炸...?

陶瓷的,碎片都是鋒利的,輕輕被劃到一下,保證血流如柱!

洗手檯在常年的使用下產生裂痕, 其實就有可能一直往裡面裂進去,
最後, 在某一天的使用下, 撐不住了, 就裂開/掉落, 造成人員受傷...

新聞上也常用 "洗手檯爆炸" 這個詞,
牛一直認為應該要修正為 "洗手檯爆裂" 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表面裂痕或稱釉面龜裂,縫隙極小,根本無法處理
一般正常使用應沒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還是換新比較安 ...

謝謝您,如果真是釉面龜裂,就暫時不管他了。

這種形狀已經沒有進口了,要是連台面及下櫃與壁櫃整個更換費用不貲,姑且還是撐著用吧!

网友:
建議換了吧!!
生命無價~~

网友:
没大碍的!君不见有些古瓷器都有类似细纹?有种特殊的美感不是?

网友:
家裡之前也是看到裂縫,考慮到價錢就換成不鏽鋼,雖然比較不美觀

网友C:
用拋光石英磚的拋光粉可拋光工具要有手持拋光機加白色菜瓜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拋光石英磚的拋光粉可拋光工具要有手持拋光機加白色菜瓜布。

請問何處購買拋光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何處購買拋光粉?

去石材美容器材材料行買,我不知道你住在哪裡?高雄有高踞企業行或一統清潔,自己上網查你那邊有類式的石材維護的材料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