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DIY 智慧型手機萬用遙控器

楼主(2016-02-24):
網路上看到的, 自己DIY了一個以後, 感覺製作簡單又方便使用,所以借花獻佛, 提供情報給大家.

原始出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v4y56Uwzs

手機端APP(底下這個有iOS用的,還有別的APP,但是在下沒用過,請自己搜尋)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iqiaa.remote&hl=zh_TW
這個APP號稱軟體資料庫支援多達6,000個家電品牌,存有80,000多遙控器.

下面是自己做的, 材料都是撿現成廢材, 紅外線LED是壞掉的家電剩下的遙控器拆的, 耳機接頭是壞的耳機拆的,
接線很簡單,在上面的影片裏面有, 就是兩個紅外線LED的正負腳相接之後再各連接到三段耳機接頭的第一與第二段即可.
兩段式的耳機接頭不能用,請注意.

隨便找到的塑膠殼與膠套(LED有磨過才能塞進去)

合體

网友:
很有趣又能簡單DIY的小東西n_116|

這算第一個我覺得最簡單又超實用的電子DIY..........

网友A:
我看了youtube的影片以後想到了,直接去電子材料行買那個後面有塑膠套的,那樣保護也比較好。
雖然體積會大一點,但經常插拔也不容易壞。

网友:
哈~~去搖控公共顯示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youtube的影片以後想到了,直接去電子材料行買那個後面有塑膠套的,那樣保護也比較好。
雖然體積會大 ...

如果找的到SMD的紅外線LED的話,體積應該可以做到更小.
另外,淘寶有賣現成的,旋轉開關,可以當耳機塞用.

网友A:
我有點不太懂的是,為什麼要把二顆LED磨一磨然後黏成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點不太懂的是,為什麼要把二顆LED磨一磨然後黏成一個??? ...

在下以為,磨平一面只是為了方便黏在一起,因為LED是圓的,兩個圓形不容易固定.
在下DIY的為了塞進塑膠蓋,LED兩面都磨了.

网友:
為什麼要用二顆LED ㄋ
這個不磨也沒關係吧!!
不過這真的可以用嗎?

网友:
能用嗎?另外1跟2那個是接led正跟負?

网友:
圖很清楚

楼主:
在下已經測試過公司裡的奇美液晶電視,EPSON的投影機,外面餐廳的LG液晶電視,都可以用.
但是,不知為何在加入新機型的遙控時,用wifi就一直抓不到機型,用4G就很快.

网友:
不知使用2顆IR的用意是...

楼主:
確定只用一顆不會動作,至於為何要兩顆,好像跟耳機孔的信號有關.

网友:
  有意思, 沒 IR 發射功能的手持裝置也能玩了.

  不過, 不知不同波長的 IR LED 效果有無差異就是了n_079|.

网友:
耶~這個 idea 真的是太炫了,要收起來玩玩~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確定只用一顆不會動作,至於為何要兩顆,好像跟耳機孔的信號有關.

看了10#的接法,跟sin波有關係吧!

我覺得是配合軟體裡波型的寫法導致需要接二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10#的接法,跟sin波有關係吧!

我覺得是配合軟體裡波型的寫法導致需要接二顆。 ...

因為是利用左右聲道當作差動驅動LED,所以會有正負半周的問題,利用兩顆反接並聯LED讓正負半周都能點亮。
也就是這個應用是以手機聲頻放大輸出來點亮IR LED,遙控時將遙控碼從聲頻輸出。

网友:
20k-->40k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找的到SMD的紅外線LED的話,體積應該可以做到更小.
另外,淘寶有賣現成的,旋轉開關,可以當耳機塞用. ...

IKURA大:
    印象上多年前的 NOKIA手機就有迷你紅外線二極體!!

楼主:
阿乾大,
感謝,在下已經試過手機拆下來的了。
那東西有二個問題要克服,
一個是,手機上的紅外線是送收訊號在一起的模組,無法拆開使用,所以體積沒那麼小。
二是,那個模組的動作電流比較低,在手機使用時必須串聯電阻,不然一下子就燒了。這樣體積又變大了。
在下實際燒了二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大,
感謝,在下已經試過手機拆下來的了。
那東西有二個問題要克服,

好玩的話, 對岸有成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009221811
體積夠小了的... 有人要辨團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5765807490
露拍上也有... 但$$貴了一倍..

楼主(2016-03-25):
新增另一個用一顆LED的作法,請參考
http://tw.miui.com/thread-133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