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淨水電解活水機

楼主(2016-02-24):
這是千山淨水的活水機PL-300
插電可以開機,螢幕可以顯示,沒工具可拆,應該要換濾心了
當零件機換取酷幣,20個起標,29日21:00結束
好物盡量再利用

网友A:
哪兒不可拆,這類機器,只要有一支 十字型螺絲起子,就可從頭拆到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兒不可拆,這類機器,只要有一支 十字型螺絲起子,就可從頭拆到尾!

是哦,那我再拿出來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那我再拿出來拆看看。

1. 先把濾心蓋及濾心拆下來
2. 背面有3 個十字型螺絲取下
3. 底端有6 個十字型螺絲取下

這樣就可將前盖、底座及後座分開了

楼主:
濾心蓋怎麼拆啊?

网友:
在機子左側靠中間有些紋路,這紋路是一卡筍,壓一下向外推,就可取下濾心蓋了,接著可看到濾心,左手握住濾心中間部份,右手手掌壓住濾心頂端,兩手同時用力向左轉,應該就可取下濾心!

网友A:
這項產品及衍生產品有很多樣式,可說是公版了!我來標吧,若標到,我寫篇教學文件,我先出 21 個酷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項產品及衍生產品有很多樣式,可說是公版了!我來標吧,若標到,我寫篇教學文件,我先出 21 個酷幣! ...

順便試喝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順便試喝一下......

我每天都有在喝,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天都有在喝,有什麼問題嗎?

有卡好喝嗎?~~~~沒喝過說好像很神奇....

下港人每天喝很硬的水

网友A:
鹼性水現在在大賣場及大部份的連鎖門市像小7 都有在賣了,可以去買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鹼性水現在在大賣場及大部份的連鎖門市像小7 都有在賣了,可以去買來試試! ...

這個機器應該還要搭配"前置粗濾"來用對吧~~不然對濾心負擔太大了

楼主:
對的,前置要有個普通過濾的濾心,這台才會用的比較安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的,前置要有個普通過濾的濾心,這台才會用的比較安穩。

那如果是搭配多道濾心再給它用應該就很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搭配多道濾心再給它用應該就很完美了

實務上可加1-3 道濾心,加太多也不成,會影響水流!比較建議的是加兩道,第一道5U 前置,第二道活性碳,這樣本体濾心約一年換一次就行了,較不傷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實務上可加1-3 道濾心,加太多也不成,會影響水流!比較建議的是加兩道,第一道5U 前置,第二道活性碳, ...

嗯........前置過濾協助處理大多數的物質

楼主:
cremaker 得標哦,請私訊資料以便寄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 得標哦,請私訊資料以便寄貨。

感謝您,酷幣己轉,請收一下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