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42VT08D 紅燈不開機 修好又壞

楼主(2016-02-24):
小弟參照版上各位前輩的紀錄~聽說通病是在上面兩顆"3484A"

小弟就訂購了六顆(為避免失誤以及再次燒毀) 今天一到馬上換上了!

三年保固~我的剛好過三年...小小諷刺

三年保固~我的剛好過三年...小小諷刺
紅火不開

更換圖上兩顆P3484

更換圖上兩顆P3484
更換兩顆IC

修好後可開機

修好後可開機
更換完畢可開機了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機板型號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測試可開後~開心的把外殼裝回~接上電源跟訊號源 開始使用~心中喜悅慢慢浮現的同時...波一聲~電視又熄了

繼續紅火@@ 屢試不開

我猜應該是某個地方短路又再把這顆P3484燒掉了~~請問各位大大~小弟該從哪邊查起呢...謝謝^^

网友A:
先量旁邊的電容,看3484A後面產生的5V跟12V在不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是直接把他更換掉嗎? 還是我可以用甚麼方式去量測出他是否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旁邊的電容,看3484A後面產生的5V跟12V在不在,

歹勢~大大~小弟手邊沒有圖面~也不是專業人員@@

所以可以請你教我量哪邊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歹勢~大大~小弟手邊沒有圖面~也不是專業人員@@

所以可以請你教我量哪邊嗎^^ ...

1.2.3.6 都有+5V   7.8 無輸出 更換EUP34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6 都有+5V   7.8 無輸出 更換EUP3420

小弟剛才把電源再次插上~他又好了@@

不過依然過個幾分鐘~波一聲又關掉了...

趁著這幾分鐘~我趕快拿個電壓表量測!

123腳有+5V

46兩腳無電壓

78兩腳無輸出

5 10兩腳有+1.X

第9腳為+5V

中間有個貼著散熱片的晶片好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6 都有+5V   7.8 無輸出 更換EUP3420

大大~剛跟你說完! 我把電視班到樓上,結果一開~竟然三個多小時都沒有熄耶@@

我這個出來的顛壓值是正常的嗎??  還是可能過個一兩天又會壞@@

网友C:
你只用烙鐵黏那8隻腳對嗎?

底部的散熱接地點才是重點

网友D:
這顆一定要用熱風槍吹.

底部接地才會與PCB貼合,這樣才能散熱.

网友:
看來有可能是散熱不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用烙鐵黏那8隻腳對嗎?

底部的散熱接地點才是重點

對~我只用烙鐵~熱風槍我也有~但是很少用! 因為溫度不會掌控~怕把其他件吹壞@@

目前正常使用~不過擔心又壞掉@@

大大~請問要用幾度下去吹他? 底部散熱指的是?? 那顆IC的底部要跟他下面那些焊錫做接合嗎??

PS...如果只是散熱~我可以拿鋁合金貼片貼他嗎XDD

楼主:
小弟今天早上把它後面的背板裝起來(黑色的那塊殼)

又出現上次的狀況了...開機看個五分鐘...斷電...不開...

會是哪個接地沒接好~還是真的是散熱呢??

如果是散熱...有差那麼多嗎@@

各位大大~請問你們知道甚麼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一定要用熱風槍吹.

底部接地才會與PCB貼合,這樣才能散熱.

大大~小弟今天把他用熱風槍重新吹上去了...

但是...不開機@@ 會是我把哪個地方吹壞了嗎? 能否教我檢測呢...

一樣紅火不開...吹下之前~之前用烙鐵焊上的可以開~但是時好時壞~後殼裝上看沒幾分鐘就斷電...

後來把後殼拆掉~又看三四個小時沒問題@@

結果後殼又裝上...又是看沒幾分鐘斷電...

所以才把它拆下來~想說用熱風槍吹的試看看...

結果現在完全不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小弟今天把他用熱風槍重新吹上去了...

但是...不開機@@ 會是我把哪個地方吹壞了嗎? 能否教我檢測呢 ...

請問你熱風槍溫度設幾度?

會不會溫度太高把IC吹掛了?

參考圖

參考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熱風槍溫度設幾度?

會不會溫度太高把IC吹掛了?

感謝大大...小弟可能放棄了...剛才電插上去..啪啪啪....噗疵...轟

一顆3484就這麼起火了...我直接找殺肉機好了@@

功夫不足的無奈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小弟可能放棄了...剛才電插上去..啪啪啪....噗疵...轟

一顆3484就這麼起火了...我直接找殺肉 ...

熱風槍350度大概可以吹3~5分鐘,不見得會壞!(其他IC不一定)

3484 起火應該是你吹完接腳沒有再走錫一次,可能有短路或是接觸不良~

會發燙的IC 可以考慮加風扇散熱或是散熱片!

建議再試試看,如果是通病,就算找殺肉的到時還是會病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