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小米手機2s充電器想試試維修

楼主(2016-02-24):
小弟手機充電器最近壞了,就索性破壞拆開充電器
發現黃色這個部分下面連結電路板的地方有一些白白像粉末的東西
想買這個元件來維修(主要是DIY樂趣,材料費可能都超過買新的了)
但小弟是個電子外行
請教各位大大黃色那個元件叫?
還有不知如何看規格?因為想買一個回來修看看
感謝

网友:
那叫變壓器壞的機率低,一般壞掉就丟掉,因為不是通用的,都是訂制為主

网友:
建議先看看保險絲有無燒毀, 電容有無老化
高壓有沒有大於 150V ...去判斷怎麼修.

网友:
黃色的元件叫高頻變壓器 特製的
沒有必要修   除非這個變壓器功率大於75W

真要修 那就先該量  比如果保險絲阻抗 電容容值 電晶體 二極體
也有可能只是一個SMD電阻開路  看看情況拉

楼主:
哈 放棄不修了

网友:
自製一個多路充電器   一次充好幾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