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關於POS用POWER無法正常供電(IBM P08003)

楼主(2016-02-24):
因為手上的POWER屬於特殊的規格,所以如果要換其它POWER比較麻煩,會塞不進去原來的POS..
自己會換一些比較簡單的零件,像電容爆掉之類的..
但這次POWER一打開發現電容完全沒有凸起,不知該從何查起,只知風扇不會轉,用電表量了一下確實是沒有供電..

想請問板上的高手電路該怎查起,小魯新手真的很想學這一部份阿阿阿(希望前輩不要鞭的太大力,多多指教)

廢話不多說先上規格

正面看不出有什麼原件異常或燒焦
保險絲部份有檢測過,沒有開路

背面部份因也看不出問題,在電容部份有補焊過,但還是一樣

以上。麻煩高手指教!

网友:
看起來也是標準ATX
先量量看有沒有5VSB吧!

(照片中看起來有一條紫色的線)
量它對黑色是否有約5V左右的電壓

网友:
有 5Vsb 嗎? 沒有查高壓, 有就查低壓

楼主:
請問紫色線和黑色線是代表5V直流電的意思嗎?剛量了一下有5Vsb!
請問高壓和低壓的部份怎麼看?
謝謝pmer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紫色線和黑色線是代表5V直流電的意思嗎?剛量了一下有5Vsb!
請問高壓和低壓的部份怎麼看?
謝謝pmer大 ...

pcb板中間有變壓器和洞洞,
靠110v電源輸入之處為高壓,
靠3v5v 12v很多線材之處為低壓,

网友:
倒數第二張圖 依分界 左邊高壓區右邊低壓區  小子板也是

小子板要檢查了   還有一條綠色的線 跟 GND短路  可以啟動SMPS
看看各路電壓

楼主:
所以請問大概是這樣高壓和低壓嗎?
另外請問,有5v輸出就查低壓,如果沒有5V輸出就查高壓的話...我該從何查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紫色線和黑色線是代表5V直流電的意思嗎?剛量了一下有5Vsb!
請問高壓和低壓的部份怎麼看?
謝謝pmer大 ...

拿支迴渾針
把綠線跟黑線接起來(請注意你的電路板)
這時是活電作業請特別!特別!特別!注意感電

接起來後量量看(黑-紅、黑-黃)是否有電壓

网友A:
低壓電容部份已經有凸頂故障了,換掉應該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壓電容部份已經有凸頂故障了,換掉應該就正常.

眼力真好!!   這種角度也看得出來!!

网友:
第三張圖,最右下角那顆電容已為凸replace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力真好!!   這種角度也看得出來!!

三八啦~~~這又沒什麼...

网友:
直接告訴樓主故障點,麻煩給費用,謝謝!!...

网友:
麻煩請把子板上的IC編號,全貼上來

网友:
大大:

前輩指導後仍無法完修,就參考買一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69903334

楼主:
拿支迴渾針,把綠線跟黑線接起來後,黑紅和黑黃都有電壓輸出..

itsuppli大也眼力太好,我完全看不出它有凸起來...我會買電容回來換看看!!!

el36大你說的這個我們的pos放不下!哈哈!還是謝謝指教

因為有滿多這類的power有問題,想學著修看看!謝謝指教

网友C:
受到換電容,完修交換式電源的毒害
三太子也是跟大家一樣,運氣好亂換完修,運氣若是醜~滿月了,還陳在那裡瞪著你
除非您跟三太子一樣背後有神明保佑,日後想要有系統的快速完修
還是要從SMPS小板一步一腳印學習,越練越大片

B+大龍砲上要有160V、VCC電容要有13V
這兩個電壓存在,PRIMARY SWITCHER IC才能工作
你的PRIMARY SWITCHER IC編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到換電容,完修交換式電源的毒害
三太子也是跟大家一樣,運氣好亂換完修,運氣若是醜~滿月了,還陳在那 ...

這個有APFC 可以看到一次側散熱片晶體 跟升壓電感      那個的電感做的挺用心的 還有遮蔽銅帶
電容上應該要有3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支迴渾針,把綠線跟黑線接起來後,黑紅和黑黃都有電壓輸出..

itsuppli大也眼力太好,我完全看不出它有凸 ...

看到現在還是看不出來你的 Power 是有何問題 ???

[拿支迴渾針,把綠線跟黑線接起來後,黑紅和黑黃都有電壓輸出..]

你有三用電錶嗎 ?? 把輸出的接頭(24p) 電壓測一下 , 標一下電壓值吧 !!!

ATX 24Pin 腳位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0631-1-1.html

网友:
怎麼感覺高壓大電容旁邊
那一顆黑色電容有微突的感覺

楼主:
在這先謝謝大家這麼熱心!
最後換了低壓最右下角那個電容後完修了...
嗯!其實我是個新手!當然也是有三用電表,才有辦法量出黑黃和黑紅的電壓...
因為我們都是板子壞了就換壞了就換,我只是想利用這機會學學修電路..因為平常也只會看電容爆了或量一下基本的元件是否正常,換換電容..等
所以上面有大大叫我量我就量!我也會想知道原理...哈哈!

在這還是謝謝每位熱心的大大!這邊真的好多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支迴渾針,把綠線跟黑線接起來後,黑紅和黑黃都有電壓輸出..

itsuppli大也眼力太好,我完全看不出它有凸 ...

so....既然您完修了,費用已經記帳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這先謝謝大家這麼熱心!
最後換了低壓最右下角那個電容後完修了...
嗯!其實我是個新手!當然也是有三用 ...

[拿支迴渾針,把綠線跟黑線接起來後,黑紅和黑黃都有電壓輸出..]
你有三用電錶嗎 ?? 把輸出的接頭(24p) 電壓測一下 , 標一下電壓值吧 !!!

或許你認為我問了白癡的問題 ??? (沒有電錶如何知道有電壓 !!)

是的 !! 但是有電壓並不代表一定正常啊 !!

重點是在 電壓值 是否在符合規定的範圍內 !!!

网友:
你想知道原理阿    去讀一下ATX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壓規範吧
每種電壓都有標稱值與誤差容許值   超出這範圍  就是不合格

一般而言空載有輸出   還不一定代表修好   只是能在這個空載形況下運作

這顆電源安定性如何  帶載能力也是令人質疑  POS系統所使用的電源運作時數可是很長的
元件老化  最快的就是電容    只換了一個   其他顆電容會是不定時炸彈    隨時都有可能是返修原因

有問題 或是維修卡關了就隨時提出來  一定會有人回答的

楼主:
itsuppli大你真是高手啊!哈哈

那可否請問一下!如果量測之後除了5VSB有電壓!其它的都無電源反應的話..............該如何繼續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