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4A785D-M PRO 故障訊息求助

楼主(2016-02-25):
主機板型號:ASUS M4A785D-M PRO  AMD AM2主機板  (同樂會版本)
故障狀況:開機後卡在 New CPU is  inserted  in your system  雖然可以進bios把它關閉.但還是看看能否修好
型號

故障畫面

請有碰過的朋友提供方向.謝謝.請大家別客氣

网友A:
照一張SATA6附近的照片出來或CMOS電池附近的照片

网友B:
chiyimonitor 大
拔掉電池再重裝

這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解答

网友C:
USB 故障了,有可能是南橋掛,也有可能是BIOS程序有誤,重刷看看!!

USB部分電路查一下供電及訊號的部分有無元件故障,直通南僑設計的線路,南橋掛的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一張SATA6附近的照片出來或CMOS電池附近的照片

好.明天照.怎麼有一種快要破案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yimonitor 大
拔掉電池再重裝

電池拔掉無用.而且.如果你進BIOS把它暫時關閉.拔掉電池後.就回復到故障狀況了

网友D:
偶有工具可以把F1預設改成關閉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故障了,有可能是南橋掛,也有可能是BIOS程序有誤,重刷看看!!

USB部分電路查一下供電及訊號的部分有 ...

Bios刷過-無效.但.只要進bios關閉F1提醒.其餘都能正常使用.只是明知有一個小問題在那裡.總覺得怪怪.請持續關注.獅子魚大大要破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有工具可以把F1預設改成關閉XD

也是個好方法.只要能讓它從此不出現.就算解決了.有興趣發個教學文嗎.kinblo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一張SATA6附近的照片出來或CMOS電池附近的照片

獅子魚大.照片來了

网友E:
修主板真是高深莫測啊!!!

我手上有一堆待修,等228連假完拿一些來下手看看。。。。修主板最容易卡關了。。。。

网友F:
這是asus 特有的故障,我是從來沒修好過,我有換過io ,還是沒效,記得曾查過資料,似乎跟32k附近的某個元件有關係,加油~~C大靠你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刷過-無效.但.只要進bios關閉F1提醒.其餘都能正常使用.只是明知有一個小問題在那裡.總覺得怪怪.請持 ...

先放個點位圖給大家,這樣比較好判斷

网友A:
照片照的真清楚,故障就在這裡面,可以去比較一下點位圖,可能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主板真是高深莫測啊!!!

我手上有一堆待修,等228連假完拿一些來下手看看。。。。修主板最容易卡關了 ...

最近版上有高人.要PO求助文要快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asus 特有的故障,我是從來沒修好過,我有換過io ,還是沒效,記得曾查過資料,似乎跟32k附近的某個元件有關 ...

請持續關注.此篇會有結果

网友D:
如果沒錯
我應該是看到故障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沒錯
我應該是看到故障點了@@

很好.看到故障點的同學舉個手.看到歸看到.怎麼處理.我們再來討論.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沒錯
我應該是看到故障點了@@

真是高來高去的高人啊!

我用放大鏡看半天都看不出來。。。

我用猜的!是那個藍色的跳線帽拿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版上有高人.要PO求助文要快喔.呵呵

有你這句話就行了。

我一直想來一篇這種維修文當維修範例,一直沒看到有誰能這麼做。

維修的能力與各種工具大至都有,我是有腳的瞎子,欠缺眼睛。。。。。。

等放完假看能不能進行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高來高去的高人啊!

我用放大鏡看半天都看不出來。。。

那個跳帽是CLRTC.猜猜看拔掉CLRTC跳帽會如何.持續看我的文.功力一定會增加喔.ㄎ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照的真清楚,故障就在這裡面,可以去比較一下點位圖,可能答案就出來了 ...

有點位圖真好ㄝ!

网友:
答案出來了 2N7002

楼主:
又一位同學發現了.看來會越來越精彩

网友D:
應該能短接起來~忽略此功能?

楼主:
準備提供測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能短接起來~忽略此功能?

上菜喔

网友G:
我之前有一片華碩的系統板也是這樣,苦無圖又沒跑出線而作罷...
只能說碰到華碩的板,有圖就先修好一片了..xd

网友H:
接下來咧?...這回這故障訊息看不懂~看戲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有一片華碩的系統板也是這樣,苦無圖又沒跑出線而作罷...
只能說碰到華碩的板,有圖就先修好一片了.. ...

請移架到此.繼續討論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9763#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下來咧?...這回這故障訊息看不懂~看戲中

請移架到此.繼續討論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9763#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