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NEC EA2-5N 繼電器氧化處理可能?

楼主(2016-02-25):
各位先進,我有一個音量控制器是用繼電器做切換,每聲道各有16顆。因為放了很長一段時間沒使用,最近發現左右聲道音量不一致,用示波器檢查,發現左聲道的確訊號小了一些。我試著去調整音量,由小至大,讓每個繼電器都多次切換後發現情況有改善,但是有時仍會發生。因為這個人工活化方式實在太慢了,於是我想弄一個電路,把所有的線圈都並聯在一起,利用訊號產生器去驅動一個5V電源,讓繼電器做統一切換個幾千、幾萬次看看。不知道這樣能不能讓繼電器氧化情形改善? 有人試過嗎? 可行嗎?

网友A:
這種小型DIP繼電器不是密封的嗎  怎麼還氧化   寄回去給日本人叫他們謝罪

控制的話應該只要在關鍵的地方送脈波進去 就可以輪流開啟繼電器了

网友:
在學校的時候是直接用訊號產生器改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小型DIP繼電器不是密封的嗎  怎麼還氧化   寄回去給日本人叫他們謝罪

控制的話應該只要在關鍵的地方送 ...

我也是覺得奇怪,可能會拆下來用電表量接觸電阻看看,只能一個一個試了

网友:
繼電器的觸點壽命裡 電氣壽命不談
另一個機械壽命是接點經過多少次吸和/釋放循環
如果,讓繼電器做統一切換個幾千、幾萬次看看。...  目前尚運作正常的觸點會  被這樣的測試耗損
而不正常的觸點...就死馬當活馬醫  賭賭吧!!

以滑鼠接點氧化為例  當剛遇上有點不順時  有時都會用力壓按幾次
雖然會好些...但是沒多久又來了
因此估計是賭輸機率挺高的
雖然如此  不賭又不甘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覺得奇怪,可能會拆下來用電表量接觸電阻看看,只能一個一個試了 ...

找微歐姆計或四線式電錶量量看...
先確認病因是不是它, 如果肯定且單價不高就直接換新的吧!

印象中這顆不只NEC有, 其他日系廠牌應有同規格品.

楼主:
因為NEC EA2-5N不好找,代用品OMRON G6H-2又太貴(一顆250),再加上總共32顆繼電器要解焊,每顆10個針腳...  我想還是先用其他辦法治療看看吧。
昨晚簡單用一顆IRF610充當開關,用一根銅線串連所有繼電器線圈後,利用頻率產生器的方波來做快速切換,效果相當不錯。切換速度不敢弄太高,怕傷到繼電器,所以只用10Hz左右(有時調到20Hz)。就這樣放著讓它切換個10分鐘換另一聲道,最後再組裝回去試聽,目前沒有發現音量不均的情況,希望這次能撐久一點,最好是能完全解決。
在串聯之前,我有一顆一顆的測試繼電器,發現有幾顆切換聲音不夠清脆,聽起來悶悶的,我懷疑有可能是這幾顆的問題。這個音量控制是強國貨,我看應該是拿拆機品繼電器,當初入手時就覺得繼電器不像是新品。先這樣看看吧,不行只好花錢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NEC EA2-5N不好找,代用品OMRON G6H-2又太貴(一顆250),再加上總共32顆繼電器要解焊,每顆10個針腳...  ...

一顆要價250...還真是用搶的以比較快

如果活化之後有改善就先將就著用用, 畢竟已確定病源是繼電器,
等用到不滿意時再考慮要換修還是直接換新機.

如果到對岸X寶買零件可能也會遇到拆機品...

网友B:
p大能否請你畫個接線的電路圖出來,我很好奇是怎麼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能否請你畫個接線的電路圖出來,我很好奇是怎麼接的?

就這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NEC EA2-5N不好找,代用品OMRON G6H-2又太貴(一顆250),再加上總共32顆繼電器要解焊,每顆10個針腳...  ...

繼電器鑽個小洞不要傷到裡面,再噴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鑽個小洞不要傷到裡面,再噴wd40

謝謝,這招我其實有想過,但是不知道要鑽哪邊才會直接噴到接觸點,可能要先拆解一顆才行

网友:
電特性會被改變吧

网友:
某幾顆計電器切換聲,聽起來悶悶的
可能是激磁電流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這招我其實有想過,但是不知道要鑽哪邊才會直接噴到接觸點,可能要先拆解一顆才行 ...

拆解...  那不如先用銼刀+砂紙 研磨
磨掉正上方  待接點位置+處理方式搞好後
事後剪個麥拉塑膠片類的黏回去...

网友B:
你是在mos上g極同時輸入方波加上輸入電源4v,可是N-MOS應該是G極高電平才導通,才4V這樣可以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mos上g極同時輸入方波加上輸入電源4v,可是N-MOS應該是G極高電平才導通,才4V這樣可以通嗎? ...

如果按照datasheet看
Vgs Min:2v  Max:4v  (是不是代表大大操作在max邊界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mos上g極同時輸入方波加上輸入電源4v,可是N-MOS應該是G極高電平才導通,才4V這樣可以通嗎? ...

我是寫4Vpp+(以上),實際上我轉到10V才會有足夠電流啟動所有繼電器。
可惜的是昨晚發現還是會有音量不均的情形,這兩天會花時間確定是繼電器還是電阻的問題,電阻是買拆機件,品質非常不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寫4Vpp+(以上),實際上我轉到10V才會有足夠電流啟動所有繼電器。
可惜的是昨晚發現還是會有音量不 ...

喔原來你那4Vpp+是指以上,這樣就合理了,謝謝回答感恩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原來你那4Vpp+是指以上,這樣就合理了,謝謝回答感恩丫

沒什麼,只是靈機一動想到的土方法。剛剛已經確定是繼電器問題,所以這個活化方式是沒用的,只能買新的繼電器換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什麼,只是靈機一動想到的土方法。剛剛已經確定是繼電器問題,所以這個活化方式是沒用的,只能買新的繼 ...

可試看看拆開修看看,反正死馬當活馬醫,拆開修不好就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試看看拆開修看看,反正死馬當活馬醫,拆開修不好就換新的

不知道是哪顆損壞,這才是問題。我已經跟國外的零件商訂購EA2-5NU,接下來有得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顆損壞,這才是問題。我已經跟國外的零件商訂購EA2-5NU,接下來有得忙了 ...

哈哈哈哈不然就全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顆損壞,這才是問題。我已經跟國外的零件商訂購EA2-5NU,接下來有得忙了 ...

FYI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16713605

https://www3.panasonic.biz/ac/e_ ... h_eng_tq.pdf?via=ok
TQ2-5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04065369

楼主:
多謝! 其實Panasonic、OMRON我都評估過了,國外價格比NEC高許多。另外露天賣家幾乎都是對岸跑過來做生意的,商品也都是假貨居多。NEC EA2-5N淘寶才2塊多RMB,不可能是正品。後來還是咬牙跟Mouser訂購,一顆五十幾元。昨晚花了不少時間解焊共32顆繼電器,就等備品寄到了...

网友A:
舊的繼電器打算怎麼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的繼電器打算怎麼處理?

就先放著吧,右聲道16顆是好的,左聲道還要一顆一顆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