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摩器 燈一直閃,開關按下去沒動作~!!

楼主(2016-02-25):
一直閃沒動作

一直閃沒動作

馬達測試過,好的
馬達上面有個 溫度控製器,沒測~!(會是這個問題嗎???)

控製面板的燈會一直閃,可是按下開關,卻沒有重作。

請問,這是 溫度控製器壞了,還是 控製面板壞了??

面板後面沒有燒壞的痕跡,電容也是好的。
其他的就不知道如何量測???

請問如何用三用電錶量測控製面板的好壞???謝謝

网友A:
你的毛病,MCU板故障的機率較低
按摩器的外觀及25VCC的電源圖片?

网友:
拍一張電源部份的圖吧,很有可能問題就出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毛病,MCU板故障的機率較低
按摩器的外觀及25VCC的電源圖片?

會不會是馬達上面的那顆溫度控制器壞了???

您是說那個控制面板 不太可能會壞掉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是馬達上面的那顆溫度控制器壞了???

您是說那個控制面板 不太可能會壞掉是嗎???

你的DC ADAPTER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會不會是馬達上面的那顆溫度控制器壞了???

您是說那個控制面板 不太可能會壞掉是嗎???

再加一張 我畫的簡圖
希望看得懂

控制面板  分三條線~

一個接電源
一個接馬達
一個接溫度控制器

楼主:
我 換了另一顆  24v 2a的變壓器,
結果還是一樣
沒動作,可是燈一直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換了另一顆  24v 2a的變壓器,
結果還是一樣
沒動作,可是燈一直閃

兩顆12V/21W汽車燈泡串連,用24V變壓器去點燈
燈亮,沒掉24V電壓才能驗證ADAPTER是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換了另一顆  24v 2a的變壓器,
結果還是一樣
沒動作,可是燈一直閃

從馬達往前查
馬達沒動  一定是電沒到  從電源到馬達 必定會有控制元件   控制元件又被MCU IC 控制  由小而大
小的沒有  大的就不會出   也有可能是小的有  大的掛了  沒有反應

网友:
還是先檢查一下供電是否正常,MCU 上面的供電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換了另一顆  24v 2a的變壓器,
結果還是一樣
沒動作,可是燈一直閃

開關壞了...

這種款式沒碰過, 控製面板的燈會在待機狀況下一直閃是正常的嗎?

网友:
這種按摩器,通常都是接市電的,改用變壓器,又多一個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