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1 請教前輩~高手 幫忙提供經驗~謝囉^^

楼主(2016-02-25):
已~更換 邏輯板 狀況 還是 如下~~請問還有哪裡故障須查修嗎??  麻煩提供一下 經驗 謝囉^^

楼主:
邏輯板 已 更換  請問 前輩.高手 還有 哪裡 需要 查修 麻煩指教 謝囉 感恩^^

网友:
聽過面板上面也有一顆IC,跟油畫有關係
應該要量GAMMA的電壓

网友:
有可能是AS34在作怪,或是T-COM韌體版本不相容,謝謝!
先試著T-COM原板修復吧!

网友:
面板故障 ! 要重新綁定了。BENQ 42吋通病。

网友A:
邏輯板的版本不對.
你要看左下角白色條碼---42吋的是5542開頭
你因該換到5537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板的版本不對.
你要看左下角白色條碼---42吋的是5542開頭
你因該換到5537的版本 ...

還真的換到5537版本  你真內行  感謝你~感恩^^

网友:
神常雲遊四海.............您運氣真好!遇到神指導.開釋!一點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