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晶體當開關的運用

楼主(2016-02-25):
網路上看到這個電路

當control是5V時LED會亮起
當control是0V時LED會滅掉

請問要如何改電路
讓5V拿掉時他還能保持LED亮
也就是只要觸發一次就能保持LED恆亮

网友:
Q1 改成 SCR 就可以達成。

网友A:
NPN 再增加一個PNP 湊成SC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PN 再增加一個PNP 湊成SCR

請教SIMSON大這個SCR等效電路,總感覺怪怪的,電路分析是可行(自保電路),但最終的負載電流是經過Q1的B-E腳到地,亦或經由Q2的B腳到Q1的C-E對地,這電流似乎都不能很大?疑問?

楼主:
原來要多加一顆PNP
參考網路的電路
模擬一下
真的有用
打算用來當警報器電路

网友:
這個電路怪怪的!!

下面的開關按下去,

後面的電晶體PNP可能會短路會燒掉!!

楼主:
下面那顆是reset鍵
加個大於base的電壓
主要讓NPN那顆停止工作
不會有電流通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SIMSON大這個SCR等效電路,總感覺怪怪的,電路分析是可行(自保電路),但最終的負載電流是經過Q1的B-E腳 ...

Q1/NPN  初次觸發電流 Ib1  *  hFE = Ic1  ;
PNP 以Q2 稱之
Ic1 連接 Q2_B  => Ic1 = Ib2 ; ==>啟動 Q2
Ic2 連接 Q1_Ib1 如此循環

最終的負載電流
是NPN/PNP 兩個都已進入"飽和" ,  Ic不再是Ib* hFE  , 而是 Ib1 =Ic2  = Ib2 =Ic1
兩個就互鎖  , 只能切斷源頭供電 或是 將進入Q1_B 電流移開  方能解除互鎖狀態

這原型電路壞處就是  任一電晶體若是有輕微漏電流  立刻成為另一個晶體 Ib  ,,
再經hFE 處理 ....不用外觸發  自己兩個就先偷跑互鎖
(拿個烙鐵烤一下電晶體  模擬製造其漏電流)

因此 底部Q1 BE 外併一電阻  吸收上述之輕微漏電流
甚至是再併一電容  吸收離散電場感應 誤觸發

而外觸發電流 就需大於 外併電阻的吸收電流   方得以啟動
整個電路就不會太過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顆是reset鍵
加個大於base的電壓
主要讓NPN那顆停止工作

如果PNP ON 時,

按下RESET,

NPN還未OFF時

PNP已經短路了!!

RESET點改在NPN B極對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NPN  初次觸發電流 Ib1  *  hFE = Ic1  ;
PNP 以Q2 稱之
Ic1 連接 Q2_B  => Ic1 = Ib2 ; ==>啟動 Q2

此電路的疑問,是輸出電流最終一定會經過任一顆晶體的B-E腳,亦即輸出回路上會有類似串聯一顆二極體,而在需流過大電流時,一般應是不會如此設計的,這應是等效電路無法描述出其與SCR實體的差異.參考5#的線路分析,倒是較可行,這正是電路奇妙之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NPN  初次觸發電流 Ib1  *  hFE = Ic1  ;
PNP 以Q2 稱之
Ic1 連接 Q2_B  => Ic1 = Ib2 ; ==>啟動 Q2

SIMON大師
所以說有可能還沒供電 LED 就會因為漏電流或是離散電壓感應導致LED亮嚕?

网友:
又學到很多東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N 再增加一個PNP 湊成SCR

SIMON大這個電路確實可行,而且早期做特種半導體實習時真的就是用這種電路來模擬,偶而在電視機保護迴路也看過這樣的設計,怕 Icbo洩漏電流導致誤動作,在每個電晶體 B-E 之間加個洩漏電阻電阻就可以了,下圖從 G1 觸發就是 SCR,G2 以電阻分壓給個偏壓就變成 PUT,模擬這兩種元件真的沒問題,高工時代就是這樣做實習的。

网友C:
找到了,SONY LCD 電視保護鎖定迴路就是用兩顆電晶體來保持,G1是正向保護觸發,G2是負向保護觸發,一經觸發之後保護一直處於鎖定狀態,必需關掉電源才會解除鎖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MON大師
所以說有可能還沒供電 LED 就會因為漏電流或是離散電壓感應導致LED亮嚕?

所以說有可能還沒(供電XX==> 觸發) SCR就會因為漏電流或是離散電壓感應導致LED亮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SONY LCD 電視保護鎖定迴路就是用兩顆電晶體來保持,G1是正向保護觸發,G2是負向保護觸發,一經觸 ...

早期的應用  CRT 的TV/顯示器 裡的FBT電路區塊
因為怕 高壓失控危險  會FBT二次低壓 取出加上這種SCR 迴路
強制關閉 水平(行)驅動

另外  開關式電源 的一次側PWM IC  電壓再生Vcc
也會加上這種SCR 迴路  避免回授電路失效造成輸出過高危險
SONY LCD 那個電路區塊  大概就如上述後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電路的疑問,是輸出電流最終一定會經過任一顆晶體的B-E腳,亦即輸出回路上會有類似串聯一顆二極體,而在需 ...

1#的應用是...LED
最終負載電流 由 仿SCR(~0.9~1V = 0.2Vce + 0.7Vbe)+V_LED      /  R2_100_Ohm
大概就 20~多些 mA , 這樣的電流 逕入 2SC945/A733 /9012/9013 這類TO-92 的 BE
我覺得是還好 ,

我還覺得5#電路 Q2C-Q1B / Q2B-Q1C 的搞一堆串聯電阻  挺多餘的

若是0.5~1A 負載電流  我還真不敢亂用  仿SCR
真SCR 可能就  內部 BE 的 PN接面承受電流會強化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的應用是...LED
最終負載電流 由 仿SCR(~0.9~1V = 0.2Vce + 0.7Vbe)+V_LED      /  R2_100_Ohm
大概就 ...

這樣的說明我就能了解,這個問題也是我臨時無意想到,總之電子電路帶給我們許多的挑戰與更多的樂趣,能和大家共同討論電路種種,常能令人腦袋保持活力,謝謝.

网友E:
DIY 就是折騰 !類 SCR 的電路我常用在測試治具上,早期的應用有安全考量採用兩鍵操作,最近(10年前)嘗試採單鍵 ON/OFF 模式,翻出來修改再TINA-TI V9 跑一跑,沒實做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Y 就是折騰 !類 SCR 的電路我常用在測試治具上,早期的應用有安全考量採用兩鍵操作,最近(10年前)嘗試 ...

這種電路的應用大概只剩「老灰仔」等級才能體會巧妙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