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踢到鐵板了>< 2D日光燈不亮之疑惑

楼主(2016-02-26):
家裡廚房裝的燈 是一般比較少見的2D燈管(38W)
前晚老婆說燈不亮了,於是我看了一下猜應該是啟動器問題
拆下啟動器看一下~~~上次不亮後,翻抽屜隨便找來更換的是1P啟動器(居然能用)
就一直用到現在。
拆下啟動器後,用尖嘴鉗將裝啟動器的2端短路後,燈就亮了
於是不疑有它就去買了1P啟動器,裝上後還是不亮
後來才發現~~(38W)應該要用4P才對
於是又去買了4P啟動器,裝上後還是不亮!?@@
那究竟是怎回事,難道是燈管老化需要更高的啟動電壓
可是燈管還會亮啊(2D燈管不便宜耶!)
請教高手們~該怎麼處理呢??

网友:
加熱鎢絲還在嗎

网友:
用多久了...燈管也是有壽命的....
另外...怎不附個照片好釐清問題...

网友:
猜測是啟動器座接觸不良,曾經吸頂燈有兩盞使用此燈管,但是是使用電子安定器。燈管有點貴換了幾次後安定器壞了,就換成e27燈座省電燈泡比較便宜好買

楼主:
確實該附幾張照片~~昨天有點懶,所以想說先PO文再補照片^^
專炸元件大~~~加熱鎢絲?~是說啟動器嗎??舊啟動器還在~~(可是忘記是哪個了><可能要試試)
jason680大~~~燈管是有壽命~~廚房燈很少開,正常情況都不會超過壽命時數就壞了(一般都是因為開開關關縮短壽命),這燈管大概用了2年吧,但是很少開(重點是~他還會亮><)
cobra大~~~啟動器座接觸不良~這我當時有試過刮一下接觸銅片(結果還是不行)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燈管老化(需要更高的啟動電壓電流),但他還會亮><~~4P啟動器還不能應付嗎??真的考倒我了= =
變壓器~~看不太清楚(有需要再補內容)
沒亮時~~
用尖嘴鉗直接短路啟動器兩端,確定會亮><
拆掉燈管的線路~~

网友A:
會不會裡面藏了顆電容呢?

网友:
我也覺得是啟動器座接觸不良~  但不是氧化而是...鬆弛     接觸銅片/或者是啟動器座到燈管座的線...鬆弛

1P與4P啟動器內阻不同(無法用電錶測量,因為要90V以上才會放電),
4P用在功率較高的燈管,加熱功率高的燈絲   所以內阻小;
1P用在功率較低的燈管,所以通過燈絲的功率不用太高。

由於使用了 尖嘴鉗 ( 低內阻 )  補償了 接觸鬆弛 的阻值

因此也有可能是燈絲老化了..  要用力催動

网友:
啟動器腳座檢查一下     啟動器跟燈管是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該附幾張照片~~昨天有點懶,所以想說先PO文再補照片^^
專炸元件大~~~加熱鎢絲?~是說啟動器嗎??舊啟動器 ...

鎢絲在燈管的兩頭內,燈管兩頭有點黑的那裡。
量燈管的兩對腳看有沒有低電阻。量不出的話就是燈絲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該附幾張照片~~昨天有點懶,所以想說先PO文再補照片^^
專炸元件大~~~加熱鎢絲?~是說啟動器嗎??舊啟動器 ...

4P啟動器用在4尺日光燈,1P用在1尺、兩尺日光燈。

差異是點燈電壓,110V電源必須經過升壓才能點亮4尺日光燈,所以4尺日光燈安定器還兼具升壓作用,會有三個接線端子,2尺、1尺日光燈用110V直接可以點亮,安定器單純只是電感,接線端子只有兩個。

您照片上安定器有三個端子,依接線看來是有經過升壓再點燈,所以用4P啟動器才正確,1P啟動器裝上器應該也可以,只是有可能會一直重複點燈,所以目前不亮跟1P/4P無關。

問題點還是在啟動器座跟啟動器,買幾顆新的4P啟動器來試試看,這種啟動器座特力屋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裡面藏了顆電容呢?

電子式安定器才有這顆電容,樓主的是傳統式安定器+啟動器,不會有這顆電容。

网友:
這種傳統安定器
1.燈管的燈絲老化
需用電表量測燈絲阻抗
2.接線不良
查看是否有接點接觸不良

楼主:
感謝各位~~
看來只好先將他大卸八塊來檢查一下了><
檢查完畢再回報^^

网友:
4P點燈器 直接拉線試看看

网友B:
把燈管拆下再插上重覆幾次試看看!
我覺得可能是燈座內的金屬接觸不良所引起的!
我家的2D-21W抬燈就是這樣, 換新的燈管就好了!
舊的每隔1~2天就點不亮, 燈管座重覆插幾次又會點亮!
只是版主家的是吸頂燈,總不能經常爬上爬下的插拔!
或是把兩邊燈座的4支金屬內外都拋光試試看! 這點我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燈管拆下再插上重覆幾次試看看!
我覺得可能是燈座內的金屬接觸不良所引起的!
我家的2D-21W抬燈就是這樣, ...

感謝您提供經驗~~
把燈管拆下再插上重覆幾次試看看!

這招我以前有用過~~這次不靈了><

記得之前有一次直接買了新燈管還是不亮,啟動器跟燈管插插拔拔後來又好了!!!!裝回舊燈管也能用!!!!
想想看~我上次試了幾個舊啟動器,居然試到一個1P啟動器也能用@@
只能說這燈也太詭異了= =
要說燈座內的金屬接觸不良所引起的!這~我又有點不太相信,如果說嚴重氧化這我還相信,但差一點點接觸電阻真的就會點不亮嗎??那~這燈也太嬌生慣養了吧= =

楼主:
話說~今天經過百貨賣場,於是進去買了幾樣東西
東看西看的~~發現電子啟動器(雖然有點貴,還是買了一個)
就是這個啦~
說明寫說適用T8.T9.BB燈管,想說家裡客廳有BB燈這個也能用,就先買一個來試試看吧
裝上之後,終於亮了~~~但是~~點燈速度有點慢,約過2~3秒才亮
先不管了,暫時先用吧!><
歡迎大家來說說有何想法~~~~謝謝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話說~今天經過百貨賣場,於是進去買了幾樣東西
東看西看的~~發現電子啟動器(雖然有點貴,還是買了一個)
就 ...

沒接觸不良就是樓主懷疑的燈管老化問題了,還有安定器輸出是否有到205V。能點著就加減用,恭喜完修!

网友B:
建議燈管壞掉以後換T5,T8直管的日光燈,
燈管便宜,亮度應該不會輸2D-38W.
嫌不夠亮的話,就買三波長的燈管!

淘寶網的2D燈管可以買"歐普"的,
燈色較自然,不會死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接觸不良就是樓主懷疑的燈管老化問題了,還有安定器輸出是否有到205V。能點著就加減用,恭喜完修! ...

量了一下安定器輸出是有到200V,目前也只能加減用了,2D燈管也不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燈管壞掉以後換T5,T8直管的日光燈,
燈管便宜,亮度應該不會輸2D-38W.
嫌不夠亮的話,就買三波長的燈管!

感謝~~目前也只能加減用了,2D燈管真的不好買又貴><
等壞了應該會考慮換別種燈管了= =
我買的2D燈管是GE的,風評也不錯
我車子的大燈也是換成GE的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