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擴大機【短路】與【保護模式】之維修

楼主(2016-02-26):
主要是介紹2個視頻~ 音响擴大機【短路】與【保護模式】之維修
【1】安橋【功放】擴大機~是【電子管】的短路~美國網友更換之!!
【2】sony 擴大機【保護模式】~也是【電子管】的短路~美國網友更換之!!
我曾經 用yamaha 120watt[內含有水泥電阻]的喇叭音箱~接錯了線!!所以pioneer擴大機~就短路了!!
所以轉帖 視頻~給大家看看!!^-^

【1】【推薦】ONKYO TX-SR502 RECEIVER "SHORTED CHANNEL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CSD3F3D9w
10:33  換了 【2個電子管】與一個 水泥電阻

【2】【推薦】Sony Audio Receiver in Protect mode Repair Fix STR-DG7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mxfNzTnsQ
14:44 【它是PNP-所以是MPMP1620[0.587V-DC]與【0.626V-DC】
inverse[OV]與[0.49V]
15:20 【它是NPN-transmitter所以是MNMN2488[0.616V-DC] 與【0.657V-DC】<-->dia-junction
inverse值【0.492】
15:35 測量2個【好的】電子管【一個PNP型+一個NPN型】開始安裝^-^

【3】維修stereo擴大機 ~ 外接5只喇叭的那塊電路板+換了relay
Pioneer VSX-820-K Stereo Receiver Diagnosis &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5gCZ_2VFA
13:40 介紹左右聲道
15:48 可以吸焊錫的 DIY焊槍
14:20 作者說有3個Relay~ 在左聲道的那個~壞掉了!
16:04 換一個新的Relay

【4】還有 三太子【MK電子琴】那個換 音效IC【PCM1754】的文章~也很經典+厲害
2016-2-14

看完這4個文章或視頻~咱感覺 維修的知識大增………^-^…

維修Denon AVR-788擴大機的視頻
http://bbs.pigoo.com/thread-59611-1-1.html

以下视频~ 是youtube右邊推薦的廣告視頻!!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可不用看!!^-^
===============================
【2015攝影】【20年前】Yamaha RX-V620RDS surround receiver -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LdTyTnfMbQ
26:14 示波器【测量波形】不错
49:21 有電路圖[圖紙]
【2015攝影】Yamaha RX V870 intermittant sou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NAG0H65fk
【2010攝影】Yamaha RX-300U Stereo Receiver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L1k8Jk_Z8
【50年前的】Yamaha CR-820 Receiver Repair Jan 24,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mSPpvyotg
=====================

【2015攝影】【4年前 有1080P】Pioneer Model VSX-1021-K Stereo Reciever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vvufGt5_Y8
30:59 有電路圖[圖紙]

Pioneer Amplifier Repair &【加一個音量控制PCB面板】 Motorized Volume Control Conver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nq3tEWRyU
26:13 大水塘電容的 歐姆值 【0.3】
33:19 遙控器PCB板的電壓值
========================================
【9年前的】Sony STR DA4【ES】 No Sou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kjE2YFTAg
10:53 怀疑有假焊~so有IC的地方【重新焊接】
28:32 怀疑有假焊~so有IC的地方【重新焊接】
35:52 测量电压
37:61【一个绿色 应该是电感坏了】
39:00 so将R591 的零件 焊接上去
40:00有声音了
=======================
【60年前的】Toshiba SA7150 No Sound Left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9szPQJcfe8
03:17 示波器【测量波形】不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8GkiKecGAY
============================================

【2014攝影】luxman lv1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pPfJb0joc
10:28 喷类似WD40的喷剂【在按钮处】
22:53  试听声音不错

【50年前的】Technics ST8044 No FM reception on low end of band. part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dFnSkHmsY
============================
Bose Music System Repair Radio un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hMp7JymEQ
21:24 装回16根脚的电子管

Bose ps321 av321 system de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yivnVDVdQ
07:59 焊接2条【细的漆包线】

==============================其他非維修資料。。。古典銘機擴大機【音質】試聽
音响试听
JBL L100 Century + 【50年前的】Ampli Luxman 85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VTpo-xMX4
JBL L65 JUBAL + Luxman 309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xc9gzR4jQ
Mcintosh C 26 preamplifier JBL L-100 Cary SLA -70 Soundc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zcjXKb6Q8
PIONEER【罕见的大喇叭音箱】 EXCLUSIVE model 24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1nqJmqYKs

B&W 802N - Rotel RA 14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HU6veaTb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aHh6OOcIU

一些很昂贵的HiFi  喇叭照片合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Tel7bLAUo
設計比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Bfz9O9IgY
=========
【制作壓克力材质的音箱】Making the 3-way speakers ( transparent bo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S6jaO_Nck

DIY Home Theater Center Speak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ABD6-DHls
【自己在家做木质音箱外壳】DIY How To Make Homemade Speak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4_-EICUGo
How to Make Wood Speakers for Your Compu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9xqHKI6xM

^

网友A:
看到一台看不懂的工具,請教一下大家附圖箭頭所指處那個工具的用途是用來吸鍚的嗎?

网友(2018-02-27):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台看不懂的工具,請教一下大家附圖箭頭所指處那個工具的用途是用來吸鍚的嗎?

以前有看過材料行在賣這種吸錫器,現在很少見了應該是賣的不好所以沒賣了。
如果有用過吸錫氣球的人就知道這種的吸力有多少,吸錫氣球的差異是前端是白色鐵弗龍是與烙鐵分開。
可能買這回來改成電動吸錫器會比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