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40V300A 開機閃8下無法開機~

楼主(2016-02-26):
SPNY 40V300A

拆背蓋後全景
電源版

主板

電源版背面
第一次接觸SONY....無從下手~~~~
請問先進們閃8下的定義是??
經爬文是..(AUDI接口音頻檢測異常)
請先進們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A:
KLV-40X200A 我自己修過,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PS:您貼的照片尺寸太小看不清楚。

楼主:
這顆200wna1 穩壓IC
1.目前待機時都是0V
2.開機時第1腳是16.17V.隨即受到保護關機就降為0V.
第2腳為3.3V 隨即關機降為0V
第3腳開機電壓最高是3.6V 隨即關機降為0V
請大大們指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V-40X200A 我自己修過,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謝謝你~~我會參考一下..

网友:
http://www.sharp-world.com/produ ... /pq200wna1zph_e.pdf
這是規格書,我只是新手不要問我n_1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將 TL431 拆下上電測試嗎?

狀況不一定一樣,只是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將 TL431 拆下上電測試嗎?

如果你有仔細看ysc的兩篇維修文,就不會這麼問了

兩篇維修文的故障現象均不相同,主要是給你參考用

============================

你的故障點應該是3# ArmsCastle 文中2個參考帖比較接近

网友D:
路過, 巴黎大加油 看看前輩維修文先

网友E:
http://bbs.lcdhome.net/read-htm-tid-263491.html

请参考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過, 巴黎大加油 看看前輩維修文先

第一次接觸.努力中~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仔細看ysc的兩篇維修文,就不會這麼問了

兩篇維修文的故障現象均不相同,主要是給你參考用

謝謝你~抽空再給它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lcdhome.net/read-htm-tid-263491.html

请参考这篇

感謝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lcdhome.net/read-htm-tid-263491.html

请参考这篇

感謝  巨风 前輩~
提供明確資訊.讓我得以輕鬆完修~
能夠完修SONY電視真的很有成就感~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48326-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474&h ...

感謝 ArmsCastle 前輩~
提供明確資訊.讓我得以輕鬆完修~
能夠完修SONY電視真的很有成就感~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