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4A785D-M PRO 不觸發+錯誤訊息維修

楼主(2016-02-26):
主機板型號:M4A785D-M PRO   (不觸發+錯誤訊息維修)
故障狀況:朋友過送來.告知無反應
處理過程:看圖

主角

型號:M4A785D-M PRO

初步檢查主機板.發現IO缺件.

將IO補上

上電測試.跑碼EE.找RAM插上試試

咦.正常跑碼.

真的有畫面.不會這麼軟吧

沒裝電池.出現CMOS畫面.按F2跳過

卡在New CPU is inserted in your system !
進BIOS儲存後重開機一樣.換CPU.無效 刷BIOS-無效.雖然可以關閉BIOS裡的選項
但怕有些客人會認定故障.還是處理看看.來找線路
此處有很多好朋友提供的資訊.可以先去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23191

當開機時 CPU的 SKTOCC#會發出低電位

此低電位會使 SQ1截止(圖裡面的三腳小MOS就是SQ1).S_NEW_CPU會產生3.3V電壓到南橋.去告訴南橋.新CPU已經裝上
經檢查-及換過CPU.此腳位皆不會發出低電位去截止SQ1.很明顯CPU座空焊.換CPU座可不是開玩笑
但如何讓SQ1截止呢.可能有幾個方法.但-我選擇拆除SQ1 11 (中型).jpg

拆除SQ1之後 S_NEW_CPU透過昇壓電阻直接產生3.3V送到南橋

再開機測試.過過過過過過.過去了.簡單嗎?下次碰到.你就直接拆.你說簡單不簡單

网友:
我比較有n_079|的是,你怎麼知道是這裡的??

网友A:
詢問C大一下, 這個電路的原始功能是何用? 畢竟多一組開關電路也是錢...
看似應該不是 AMD 的建議線路, 很少看其它家有這種狀況!

网友B:
拆掉之後有安裝作業系統WIN7會不會有問題
那顆是SQ1不是POQ206,這顆華碩的板子應該很多晶體上面寫S72或K72
這版有幾個通病 開機觸發3-5秒掉電(開關上面822排阻) ORN31
內建VGA不顯問題出現在門電路NU2  HCT125D. 14腳';行場信號沒有

网友C:
所以就是在旁邊的空焊位置補上一顆電阻,讓3.3V直接去南橋OFF這訊號?

這訊號幹嘛用的~幹嘛提示有新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之後有安裝作業系統WIN7會不會有問題
那顆是SQ1不是POQ206,這顆華碩的板子應該很多晶體上面寫S72或K72

糟糕-筆誤了.感謝獅子魚大提醒.已更改
另外.可以正常進WIN7系統.測試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就是在旁邊的空焊位置補上一顆電阻,讓3.3V直接去南橋OFF這訊號?

這訊號幹嘛用的~幹嘛提示有新CPU? ...

1.不需要.它本身就有個昇壓電阻SR8

2.這訊號幹嘛用的~幹嘛提示有新CPU---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較有的是,你怎麼知道是這裡的??

獅子魚大有提供點位圖.在昨天那一篇裡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231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詢問C大一下, 這個電路的原始功能是何用? 畢竟多一組開關電路也是錢...
看似應該不是 AMD 的建議線路, 很 ...

這我也想知道.為何要有CPU插入功能偵測.也希望知道的朋友能提供更進一步的訊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我也想知道.為何要有CPU插入功能偵測.也希望知道的朋友能提供更進一步的訊息 ...

是提醒CPU更換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提醒CPU更換過??

我想-jojoling大大可能會清楚些.希望他有看到這篇文.呼叫jojoling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jojoling大大可能會清楚些.希望他有看到這篇文.呼叫jojoling大大

哈哈,我基本上沒做過什麼AMD的案子(我本身是在NB這邊的),曾經有AMD的案子,我也只是決定誰來做而以~
不好意思呢~

不過跟據這個功能,主要就是要讓使用者得知 CPU 有被拆過或換過,一般的目的為:
讓使用者拿去檢修時,有機會可以查覺 CPU 被偷偷的替換~
讓使用者記得去 BIOS 面畫重新設定,有時這是需要被最佳化的。

在某些商業行為的需求下,客戶有可能強烈要求具有這些防盜警示的功能。
像 Dell 它們有一個規格就是 ram 有改變的時後,會需要有這些警示訊息。
這 CPU 被換過,在很多公司管理上是很方便的,例如遠端管理,如果你換過/拆過 CPU 就產生警示,免得被個人換過低階的 CPU而無法得知。

不過呢,這種設計,通常就不是個人在意的點。反而覺得沒什麼意義存在。

网友:
其實有很多功能,在個人使用上都是不必要的,我說一些比較特殊的。

筆電裏內建一張加密卡,所有的硬碟資料都被這張卡加密,那怕你把硬碟拿到別台電腦,知道硬碟的加密碼都無法讀出正確的資料,這也是軍規的要求。

筆電在特定模式下,所有的燈光(LED)都會被關掉,確保在夜晚單機無人使用下,完全的是無任何光線產生。

以前主機板廠商生產完畢,送到客戶在,在入關時會將 BIOS 拔下確保這是半成本(避稅),現在是直燒一個特別的BIOS,只具有特定功能,並用特定方法更新至正常板本。

電腦硬體會額外設計,讓軟體能自我檢測特定功能是否存在,以降低人力檢查的成本。

系統開機時,需產生 beep 聲以判定何種硬體壞掉,被自動檢查的硬體包括:CPU,記憶體,電池(不是RTC電池)等等。

网友: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論壇中真的是高手如雲
而且人很好
不藏私

雖然沒能力維修
不過看了一些高手的解答
無形中也提升了
自己對電腦相關的知識

网友:
其實這功能最主要是
當時超頻跟開核很盛行
所以ASUS加了此功能
來提醒使用者安裝新的CPU後
是否要重新設定BIOS數值

网友C:
原來如此ㄚ~~~一切都是商業考量加上的特殊要求

有沒有套裝電腦可以檢查自己系統組態是否為出廠原始設定
,保固內任意變動視同破壞保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來如此ㄚ~~~一切都是商業考量加上的特殊要求

有沒有套裝電腦可以檢查自己系統組態是否為出廠原始設定

報告~

你的需求目前是沒有這種,因為PC硬體有太多種組合。
你說的一般是在特殊規格上才會出現,我以前做過那種案子,例如直接鎖定特定週邊,其它的不讓它能被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報告~

你的需求目前是沒有這種,因為PC硬體有太多種組合。

這樣喔~~~~~因為感覺廠商綁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