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V 10A = 110V 10A ?

楼主(2016-02-26):
請問

電源線
250V 10A = 2500W

拿到 110V 用
變成 125V 10A = 1250W

請問是這樣嗎?

另外請問

吹風機或電磁爐
應該要用什麼規格的電線?

2x 1平方 電線?

网友:
對不起 小弟資質尚淺 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可以問一下嗎?
電源線
250V 10A = 2500W是指Adapter 還是線?

另外吹風機或電磁爐 屬於高耗電流產品
根據 AWG 標準線徑規格對照表
例如吹風機約9~15A左右
您可以選擇 10AWG 的線作為您的電線
因為不太了解您的表達意思 也不知道這樣回答對嗎
您在參考看看嚕

网友:
沒有人這樣算如何使用電源線的 !

你因該要先說明你的用途才對.

不然看不太懂你的訴求.

网友:
电源线主要看电流参数,250V10A的电源线用在110V,额定电流仍是10A,只能理解为耐压有盈余,耐压值可理解为两线之间或与外界的耐压及绝缘程度,涉及安全使用范畴, 耐压盈余最多只能理解为浪费或降级使用,电源线额定电流主要与导线材料与导线结构和导线截面积有关,某条电源线的导线内阻很小且是一定的,流过导线的电流大发热量就大,反之就小,与供电电压基本没关系,如果把110V的电热器具接在220V供电上,电流就会加倍,原来导线流过10A会变成20A。

网友:
吹風機或電磁爐
應該要用什麼規格的電線?

2x 1平方 電線?

假设电磁炉最大功率是2200W,110V供电就是20A,用1平方毫米铜电源线肯定不够,如果短时间满功率烧开后调小功率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

到淘寶買 250v 10A (2x1.0mm2)兩插插頭電源線,
拿回台灣用在家電產品上
會變成 110V 10A 還是 110V 5A
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

到淘寶買 250v 10A (2x1.0mm2)兩插插頭電源線,

跟內芯線徑有絕對關係   導體截面積與線阻抗決定所能夠流經多少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

到淘寶買 250v 10A (2x1.0mm2)兩插插頭電源線,

你說的是這個玩意嗎?
你買到的線應該跟你問的問題無關 你插上台灣的電 他還是110v 而你用的電流 跟你的產品有關 10A應該是指他能承受的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

到淘寶買 250v 10A (2x1.0mm2)兩插插頭電源線,

250v 10A  ,
110V也是10A,
12V也是最大10A,

因為導線線徑(截面積)決定電流大小,

至於1mm平方X2C 電流是10A是誰規定的,這就看當地的規定了,但大致差不多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

到淘寶買 250v 10A (2x1.0mm2)兩插插頭電源線,

參考得榮電線
http://runasia.com.tw/derrong/specificationeandprice-1.php?id=32

网友A:
所以要是有廠商用不純的銅來做導線材料,然後導線截面積又小~~~那肯定會打折扣對吧

网友:
絕緣等級看耐壓,也就是AC250V
電流等級看線徑,也就是10A

AC250V / 10A表示
建議最高使用電壓不超過AC250V
建議最高使用電流不超過1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是有廠商用不純的銅來做導線材料,然後導線截面積又小~~~那肯定會打折扣對吧

是的沒錯
所以現在市面上有"鋁鍍銅"的偽銅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沒錯
所以現在市面上有"鋁鍍銅"的偽銅線

那能有辦法去猜測品質好不好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能有辦法去猜測品質好不好嗎?

鋁鍍銅比純銅線輕
阻抗也會比較大
橫斷面的顏色也會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鋁鍍銅比純銅線輕
阻抗也會比較大
橫斷面的顏色也會不一樣

所以還是得看斷面驗貨.....

家用延長線這種也會有人假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還是得看斷面驗貨.....

家用延長線這種也會有人假嗎?

有喔
綠色的接地線沒有銅心

就是一條綠色的塑膠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喔
綠色的接地線沒有銅心

哇咧~~那不就等於沒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