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德國theben SUL 181h 拆解

楼主(2016-02-27):
因有太陽能熱水器定時器故障(時間不會走)
更換新品後 拆開來給大家看看 下面不多說 請大家看圖囉
謝謝收看

网友A:
這種產品大多是電池漏液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產品大多是電池漏液故障

電池漏液故障??
這個是接AC 220V的捏n_043|
老大...您累了嗎??

网友C:
我家的太陽能計時器也是不會走,拆下來上電會走,時間會越走越慢,但是裝在控制箱裡面就不走,有拆開看過,但看不出哪一個零件有問題,請問有查到哪一個零件壞了嗎,新的計時器型號與價格可以提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池漏液故障??
這個是接AC 220V的捏
老大...您累了嗎??

停電補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漏液故障??
這個是接AC 220V的捏
老大...您累了嗎??

黃色那顆應該是電池
這台原先也是越走越慢
後來直接不動了 還正停在加熱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太陽能計時器也是不會走,拆下來上電會走,時間會越走越慢,但是裝在控制箱裡面就不走,有拆開看過, ...

因為附近較大的五金行都沒賣銅型的
後來直接找原廠商來換
含工資兩張小朋友有找

因為是直接換一顆,拆開也沒發現異狀
我也看不出是哪裡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池漏液故障??
這個是接AC 220V的捏
老大...您累了嗎??

黃色那顆應該是電池
arthur0518大..您累了嗎??

网友B:
看來是老灰狼搞錯了n_075|
 老大....記得留一瓶蠻牛給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來是老灰狼搞錯了
老大....記得留一瓶蠻牛給我

兩位去給烏骨雞學姊抽兩鞭就精氣神湧全部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兩位去給烏骨雞學姊抽兩鞭就精氣神湧全部失...

A 大,倫家又沒說錯,為什麼要被處罰?

网友:
引用 网友E:
A 大,倫家又沒說錯,為什麼要被處罰?

本來就沒你的位子ㄚ~~你對號入坐那就得補票啦....來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附近較大的五金行都沒賣銅型的
後來直接找原廠商來換
含工資兩張小朋友有找

記得小弟也曾經換過一顆相同的定時器。自己有修過,當初懷疑是電池故障,但印象中最後是電解電容的問題,建議電解電容換換看。因為它是機械式,沒有太多電子零件,其他元件故障的機率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太陽能計時器也是不會走,拆下來上電會走,時間會越走越慢,但是裝在控制箱裡面就不走,有拆開看過, ...

f大,

以前處理過一次家裡的太陽能熱水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21260

直接改裝外接式充電電池,

目前還正常工作。

网友:
我家也是這台,看來內部也是用電容降壓法供電,簡陋到有點嚇人...  那顆石英震盪器的精確度跟電源供應與溫度(有看到類似oven的恆溫設計?)有關係,越跑越慢會不會是薄膜電容老化,漣波變大的關係? 要是我會加個LDO做穩壓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f大,

以前處理過一次家裡的太陽能熱水器,

BECOOL2014請問改裝的電池規格,與原有的規格有差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BECOOL2014請問改裝的電池規格,與原有的規格有差異嗎?

改裝1.2 V鎳氫充電電池(附設焊片、容易上錫),

關電測試,正常計時,ok。

网友:
一般連鎖的五金應該會有吧,四條線自已換,

网友:
樓主的第4張圖表明了這臺的核心是石英鐘,跟常見的機械定時器核心是交流電鐘不同
小弟也傾向那顆黃色躺平的是電池,不然220v直接過橋整降壓的直流品質應該不會立刻送給石英鐘吃

网友:
高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太陽能計時器也是不會走,拆下來上電會走,時間會越走越慢,但是裝在控制箱裡面就不走,有拆開看過, ...

沒屋頂的有賣,一個16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色那顆應該是電池
這台原先也是越走越慢
後來直接不動了 還正停在加熱狀態

別怕!水加熱到一定溫度會自動斷電。

网友:
如果樓主上屋頂不麻煩,建議換成一般日製或台製品,差別大概只有準確度沒德製品高跟停電後復電必須上屋頂開控制箱調時間

不過現在不是也有不少太陽能熱水器控制器已經是全數位電子控制,可以裝在樓梯間,不用當蜘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