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EED ES450 L12 450W疑似過電流保護

楼主(2016-02-27):
SEED ES450 L12 450W在一般使用時完全正常,連續使用10小時也沒問題.

一電玩3D遊戲或跑顯卡測試軟體甜甜圈就會熄火.

所有的電解電容都已量測過,全部數值都正常.

圈起來那顆電壓監控IC GR8313也換過了,還是一樣.

請問前輩這是甚麼問題?

圈起來的是GR8313

圈起來的是GR8313

背面圖

背面圖

圈起來的是GR8313

圈起來的是GR8313

网友A:
如果你有負載加到最大測試
如果會過那電源就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負載加到最大測試
如果會過那電源就沒問題

確定是電源的問題.

因為顯卡重負仔才跳電熄火,輕載上網看影片都很正常.

有更換另一顆電源交叉測試所下的結論.

而且平台的耗電不多,速龍II 250+兩條記憶體+一顆硬碟+HD6770顯卡裸測,全負載應該在300W左右.

网友:
所以說要各路個別加載,確定是那一路保護了,還是輸出不足,

一般生產會有負載測試機,很容易就知那有問題

网友:
你的POWER負載不足吧?

顯卡需要的功率是多少?  整機需要的功率,先核算一下!!

楼主:
X2 250功耗65W,HD6770功耗108W裸測只裝一顆硬碟沒光碟機.

所以整體功耗不超過300W,這顆電源是450W的規格,沒理由不夠.

我拿另一顆雜牌沒80+的400W測試都跑得很順.

報告liuchinlang大大,那顆是CM6805BG

如果是這顆不良,那會不會釋出力不足瞬間掉壓造成低電壓保護啟動?

這要怎麼測?

maxcar大大,這顆電源我看應該是偽二路,因為兩個12V輸出末端回到GR8313旁邊的迴路零件是空的沒植上.

所以等同一路的設計.

感謝各位.

楼主:
網路上找到一張MC6805BG的圖.

想說是不是OPP啟動,懷疑圈起來那顆電阻變質,結果量測組值正常

网友B:
事實上最主要是看POWER的12V的瓦數
考慮到某些原件老化的狀況
可能造成不到300W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實上最主要是看POWER的12V的瓦數
考慮到某些原件老化的狀況
可能造成不到300W也有可能

我拿到這顆電源時內部灰塵很少,風扇葉片還很新.

明顯是很少用,而且以出廠日計算還不到3年半,我覺得不是老化的問題.

容易老化的電解電容都有拆下用電容表量測,數值都正常.

謝謝您.

网友:
你量一下,380V看有沒有足夠

最大顆電容你有量嗎

网友C:
電解電容的容值正常不代表功能正常
所以還是建議換新

可以的話,量一下
空載與加載的電壓
說不定是電壓不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解電容的容值正常不代表功能正常
所以還是建議換新

今天把高壓側的幾顆小電容都換了,還是一樣.

低壓側的大容量電解電容用電容錶和傳統三用電錶量測容量及漏電組值,都正常所以沒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高壓側的幾顆小電容都換了,還是一樣.

低壓側的大容量電解電容用電容錶和傳統三用電錶量測容量及漏 ...

那要不要量看看
空載/輕載/重載  電壓變化
說不定會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高壓側的幾顆小電容都換了,還是一樣.

低壓側的大容量電解電容用電容錶和傳統三用電錶量測容量及漏 ...

大電容和MC6805BG換新,搞不好就過關了!
經驗有遇過!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我先換大電容再找顆MC6805BG來換.

不過MC6805BG好像不好買.

補充:剛剛把所有電解電容都換新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
12v加重負載,power跳脫保護,
有時是因為 5v 輕載 導致 5v 電壓太高跳脫

所以5v加重一點負載試試

楼主:
今天將重點放在OPP的想法

第一次將一顆0.22歐姆並聯再線路圖綠圈位置,開機測試結果熄火.

第二次將0.22歐姆並聯在黃色圈的位置,顯示卡HD4850甜甜圈竟然跑起來了!沒有瞬間熄火.

進系統時                                             甜甜圈啟動時
+5V=5.112V                                       +5V=5.136V
+3.3V=3.280V                                    +3.3V=3.264V
+12V=11.986                                     +12V=11.827

可是拆下來那顆電阻組值低到三用電表無法量測,應該是好的.

這有可能CM6805BG內部有瑕疵故障嗎?

補充內容 (2016-3-1 12:43 AM):
線路圖是CM6805BG PDF檔內的參考線路圖,和這顆電源設計不同,但可以做為參考.

网友C:
黃圈那顆看起來是電流檢測用
綠圈那科應該是檢測mos的電流

會不會是脫焊?

電壓感覺還滿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黃圈那顆看起來是電流檢測用
綠圈那科應該是檢測mos的電流

焊點都補過了.

晚上將0.22歐並聯好鎖上外殼上機使用.

玩絕對武力2十幾分鐘又熄火了,應該是CM6805BG有問題.

我想先找一顆換上才能進一步測試了.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點都補過了.

晚上將0.22歐並聯好鎖上外殼上機使用.

這顆IC負責PFC與PWM
所以可能性也不低

网友:
此顆power有過熱跳電的功能嗎?

网友:
簡單的說這電源三年前就在這台電腦上,這樣才說老化

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不適合,說穿了本來設計就這樣,那應該是無解.當然要研究如何改當興趣是可以,

网友:
現代家用電腦電源供應 偏重12V   有可能12V單路過載

楼主:
應該不是過熱,因為啟動進行裸測時連外殼都沒鎖上,摸散熱片還是冰的.

至於12V的耗電應該也不是熄火主因,HD6770耗電才108W,我隨便拿一顆機殼牌400W爛POWER都撐得住.

感謝各位.

楼主:
感謝協助的各位前輩

昨天買回來的CM6805BG換上後,以HD4850跑20分鐘的甜甜圈沒問題.

已經確定完修了.

另外請問關於熱風槍的使用,一般電木板不是玻纖板熱風槍要設幾度板子才不會凸起而無鉛錫又可以解焊?

我設350度電木板表層會凸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協助的各位前輩

昨天買回來的CM6805BG換上後,以HD4850跑20分鐘的甜甜圈沒問題.

此種故障現象,此顆ic故障有90%以上,
過來就是大電容,再來就是一側晶體了,
通常ic換了都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