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點讀筆故障

楼主(2016-02-27):
小朋友的點讀筆沒有廠牌也沒有型號,只
知道電源鍵按下去會有雜訊聲,
且也無法正常開機,上網查一下說可能是
晶體振盪器有問題,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否
第四張圖紅色框內的就是
晶體振盪器呢?
不知他的規格要何如分辦呢?

第一張圖

第二張圖
第三張圖

第四張圖

楼主:
  有請各位大大們幫忙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請各位大大們幫忙查看。

12M的, 但不一定是它壞的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188894220

网友:
第四張圖紅色框內的就是晶體振盪器12.0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的, 但不一定是它壞的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188894220

大大,我也只能一個一個慢慢換了,不然還真的不知那兒壞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可以知道他是好壞

网友B:
量電壓!! 石英震盪會常壞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電壓!! 石英震盪會常壞嗎?

之前牛的Syma F3遙控直昇機無法和遙控器對到頻,
只好在淘寶買了台機身, 比對後確認是16M石英管壞掉...

大人的玩具, 小孩的玩具, 如果壞在石英管, 應該都是被摔壞的...
可能是石英管怕摔吧...

网友C:
雜訊聲的問題 可以用電表量一下驅動蜂鳴器電晶體腳上的驅動頻率 看看是否對頻

网友D:
XO不能隨便替換,要注意電壓。拍賣網賣的通常是一般的3.3V規格,而手持裝置有可能是採用1.8V的產品

楼主:
電壓量測沒有問題 ,我在想可能真的是石英管震壞了,因為點讀筆常常問候地板吃飽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XO不能隨便替換,要注意電壓。拍賣網賣的通常是一般的3.3V規格,而手持裝置有可能是採用1.8V的產品 ...

請問大大 XO 是指哪一個地方呢?

网友:
手頭上有 3.3v 12.000MHZ  另外一個 12.000 幾V就不知道了!!

需要請告知 住址 及 姓名 聯絡電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XO 是指哪一個地方呢?

XO就是Crystal、(石英)震盪器。
最好先量一下正面XO左上方那個接點的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電壓!! 石英震盪會常壞嗎?

沒錯,很多大陸做的玩具,都是壞在這晶振!

网友:
這種跟主機板、3C上兩腳的差別在哪?

楼主:
對呀,我上網查也有二腳的,不知是否可以把主機板上的拆下來焊上去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呀,我上網查也有二腳的,不知是否可以把主機板上的拆下來焊上去呢 ?

兩隻腳的沒有電壓的差異,四支腳的會標示 5V 或是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兩隻腳的沒有電壓的差異,四支腳的會標示 5V 或是 3.3V...

這樣ㄚ.....有工作電壓區別

楼主:
引用 网友D:
XO就是Crystal、(石英)震盪器。
最好先量一下正面XO左上方那個接點的電壓

請問大大這張圖符合您的說法嗎 ?
我在對岸找的圖片,但他的賣場沒有分 3V 或 1.8V
的差別耶~ 還是只要是 12MHZ  就可以了。

网友:
有VCC輸入的都是有源晶震,要問清楚電壓,不然會燒壞(或是不起震)。沒有VCC輸入的是無源晶震(兩隻腳版本),本身沒有起震電路,必須同搭配晶片中的起震線路一起使用。你先量出電壓再來選購適合的有源晶震。

网友:
萬一手邊沒晶振,用555打出一樣的電壓的頻率波形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雜訊聲的問題 可以用電表量一下驅動蜂鳴器電晶體腳上的驅動頻率 看看是否對頻

請問大大 用電表量驅動蜂鳴器電晶體上的驅動頻率 ,該如何測量呢? 或是有文章可以爬文, 小弟在量測 XON的時候 不知是否因為XO 晶片太小了,怎麼量都測不到電壓 ,再煩請請大大指導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