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率晶體替換及印刷數值請教!?

楼主(2016-02-27):
請問~
功率晶體BTA24-600B可以用BTA41-600B代替嗎?
有何影響?
24及41數值代表什麼?

网友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CS/BTA24-600B.html
第六頁有說明標示規則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B_to_BTB41-800B.pdf    第三頁有說明標示規則

BTA41-600可以用     可以替代 BTA24系列 TAI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2045/STMICROELECTRONICS/BTA24-600B.html
第六頁有 ...

再請教~24及41差別在哪?

网友A:
BTA41系列可以控制的電流比BTA24系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A41系列可以控制的電流比BTA24系列大

說到重點!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