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勝利 VC890C+ 測量二極體的問題

楼主(2016-02-27):
這幾天我不在家,下午烏骨雞學姐向我求救,說一位會員買了她賣的勝利牌VC890C+ 後,跟她表示其它檔位都正常,但是測量及蜂嗚器/二極體檔有問題,以下是購買電表的會員寄給烏骨雞學姐的問題及圖片。

1. 在二極體檔位測量時,探棒短路蜂鳴器會叫

2. 測量二極體表內數字一直為0,測量發光二極體時LED不亮

其實烏骨雞學姐還附了很多張照片,不過當我看到第二張照片時,我大概就知道什麼原因了。
很多電表的蜂嗚器/二極體檔是做在一起的,但是有的電表有做開關或功能鍵把它區隔,這台VC890C+就是這樣,為什麼第二張圖測二極體顯示OL(無限大)?因為使用者是使用蜂鳴檔來測量二極體,在這台電表上就如同用Ω來測量二極體一樣,下圖紅色圓圈內的蜂鳴檔就可看出使用錯誤了。

請把電表旋鈕轉到蜂嗚器/二極體檔位,再把綠色箭頭的開關快速按一下(長按是背光開關),看看紅色圓圈內的蜂鳴器符號變成二極體了呢?是的,這台VC890C+ 的二極體就是在此檔位測量,其它就請務必詳閱說明書了,或有問題歡迎在版上提出,問烏骨雞學姐她是無法解答的,上來論壇問還比較快。

网友:
數位電表  多是這種設計!!

网友:
印字都印同一色   搞烏龍   麻煩了售後人員

說明書也沒在看

网友:
使用手冊很簡陋,跟本沒寫。
如沒用過類似設備,應該不會知道的。

网友:
很多數位錶採用類似設計,複合檔必須配合另一個按鍵來切換,要從顯示器上圖示來確認。

當在二極體檔時,顯示出來的數字單位是V,也就是二極體的順向電壓VF,跟指針表X10檔時的LV一樣,所不同的是數位錶在二極體檔時紅棒輸出正電壓黑棒是負電壓,這部分指針表剛好相反。

网友:
勝利的表是大陸製的戰鬥表,便宜還算耐操

网友A:
小弟是事主...

因為沒用過此類型的電表
那顆 Select , Hold按鍵 在使用手冊上並無太多解釋
當下也以為只有保留數值與開啟背光功能
以為它會像一般的電表會自動去切換

會問學姐是在拍賣上看到出貨前都會測試
想說問她她會知道該怎麼操作
就拍了各個檔位的測試結果給學姐看
結果還是還勞煩wish大及各位前輩來替小弟解惑

下次如果有疑問我會PO文來詢問
不好意思,造成各位的困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事主...

因為沒用過此類型的電表

不用客氣!大陸的說明書都是能簡則簡,烏骨雞學姐最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問題歡迎貼上來,相信大家都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事主...

因為沒用過此類型的電表

這事沒什麼不好意思,造成誰的困擾之類...

很多使用說明書確實非常簡陋...  因為基本草稿是設計人員寫的草搞
...甚至是大師兄(主設計者)叫小師弟(助理工程師)起草
然後都丟給文書專案人員, 規模小的公司這部分付之闕如
工程師寫的想的會有不少[想當然爾]上的盲點
因為他天天接觸的就這些東西, 很多他認為基本的事就沒去寫
但是這些沒寫的事, 搞昏了使用者與客服...

我想到幾個PC應用上的例子

以前常常看到很多軟體執行到中途停止 出現提示  ....按任意鍵繼續....please enter any key ...
然後很多新手使用者...  在鍵盤上找不到標示[任意] [any]的按鍵

有經驗老手使用者,當笑話取笑新手...
很有趣嗎...
錯了,, 這種事成為客服人員收到詢問率最高的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把詢問率最高的問題  換客服成本累積看看
這問題值得嚴肅面對

於是軟體公司將這提示改成 ... 按ENTER鍵繼續...
甚至有的軟體 還會貼心的 將 ENTER 加個外框  , 手冊/HELP 功能 還會畫出該鍵 圖型

這種現象有機會觀察汽車車主手冊
凡儀表台的燈號在汽車車主手冊裡, 都是盡可能以同樣圖形說明...

以前不管是哪種產品的設計 , 功能做得出來幾乎都能賣錢
現在不只是要低價 , 人機介面設計規劃(包含手冊)也是很重要的急待提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