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HX75A畫面疊影

楼主(2016-02-27):
大大們好
今天的主角是SONY KDL-40HX75A
原先的狀況是不開機,指示燈閃6次
確定是T-COM的問題之後
換塊良品下去可以開機了
但開機後的畫面就囧了
沒錯這是三星的面板
想請問各位大大們這是面板的問題無誤吧?

网友A:
看起來像面板壞了n_106|
http://bbs.pigoo.com/thread-55572-1-1.html
可以看一下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面板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5572-1-1.html
可以看一下這個

小弟有看過三太子大大的這篇文章
狀況一樣
只是...想在確認一下n_09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有看過三太子大大的這篇文章
狀況一樣
只是...想在確認一下

正確吧~@@ 沒拆永遠沒百分百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確吧~@@ 沒拆永遠沒百分百的答案

嗯嗯。送修的客戶是公司廠商的業務
所以不到真正確定的時候不敢隨便下定論
今天下午在拆來看看
搞不好直接送去給啤酒大比較快= =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送修的客戶是公司廠商的業務
所以不到真正確定的時候不敢隨便下定論
今天下午在拆來看看

還是早點搬去吧\

网友:
這是面板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送修的客戶是公司廠商的業務
所以不到真正確定的時候不敢隨便下定論
今天下午在拆來看看

啤酒哥最近都沒回消息,好像又泡在內陸的溫柔鄉

中部過年期間十幾台SONY面板故障,都扛在WOODEN板主的肩上
您問霧峰的木頭前輩看看~ 哈! 他債多,不差你這台

网友D:
面板問題+1
有檢查軟排先? 確定連接無誤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問題+1
有檢查軟排先? 確定連接無誤 ?

您好。
有清潔過軟排跟插座了
狀況依舊
倒是沒有換過軟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啤酒哥最近都沒回消息,好像又泡在內陸的溫柔鄉

中部過年期間十幾台SONY面板故障,都扛在WO ...

太子爺不要挖坑讓人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