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子儀表] KD 1303BX 雙電源供應器回收品維修

楼主(2016-02-27):
這是Wish 原安排過年前要出清的回收品,原本是看看就好。但是看到過完年還沒有出清,而且Wish又有安排送電表,一時心動要了一台雙電源供應器。

規格是60V3A雙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開箱照

檢修後與KD1303P合照

檢修前內部一覽:

檢修後內部一覽:

更換項目:1電容 220μf 2.電源線
所有電容外觀無異常,以電容表逐一檢測。

更換電容:容值比較
異常電容在左邊下子板同時換下2個(藍色),1 個正常,1個已容值極低。

其他故障:
電流電壓顯示切換開關接觸不良,不顯示電流值。以接點清潔劑清洗開關後,回復正常。

网友A:
順便請教一下 電容不拆下來可以直接量測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順便請教一下 電容不拆下來可以直接量測嗎?

主要要看旁邊有無會影響的零件,我通常都不拆下來量的,像二極体、電晶体也很少拆下來量!

网友:
看到110V 輸入套了個磁環  不錯不錯

不過板上SVR真多   有隱憂   可變電阻有機會 改用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