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ONEER PD-F1009點歌機無影像、無聲音求助

楼主(2016-02-27):
老師長的不可口、會嚇人
三太子選擇性失憶,把這台300片的VCD遺忘了半年

目前已可正常選片及播放(無遙控器)

R/L LINE OUT無聲音輸出

外接使用A/V影音盒,只有東山開機畫面,也是無聲、無VCD播放的影像

AUDIO 0.004VAC,離正常AUDIO OUT 0.2VAC差太遠

MCU主板黃線為進片接地開關、橘線RFAC、其它色線都為5V

測量橘線RFAC為 3.1VDC/0.215VAC波動(猜測信號到此正常)

R/L LINE OUT連1mV都不到

請教先進:是三太子接線錯誤還是主板AUDIO LINE OUT及A/V影音盒壞去
主板底部都是晶片無法拆量,這還能醫嗎?

网友A:
三太子收到古董機,照講是擺在酒櫃好好欣賞地,怎麼還要叫她唱歌給您聽呢?

這應是改裝機,一般會修改軔體,放太久軔體故障了說,

像我這台也是無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256&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收到古董機,照講是擺在酒櫃好好欣賞地,怎麼還要叫她唱歌給您聽呢?

這應是改裝機,一般會修改軔體 ...

你這隻PIONEER DV-606D 出現 FLASH SUM,這款高級診狀當然要找您這種高手

三太子功夫麥,專挑軟食
PIONEER PD-F1009 三百片點歌機主板上+-5V正常,橘線RFAC有3.1VDC/0.215VAC

看起來R/L無聲頻輸出,有像是主板板底的4558 OP造成

可是A/V盒同時也是故障,除非兩者輸出放大都故障
不然就是上游的RFAC(橘線)共通源出問題~

目前三太子有困難:
1. 主板運作是在軟排、線排之下,怎麼在運作中才能測量板底的晶片?
2. CXA2570(DATA SHEET) 的VCC、VC、RFAC該為多少才合理?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追起來或許比較快說。

VCC 查表上是 +12V/pin 24

VC pin12 看圖卡清楚

簡單地說就是供電壓的二分之一,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隻PIONEER DV-606D 出現 FLASH SUM,這款高級診狀當然要找您這種高手

請服用

楼主:
感謝duncan師傅送來 PIONEER PD-F1009 SERVICE MANUAL
原來這個外掛影音盒不屬於PIONEER,是東山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查修的方向應該是把主機R/L聲音輸出搞定,也許外掛影音盒就OK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追起來或許比較快說。

VCC 查表上是 +12V/pin 24

林北示波器比三太子還長壽,目前已經開不了機了,現在放著充門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林北示波器比三太子還長壽,目前已經開不了機了,現在放著充門面

1. 等白天沒人時,拍拍示波器,然後跟它說,你再不給我開機,我就把你給回收分ㄕ了,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

2. 打開電源讓示波器熱機,若是完全都沒有開機徵兆,請檢查電源迴路,這個你應該沒有問題的,等到示波器可以開機,但是仍無法使用,那就打開外殼讓它熱機,但是要隨時注意是否有香噴噴的味道喔 ...

運氣好的話,多多熱熱機就好了,也有可能來給你霹靂啪啦慶祝一下,最差的當然就是死給你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林北示波器比三太子還長壽,目前已經開不了機了,現在放著充門面

阿您這台把它冷落在牆角,想用時當然就罷工給你看!

應該沒事就要摸它,才會乖乖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等白天沒人時,拍拍示波器,然後跟它說,你再不給我開機,我就把你給回收分ㄕ了,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l ...

网友B:
你迷上舞台劇,越看越有趣,呷好到燒報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找我送你一台40MHZ 日立

嗯嗯! 那就等拿到啵啵再繼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迷上舞台劇,越看越有趣,呷好到燒報喔 ...

人家是喜剧大咖在“華山論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您這台把它冷落在牆角,想用時當然就罷工給你看!

應該沒事就要摸它,才會乖乖說! ...

哪有~ 波波常常有給它擦亮亮
給客人看到都知道三太子是靠技術在轉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是喜剧大咖在“華山論劍”

示波器有很大的機率,問題是出在電源裡,若你有興趣,可以把它的電源迴路先找一找,也許電容出問題了,或者哪裡脫焊.

你這台應該沒我那台200 Mhz的那麼慘,花了近萬元買了二手的約一年用沒幾次就掛了,跟朋友一起查,查到最後是CRT掛了,除非換CRT,否則只能當零件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迷上舞台劇,越看越有趣,呷好到燒報喔 ...

10樓視頻中小瀋陽,他在春晚"不差錢"演出後一炮而紅眾所皆知,另外~
張堯、嬌嬌兩位配角很面熟,原來他們是在星光大道參賽的"無名組合"
台下與他們一起參賽的選手:王二妮、玖月奇蹟、安與騎兵,個個都成為日後家喻戶曉的大腕
人家一次出場費,我們做維修拼一輩子也不能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樓視頻中小瀋陽,他在春晚"不差錢"演出後一炮而紅
張堯、嬌嬌兩位配角很面熟,原來他們是在星光大道 ...

要不然你也來弄一個"每日一修",然後在youtube播放,到時候在家數錢等妹媚出去玩 ... ...
再找幾個漂漂的妹媚三不五時客串一下 ...
每周推出一般家庭都有,但是卻很簡單的維修 ...

當然啦,開頭是你修飛機的往事與趣事,還要標榜不修飛機的飛機修理師 -- 崗山三太子每日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