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新竹有專門繞線圈的公司嗎?

楼主(2016-02-27):
請教各位;
我想找人幫忙製作迷你線圈,線徑0.15mm,重量約10公克,
半導體機器使用,原線圈老化,阻抗過大造成機器動作異常.
因為機器零件已經停產了,所以想找人幫忙製作.
請問新竹有專門繞線圈的公司嗎?

迷你線圈

迷你線圈

网友A:
只要知道感量   就能夠自己繞製

LCR表測量參數就可以

這是電磁鐵吧   應該還有個芯

网友:
應該是電磁閥之類的,可能是用來控制流體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知道感量   就能夠自己繞製

LCR表測量參數就可以

小弟學藝不精 對線圈的DIY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想先請人幫忙製作

楼主:
功能類似電磁閥
電源開關過程中,磁芯會做上/下動作

网友B:
這種的找一般的公司行號,大概不會有人理。

找個體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找一般的公司行號,大概不會有人理。

找個體戶吧!

的確如gsm7所說,
因現階段在開發,製造量少
聽說需全手工繞相對耗時
所以我認識的廠商不願意接

网友C:
可以考慮找馬達維修的廠商
之前我公司發電機的啟動繼電器故障
原廠報價1萬多
找馬達維修繞製
報價不到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慮找馬達維修的廠商
之前我公司發電機的啟動繼電器故障
原廠報價1萬多

我再朝這個方向找找
謝謝雄爸提供的寶貴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