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電機調速器 PWM 無級變速風扇疑問

楼主(2016-02-28):
原先使用SUNON 12V / 1.7W 風扇,直接使用 DC 12V 驅動,但是太吵,如下風扇

SUNON 12V

SUNON 12V

因此購買了直流電機調速器 PWM,輸入電壓:直流DC 6V~28V  最大電流:3A

PWM 調速

PWM 調速

但是接上馬達後,不論PWM調大調小都無法轉動,但是風扇直接接DC12V,卻可以轉動

不死心,換一顆風扇(如下圖)經過PWM控制卻可以轉動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是那個地方有問題,或者是要怎麼修改?

网友A:
會不會 pwm 輸出之後需要再加一個'電容器'?

网友B:
不用那麼麻煩,串個合適的電阻就可以降低轉速,用不同阻值電阻試試看。

网友C:
使用SUNON 12V / 1.7W 風扇,PWM調大, 手指撥動風扇 助跑一下
如果有效 應該是  SUNON 風扇 的 軸芯缺油需要添油潤滑

看那SUNON扇葉積灰模樣已用很久, 上述助跑作不作, 都該清理並且加油潤滑
清理對降低風切有些幫助, 加油潤滑對馬達風扇的軸芯..噪音/磨耗/啟動...有幫助

网友D:
啟動電流不足。
輸入電壓12V, 先把PWM定在最大再慢慢調小也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 pwm 輸出之後需要再加一個'電容器'?

請問是啟動電容的意思嗎?一般不是AC馬達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麼麻煩,串個合適的電阻就可以降低轉速,用不同阻值電阻試試看。

因為需要可以調速,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SUNON 12V / 1.7W 風扇,PWM調大, 手指撥動風扇 助跑一下
如果有效 應該是  SUNON 風扇 的 軸芯缺油需 ...

感謝回覆,我試過轉到最大用手撥也不會轉,似乎風扇會顫抖但是不會轉,但是直接給DC12V是可以轉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啟動電流不足。
輸入電壓12V, 先把PWM定在最大再慢慢調小也不行嗎?

感謝回覆,我試過轉到最大用手撥也不會轉,似乎風扇會顫抖但是不會轉,但是直接給DC12V是可以轉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我試過轉到最大用手撥也不會轉,似乎風扇會顫抖但是不會轉,但是直接給DC12V是可以轉動的 ...

風扇會顫抖==> 激磁的力量 低於 啟動力量+軸心摩擦阻力力量
激磁的力量不足 可能是 PWM 輸入或輸出電壓 VP值低

要不要試試SUNON 軸芯 加潤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會顫抖==> 激磁的力量 低於 啟動力量+軸心摩擦阻力力量
激磁的力量不足 可能是 PWM 輸入或輸出電壓 V ...

我有將PWM轉到最大輸出,用手撥動讓風扇轉起來,但是一下就停下來,似乎是別的問題?
不過大大說的沒錯,我先將風散潤滑清潔在試試看,謝謝

网友:
kde1208ptb1
PDF
會不會是不支援PWM?!

网友:
有可能是pwm輸出頻率太高
導致風扇無法啟動

要可調轉速,比較簡單的方式
用NPN電晶體去控制風扇
20K->可變電阻
C-E極 100歐姆->要測試

网友E:
你用電錶去測量PWM的輸出,由0調到最大,看看電錶的顯示為多少?
把PWM的輸出接電阻10~50 Ohms都可以,電錶轉為V檔接在電阻兩端,看看調整PMW時,電錶的顯示為多少?
把你的PWM輸出經過一個1N4001~4007,再接一個100~220uF的電容接地,把二極體的輸出再接到有問題的風扇,再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電錶去測量PWM的輸出,由0調到最大,看看電錶的顯示為多少?
把PWM的輸出接電阻10~50 Ohms都可以,電錶轉為 ...

Scott大大,
PWM 0~MAX,輸出約 2.22V~12.1V

PWM 輸出接電阻,接法不是很明白?

PWM 輸出接一顆 1N4007,再接一顆 220uF電容,再輸出給風扇,
PWM 0~MAX,輸出約 6.01V~11.21V
輸出6.01V時,風扇已經可以啟動,轉到最大時風速跟著變大

感覺PWM 輸出,風扇變化量很小,約6V~10V變化到最大,超過10V變化不明顯
可以調整的風速區間很窄,不容易調整風速,
不知道是否還有調整的空間,感謝回覆

网友:
通常太吵,我都直接改低電壓使用,9V~5V都可以,看你接受程度.

网友:
風扇要轉有一個最低起動電壓
所以這種風扇都會給最低起動電壓才不會要轉不轉
本來這種風扇就不是跟據電壓線性轉速
所以這樣很小的範圍調速算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Scott大大,
PWM 0~MAX,輸出約 2.22V~12.1V

>PWM 輸出接電阻,接法不是很明白?
就是把電阻當負載代替風扇.

風扇所需電流:
I_fan = W/V = 1.7W/12V = 0.142A = 142 mA.

風扇的內阻:
R_fan = V/I = 12v/142 mA = 84.5 Ω

測試PWM輸出電流 I_pwm
I_pwmMax = V/R = 12V/10Ω = 1.2 A
I_pwmMin = V/R = 12V/50Ω = 0.24 A

所以若用10Ω當負載,pwm的最大輸出電流為1.2A
若用50Ω當負載,pwm的最大輸出電流為0.24A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 輸出接電阻,接法不是很明白?
就是把電阻當負載代替風扇.

感謝說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