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L30A SATA 偵測不到 不供電

楼主(2016-02-28):
小弟今天拆了一台沒辦法抓到硬碟的UL30A

請問大大有電路圖可以分享一下嗎? 還是說可以告知能從哪邊下手呢?

這台正常開機~可進BIOS 但是SATA硬碟接上後沒有供電(沒旋轉也沒偵測到)

网友A:
確定sata 沒5v?
這顆南橋溫度高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sata 沒5v?
這顆南橋溫度高容易壞

慘了,好像有5V...所以南橋壞掉,也會導致他硬碟不啟動嗎?
(我的邏輯是有電就會轉@@ 需要大大開示一下XD)

是不是量這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了,好像有5V...所以南橋壞掉,也會導致他硬碟不啟動嗎?
(我的邏輯是有電就會轉@@ 需要大大開示一下XD ...

硬碟是有電就會轉,
量哪裡你自行判斷sata接頭都一樣,
你可以參考其他電路

网友:
要先確認...硬碟壞...還是介面壞

介面分電源、SATA訊號

訊號有7PIN~~可以檢查4個偶合SMD小米電容
電源就查GND之外的是否都有到位

网友:
給你點位圖跟維修指南
可以考慮重燒BIOS或更新BIOS看看
UL30A.rar (113.56 KB, 下載次數: 37) 點位圖
UL30A_Repair_Guide.pdf (874.56 KB, 下載次數: 57) 維修指南

网友B:
除上上述幾位先進的提議,還有sata的時鐘訊號也要確定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上上述幾位先進的提議,還有sata的時鐘訊號也要確定一下

可否詳述一下這時脈訊號在哪?
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詳述一下這時脈訊號在哪?
SB?

可再查查satarbias#訊號,及sata_clkn 和sata_clkp是否在南橋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否詳述一下這時脈訊號在哪?
SB?

satarbias#訊號 經R2016 到 U2001

sata_clkn 和sata_clkp 經U2001 C2913 C2921 RN2911  U2901
TXP RXP C5105 U2001
TXN RXN C5103 U2001
SATA0_TXP C2006
SATA0_TXN C2005
先查3V 5V 有沒有出來 在查上面的信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atarbias#訊號 經R2016 到 U2001

sata_clkn 和sata_clkp 經U2001 C2913 C2921 RN2911  U2901

以上兩位我知道了~~~原來SATA還有這些訊號ㄚ

另外,FZ檔案我不知道該用什麼工具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上兩位我知道了~~~原來SATA還有這些訊號ㄚ

另外,FZ檔案我不知道該用什麼工具看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MjYxODh8NTk2MzA%3D
將 FZ 格式的文件放在 FAB 文件夾中   然後按CTRL+F10 打開
執行如出現錯誤在執行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wMzk4fGYwZDk4ODE5fDE0NTY3Mjc5MjR8MjYxODh8NTk2 ...

3Q~~~魚大,我研究看看

楼主:
今天幹了一件蠢事...在量測SATA供電的時候...旁邊東西放太近...電源接口附近聽到"啪"一聲  然後按開機鍵就沒反應了@@

現在連機子都開不起來了冏...真的覺得自己蠢爆了@@

左邊那顆MOSFIT 除了第四腳6.5V外 其他七腳都是19V

另外右邊兩個3V 5V都沒有輸出

開機按鍵也沒有輸出(指針只有微量0.XV的擺動)

大大可以教教我接下來該怎麼量測怎麼換元件嗎?

网友E:
土法煉鋼法:

你自己找一下碰到短路的地方,通常就是那個地方區域的元件燒掉了,如果是 IC類就看看有沒有燒出一個小洞(用放大鏡找比較快)

如為電容或電阻類,就查查是否有短路或阻質異常

网友F:
你的硬碟是原廠還是自己換新的
如果是自己換新的要在BIOS 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法煉鋼法:

你自己找一下碰到短路的地方,通常就是那個地方區域的元件燒掉了,如果是 IC類就看看有沒有燒出 ...

其實有看到~一顆黑色的無極性電容!(這個名稱應該是無極性電容對吧?!)

請問大大這種電容一般判定容量大小要怎麼判定呢??

圖面上是這顆~我量測兩頭都有19V

有一個明顯的小洞

网友F:
那顆不是電容, 他是電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硬碟是原廠還是自己換新的
如果是自己換新的要在BIOS SETUP

是更換了SSD再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不過電腦是我朋友丟給我玩的^^ 他原本硬碟已經拆走

所以我試用自己的SSD在試

請問大大~你說SET UP 是指哪個部分? BIOS連抓取都沒抓取到(請問是要設定好後才會供電嗎?因為硬碟都沒轉)

麻煩您教教我~您說的設定是哪個部分~等我修好突發狀況後...我再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顆不是電容, 他是電桿

那這顆...電子材料行會有嗎?他叫甚麼? 我該怎麼購買?

网友:
如果不是原廠附的HDD, 新安裝的HDD都要進入BIOS SETUP 將原廠 HDD SETUP 關掉
我待會整理圖片傳上

网友F:
請問您是如何發新發表的? 我沒辦法新發表

在本版區發帖,至少需附一張使用本論壇空間,且與內容相關的圖片
[ 點選這裡返回上一頁 ]

請教這如何解? 是我哪裡超做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您是如何發新發表的? 我沒辦法新發表

在本版區發帖,至少需附一張使用本論壇空間,且與內容相關的圖片 ...

圖片修改大小~然後上傳之後~在上傳圖片上點一下~他顯示在你內文~就可以發送了...

建議抽空看一下版規^^

PS...那顆壞掉的小黑貼片怎辦XD~~~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圖片修改大小~然後上傳之後~在上傳圖片上點一下~他顯示在你內文~就可以發送了...

建議抽空看一下版規^^

我有看很多次版規就是沒理解

你那顆料件是電感, 你跟零件說你要買電感將圖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看很多次版規就是沒理解

你那顆料件是電感, 你跟零件說你要買電感將圖他 ...

那現在應該OK了吧? 點圖有連結在內文~就可以發表了

電感有分規格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現在應該OK了吧? 點圖有連結在內文~就可以發表了

電感有分規格嗎?

OK了,,謝謝!!

電感有分規格, 樓上不是有發現路圖給你?你可以查對上面標示的, 如果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直接去電子商場拿給他們看,點感尺寸大小依樣就OK, 電感用途除濾波外跟保險絲用途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OK了,,謝謝!!

電感有分規格, 樓上不是有發現路圖給你?你可以查對上面標示的, 如果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直接 ...

那個好像是點位圖~不是線路圖@@

上面沒有規格標示

网友F:
積層式大電流貼片磁珠
規格是 1806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積層式大電流貼片磁珠
規格是 1806

小弟問淘寶那...他說1806有上百種參數@@

這個會是哪種呢...??

网友F:
要是我自己要用的電腦 , 我會簡單一點 , 直接上一細的同心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自己要用的電腦 , 我會簡單一點 , 直接上一細的同心線

哈~就當成一個保險絲這樣嗎...所以他1806隨便拿一顆過來也是可以用囉@@

那這樣我就好奇了...他19V有送過來耶...會不會主要故障原因不是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就當成一個保險絲這樣嗎...所以他1806隨便拿一顆過來也是可以用囉@@

那這樣我就好奇了...他19V有送過 ...

電感是有濾波功能,  如果有突波它可以防護, 要是妳真的找不到才用同心線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感是有濾波功能,  如果有突波它可以防護, 要是妳真的找不到才用同心線替代

因為他說有上百種1806...他問我哪一種...我就...不知道@@

那他會是導致現在無法開機的原因嗎?? 我猜他應該是19V的輸入電力 雖然他破掉~但是19V還是有送電到主機板上...

這樣換了他...主機板會不會一樣不開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他說有上百種1806...他問我哪一種...我就...不知道@@

那他會是導致現在無法開機的原因嗎?? 我猜他應 ...

我看過你那圖照片, 那顆電感燒了沒錯, 它是由外部19v電輸入過燒毀那顆電感, 你換了新的不會造成不開機, 它作用只是防凸波過電,那顆電感燒毀就沒辦法過電, 那外部19v就進不去, 就不會有5v out, 3v out.....也就開不了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過你那圖照片, 那顆電感燒了沒錯, 它是由外部19v電輸入過燒毀那顆電感, 你換了新的不會造成不開機,  ...

ㄜ...我知道~但是19V有進去阿@@ 我上面那張圖有PO 主機板上的19V我有量測到! 是有供電的耶~另外這顆電感一頭是接變壓器 另一頭是往板子延伸 簡單來說~兩頭量測都有19V喔...

网友F:
它燒毀會造成電流有雜訊, 會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它燒毀會造成電流有雜訊, 會不開機

好吧...看來沒辦法了...只能放棄...因為根本不知道從何買起...應該只有修過的人知道規格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看來沒辦法了...只能放棄...因為根本不知道從何買起...應該只有修過的人知道規格吧... ...

1206 贴片磁珠 通用型 磁珠电感 3.2*1.6MM
上掏寶網買
我建議你先用同心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06 贴片磁珠 通用型 磁珠电感 3.2*1.6MM
上掏寶網買
我建議你先用同心線接 ...

他說1206還是有分歐姆值... 大大~依您的經驗~給個大約值吧XD

還是說~隨便買一顆碰運氣?! 歐母值會影響到甚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有看到~一顆黑色的無極性電容!(這個名稱應該是無極性電容對吧?!)

請問大大這種電容一般判定容量大小 ...

淘X網 PBY321611T-800Y-S 1206/3216 80R 原裝奇力新磁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說1206還是有分歐姆值... 大大~依您的經驗~給個大約值吧XD

還是說~隨便買一顆碰運氣?! 歐母值會影響到 ...

你買100歐姆電感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看來沒辦法了...只能放棄...因為根本不知道從何買起...應該只有修過的人知道規格吧... ...

不敢直接短接~你就先找一個3A or 4A的保險絲,更換燒掉的磁珠

然後試試是否可以開機通電,如果OK ~ 再來找磁珠

如果不OK,那就是不僅只有磁珠燒掉~

何必執著於"磁珠"這個東西呢? 而且就算知道磁珠規格~這東西沒有人零賣~我想至少得100 pcs以上的數量才會有店家販售吧! 你會一次買這麼多嗎 ?

先確認是否只有磁珠燒掉才是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敢直接短接~你就先找一個3A or 4A的保險絲,更換燒掉的磁珠

然後試試是否可以開機通電,如果OK ~ 再來找 ...

大大!因為我有量測後面的19V 他有進去~不過上面其他大大說~有可能因為沒有濾波~導致他沒辦法開機

我再14樓有PO一張照片~如果那顆電感故障~是否19V就不會送到後端呢?(照片那顆MO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