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微波爐NN-S215不過電

楼主(2016-02-28):
已換過保險絲,但起動就燒掉,該先從何處查起?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將SW1~SW4   3個微動開關一起換掉
底下連結在5樓我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你這一型的設計定時器是設計在監控開關之前,所以就算是第3種狀態,微動開關異常時,還是燒保險絲

网友:
磁控管天線接頭(兩條紅線)任一端對鐵殼呈現低阻(多為短路),也是會炸15A FUSE
這是最快~判定磁控管故障源的電表量測

网友:
在風扇後方下面有一個高壓二極體,量一下應該已經短路了,買零件換掉後應該就會正常了,供您參考嚕~

网友:
過年期間連續使用冰冷食物加熱,嗡嗡作響斷電。上網查詢較易損壞物件,拆機測量保險絲,微動開關,高壓二極體,高壓電容。
保險絲斷路,高壓電容短路…年後材料收到,立馬裝機測試,完修。

楼主:
報告進度,照tsao0427大建議,3個微動開關一起換掉,結果仍炸15A FUSE。量磁控管天線接頭(兩條紅線)任一端對鐵殼呈現有阻抗。接下來,要量高壓二極體,但有2個,另一個不會量,請指教。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一個是雙向二極體不管怎麼量都不應該有導通~你可以把高壓變壓器輸入端拔掉一腳做好絕緣
然後換好保險絲起動看是不是會燒保險絲如果不會那就代表前端電路沒問題
斷電後在把剛拆下來的腳插回高壓變壓器上然後把接到高壓電容的兩隻腳跟磁控管的接頭拔掉一樣先做好絕緣通電運轉後正常這樣應該也不會燒如果會燒那就是高壓變壓器故障了

楼主:
照et1109大建議實作一次,但不得要領,誤打誤撞將變壓器次級圈到高壓電容的接線全拔除,結果FUSE沒燒,請問怎解? 未命名

网友:
高壓端就這樣懸空,看得我心驚膽跳,請小心為上

网友:
量測高壓電容是否短路,請勿通電下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et1109大建議實作一次,但不得要領,誤打誤撞將變壓器次級圈到高壓電容的接線全拔除,結果FUSE沒燒,請問怎解 ...

高壓二極體有測量了嗎?
一個是順向會導通逆向不導通  一個是兩邊交換都不會導通
如果都正常再測量高壓電容看是不是正常有無短路~

PS.記得要先放電

楼主:
最後確定是高壓電容壞!目前修好正常使用中!感謝樓上各位幫忙! 未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