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KYMCO 奔騰SR125 SD25LG 跑不快問題

楼主(2016-02-28):
跟之前一位大大的狀況一樣
經過搪缸後一樣只能30-50的時速
後來換一顆殺肉的化油器有正常
但是現在又開始作怪了
不過時速可以到80左右
但是就偶爾好像會斷氣.就是加速會噗噗噗
請問有人知道是化油器裡面哪裡的問題嗎

网友A:
如果單純就化油器問題,就檢查負壓膜看看

奔騰SR125 應該是G4,化油器有TPS裝置

基本上化油器是可以修復的部品,修一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單純就化油器問題,就檢查負壓膜看看

奔騰SR125 應該是G4,化油器有TPS裝置

負壓膜在哪裡啊??

要怎麼檢查呢??

网友:
之前一位大大?哪一個?

空濾 火星塞 負壓管 岐管都檢查一下吧
化油器順便拆下清潔及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負壓膜在哪裡啊??

要怎麼檢查呢??

綠色圈圈兩顆螺絲拆下就可以看到負壓膜
負壓模對準光源(天空 日光燈....)
輕輕往外拉扯負壓模就可以分辨有無破裂

网友:
是不是說我的G4?可能有點不一樣。當時我的G4時速都還好,只是半冷車熄火。

前幾天倒是出現了上班半路熄火【熱車情況下】,下班竟然不好發動。拆了火星塞調整一下>再裝上一觸即發。
幾天濕冷陰雨,偶爾有點不順暢。

油表時好時壞>>不準。感覺老車有可能是【電系】有狀況>>又不知道該從哪開始查起。

自從上回修好之後>>還有個狀況沒完全解決。冷車停紅燈轉綠燈>>在起步時後>>第一口油總是沒立即上來
,要再轉個兩三次才能吃到油>>還沒找到修復方式。

网友:
會不會是積碳問題? 熱車後車架起來原地按住煞車(不要讓車跑掉),
油門摧到底1x~2x秒! 看狀況會不會好一些! 請到空曠較沒人的地方排碳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負壓膜在哪裡啊??

要怎麼檢查呢??

圖片中那個雨傘狀的就是負壓膜,他是連著油針,控制高速油道的油路大小 DSC00146 (複製).JPG DSC00147 (複製).JPG DSC00148 (複製).JPG DSC00149 (複製).JPG DSC00150 (複製).JPG

网友C:
這個負壓膜破了外面有人在修嗎?
還是都給人家換總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個負壓膜破了外面有人在修嗎?
還是都給人家換總成?

負壓膜可單買,300元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負壓膜可單買,300元左右

這樣ㄚ~~~~

會這麼問是我想起換碟煞總泵的故事~
其實那也是有維修包可以更換柱塞等配件的,可是
店家大多以換總成來操作,避免後續瑕疵與好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樣ㄚ~~~~

會這麼問是我想起換碟煞總泵的故事~

因為耗時賺不多 換新也賺不多
當然換新比較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為耗時賺不多 換新也賺不多
當然換新比較省事

換新也賺不多?~~~怎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換新也賺不多?~~~怎說?

因為很多車可以共用貴不到哪邊去
舉例二行程車煞車總磅可以裝在噴射機車上(直上)
換總磅頂多煞車油+工資
所以現在買不到修理包原因 修理到好都快要直逼新品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為很多車可以共用貴不到哪邊去
舉例二行程車煞車總磅可以裝在噴射機車上(直上)
換總磅頂多煞車油+工 ...

應該是指同廠牌車系(如都是125)可共用同一個碟煞總泵吧?

不過對方有幫我洗管路啦,用不少新煞車油去過管路才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