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 MSI GTS450 燒毀

楼主(2016-02-28):
請教各位前輩

這塊顯示卡背面的SMD電容( 看印刷應該是C65 or C66 )燒成這樣..

可以看到電路板的銅線了

正面沒有明顯燒痕

請問還有辦法修嗎?

网友:
1.先清潔 故障區域
2.檢測PCB 是否因碳化導致導通
3.相鄰電路露銅要處理

還有機會

网友:
修有機會,不過燒毀的PCB板要清很乾淨,露銅要修補(查有無斷線),燒壞的PCB板沒清乾淨,碳化的部分會變成導體,燒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