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壽命降低疑問?

楼主(2016-02-28):
第二道換了UDF-95,最近要換第三道發現滿多碳卡在濾棒上,這樣可能會降地RO膜壽命?定期清洗RO就可避免?還是換價格高一點的第二道?

网友:
查一下前面的文章有說明!

网友:
RO膜一支四、五百,一般家庭三、五年換一支,就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也不用太一直想保護的問題。。。。。

RO膜的壽命到了沒,就用TDS檢測筆去測,超過35就可以換,到6~70再換,其實也沒有關係。

网友:
UDF-95  是顆粒活炭,新品易有碳渣流出,這是正常的,或是你可用壓縮活性碳,就比較不會有這種情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