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KX-TA308室內電話總機如何連結開啟大門電鎖

楼主(2016-02-29):
請教一個問題,朋友家原有國際牌KX-TA308室內電話總機有加裝KX-TA30860X門口機板,因家中裝修遷移總機位置更改線路,更動後有一個功能不會接,更改電話的技術人員也不會,而且雙方處的很不愉快,就請我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所缺少的功能是室內話機(任何一支)都可以開啟大門電鎖,想請問這電路應如何連接?
總機是國際牌KX-TA308,門口機板KX-TA30860X,外線與室內機板KX-TA30877X有兩片,門口機KX-T30865,(如附圖)

KX-TA30877X

KX-TA30877X
KX-TA30877X

KX-TA30860X

KX-TA30860X
KX-TA30860X

KX-TA308

KX-TA308
KX-T30865
另外有一個明谷整流器編號MG-P,當時拆下未登記如何接線,現在已經不記得了,原始幫他安裝的人也連絡不到了,整流器有六條出線,標示如附圖,想請問整流器六條線應如何接?
我詢問的結果是整流器有兩條直接接入KX-TA30877X的CO6的位置(圖上紅圈處),是那兩條線接入,可以達到使用用室內機開外門,朋友記得是外線6燈亮,按下設定的代碼就可開門。
目前MG-P整流器未使用,另外用一般DC12V的供應器,門口機按下可對講,按下外設定的代碼也可開大門電鎖,惟獨外線6燈號不會亮。請懂的前輩教導一下如何接線?

网友:
1.你所摽示及說明是用於沒有門口機介面時,用非國際牌的外接門口機介面方式的接法
2.你的總機主機已有原廠的門口機介面,就從程式中去設定開啟功能
3.明谷整流器是給門電鎖用的電源,總機的門口機介面是用信號控制繼電器的NC及NO,所以接法有如開關去控制電鎖ON OFF
4.附件為安裝說明手冊
5.架線路好處裡.程式設定較複雜,若真不是很了解,建議你去找通信工程行的施工師傅詢問

747.85 KB, 下載次數: 55

1.39 MB, 下載次數: 53

网友A:
門口機介面程式是在7XX等項中,可以看手冊去了解

希望能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門口機介面程式是在7XX等項中,可以看手冊去了解

希望能解決你的問題

明谷整流器輸出提供 DC12V和AC24V 兩種電壓,
請問
1.可以DC12V接到KX-TA30877X上的CO6 位置來觸發外線指示燈亮嗎?
2.這樣外電壓輸入會不會燒燬KX-TA30877X卡?
3.或是用AC24V接到KX-TA30877X上的CO6 位置來觸發外線指示燈亮

目前程式設定都設定完成,沒有問題,只是燈號亮與不亮的問題。

网友B:
國際牌KX-TA308,門口機板KX-TA30860X,外線與室內機板KX-TA30877X有兩片,門口機KX-T30865
這些找資料研究一下湊起來因該不難..但是接手別人弄的東西.最好還是自己研究一下查查相關資料..
畢竟看敘述連搞弱電的都不太愉快了(有些人是嫌麻煩或是不會接就不想弄)...有些廠牌設計不同.懂原理知道跑線路的人就會自己改一改..
=======================================
DC12V和AC24V 兩種電壓都可以開門鎖讓馬達動作.但是我覺得你最好不要往機器的卡片內接.不確定的東西接下去燒燬反而要賠人家.得不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國際牌KX-TA308,門口機板KX-TA30860X,外線與室內機板KX-TA30877X有兩片,門口機KX-T30865
這些找資料研究一 ...

謝謝兄提供的建議,理解

楼主:
目前朋友因為事情與我的時間暫時不能配合上,
改日再去詳細測試後,再報告維修結果

网友:
可用一般門口機,他是需接到其他外線端(不需設定)

楼主:
經過與朋友討論,為了安全,我另外幫他配一組不與總機連結的指示燈迴路,
免得燒燬電路板。
總機保持原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