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 PA007NCUH-007 全新品

楼主(2016-02-29):
上次10W的LED 賣完了,今天位老闆又帶來了一樣是台灣光海科技製造的7W LED PA007NCUH-007 燈板樣品,痞酷網每個會員都比我內行,我把規格書傳上來了,有需要請自行下載,這是原封裝的疊盤,希望能以一疊為單位購買,我這邊的樣品是一盤是20個LED,一個LED 單價15元,一次買10盤送1盤,郵寄需另加宅配費用。

有需要的會員請跟帖登記,付款後請用站內訊息跟我聯絡。

匯款資料︰
匯款局號:郵局700
匯款帳號:0021151-0407866
戶名:林素如
連絡電話:0963-111341

請匯款後務必用論壇訊息告知︰

會員名稱︰
編號:
購買品項:
匯款後五碼︰
匯款金額︰
寄收人姓名︰
地址︰
電話︰

謝謝合作!

※補充色溫圖︰

网友A:
這是什麼顏色的色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什麼顏色的色光??

這......有請wish 出來回答。

网友B:
個人猜測一樣是白光,學姐我要3盤,另外還要2n2222*100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個人猜測一樣是白光,學姐我要3盤,另外還要2n2222*100個

當然是白光。。

白光有三種:冷白光、暖白光、自然白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白光。。

白光有三種:冷白光、暖白光、自然白光。

規格書裡面就有寫了啊!4000K的附近範圍一般統稱中性白光,LED 很難描述顏色,用色溫來表示比較清楚,以我的認知暖白光就是接近黃色光,約3500K,這個LED 是4000K,也就是比暖白光還白一些。

网友C:
剛回家就被抓來試LED,不是都一樣嗎?

太亮了,拍了也是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猜測一樣是白光,學姐我要3盤,另外還要2n2222*100個

我有這種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68819752

网友D:
台灣光海科技
PA007W
驅動規格46vX150ma(100~200)
PA010W
驅動規格33v x300 ma (250~350)

楼主:
台灣光海科技製造的7W LED PA007NCUH-007 貨到了,有需要的會員請用站內訊息跟我聯絡,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剛回家就被抓來試LED,不是都一樣嗎?

請問儀表上278是什麼意思??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儀表上278是什麼意思??謝謝

電流值278ma

网友F:
關於這個LED測試器,

278應該是空載時的電壓,

我測試PA010W
驅動規格33v x300 ma (250~350),

顯示27.7,應該是27.7V,
(不足30~36V)
電流應該也不足 (250~350),

亮度不足10W,光色偏黃,

測試器卻不能顯示電流??
(要如何顯示電流??)

是測試器有問題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關於這個LED測試器,

278應該是空載時的電壓,

LED測試儀無電流顯示功能,如需監看電流需串接另一電流表

姊姊如果認為10W黃光不玩,可不可以分賣10片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LED測試儀無電流顯示功能,如需監看電流需串接另一電流表

那10W的不是黃光,是自然白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關於這個LED測試器,

278應該是空載時的電壓,

那是自然白光。

LED測試器只是幫你測好壞,也就是有通就好,不會出全力。

我用31V去點,跟日光燈一樣的顏色。

网友:
黃光是因為測試器的ˋ電壓電流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關於這個LED測試器,

278應該是空載時的電壓,

這個LED測試器除了測量LED,也可以測量二極體是否故障
稽納二極體也能測試。。。。

這個LED測試器有提到[軟啟動模式會讓被測LED從微亮慢慢越來越亮,並且每次都重複這一個過程。]
你自己去研究看看囉。。。。是不是沒有啟動[軟啟動模式]

网友F:
有[軟啟動模式]

但是輸出電壓電流不足,

我有測試另一個11W的吸頂燈,

測試電壓居然高達159V,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軟啟動模式]

但是輸出電壓電流不足,

這種的159V我也有買過一個。。。。。就是一大堆LED串起來的。

我買的10W燈板就是考慮這樣用。110V整流後去驅動五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159V我也有買過一個。。。。。就是一大堆LED串起來的。

我買的10W燈板就是考慮這樣用。110V整流 ...

10W燈板就是考慮這樣用??

110V整流後去驅動五片。。。。。

要如何驅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W燈板就是考慮這樣用??

110V整流後去驅動五片。。。。。

就用橋式整流(抄ATXPOWER的那部分)變成直流,應該約155~160V。。。

用五片10W燈板加一個計算得到的限流電阻。。。。實際上電時用電表量電流,再換電阻調整。

現在的LED燈都開始便宜不耐用,所以我才會考慮自己做。。。。

如妳所說的,假如27V可點亮,那也可以用限流電阻來控制不同亮度。。。。
好玩的地方可能是利用不同的限流電阻來控制亮度,可能做個二’三種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W燈板就是考慮這樣用??

110V整流後去驅動五片。。。。。

姊姊,您適合做商人,10W 10片賣給我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姊姊,您適合做商人,10W 10片賣給我300元

哈!LED 賣給痞酷網會員的價錢跟露天不一樣,烏骨雞學姐應該弄錯了,第一帖補她的照片給你消消氣。

网友:
呼叫烏骨雞學姐踹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姊姊,您適合做商人,10W 10片賣給我300元

大大,請問您哪時買的?我怎麼查不到購買紀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您哪時買的?我怎麼查不到購買紀錄?

應該是popcorn跟小莉莉買的啦!!!!!

因為己經沒貨,之前好像有看到popcorn說想跟小莉莉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您哪時買的?我怎麼查不到購買紀錄?

回應莉莉姊姊的帖子,讓學姐您誤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應莉莉姊姊的帖子,讓學姐您誤會了

差點鬧家庭革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應莉莉姊姊的帖子,讓學姐您誤會了

你資助了她小孩要喝的一點ㄋㄟ ㄋㄟ.........

楼主:
吼,wish罵我罵習慣了

一看到影子就亂開槍

wish.........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吼,wish罵我罵習慣了

一看到影子就亂開槍

原來莉莉姐姐買太多LED燈板記錯價格,三太子誤會
WISH老大誤解、央及無辜學姐蒙冤,跟大家說抱歉,都是三太子的錯!

手提CD拆一顆14-0-14VAC 0.4A變壓器,取28VAC經橋整
DC側接100W燈泡當做假負載(微亮),燈泡上壓降為31.88V

將10W燈板鎖在散熱板上

為了點亮10W LED燈板,在平滑電容+端串接一粒常溫12歐的TNR以防止啟動瞬間的大電流

110VAC PWON,燈板上初始壓降31.5V/0.25A,待TNR壓降由3V降至1.5V
燈板壓降33V/0.31A恆定(約需5秒歷程)

總耗載17.06W,莉莉姊姊下次來岡山,送您幾粒TNR讓您紓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原來莉莉姐姐買太多LED燈板記錯價格,三太子誤會
WISH老大誤解、央及無辜學姐蒙冤,跟大家說抱歉,都是 ...

有14V-0V-14V或0-28V的 1A變壓器可否聯絡一下?
因為需要塞在固定的小空間,有的話再請量一下尺寸。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14V-0V-14V或0-28V的 1A變壓器可否聯絡一下?
因為需要塞在固定的小空間,有的話再請量一下尺寸。
謝謝 ...

我有一個,好像是30V的,約6cm立方。

如果有合你需要,我再測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原來莉莉姐姐買太多LED燈板記錯價格,三太子誤會
WISH老大誤解、央及無辜學姐蒙冤,跟大家說抱歉,都是 ...

總耗載17.06W???

感覺你的LED會比較短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個,好像是30V的,約6cm立方。

如果有合你需要,我再測量。

很謝謝你!不過我希望能27~28V之間。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14V-0V-14V或0-28V的 1A變壓器可否聯絡一下?
因為需要塞在固定的小空間,有的話再請量一下尺寸。
謝謝 ...

單一20VAC以上的變壓器,小家電產品還沒殺到過
14-0-14VAC 1A承載,這大概要有一個拳頭大小
您可試試多媒重低音喇叭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總耗載17.06W???

感覺你的LED會比較短命。。。。

燈板壓降33V/0.31A恆定(約需5秒歷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單一20VAC以上的變壓器,小家電產品還沒殺到過
14-0-14VAC 1A承載,這大概要有一個拳頭大小
您可試試多 ...

還是謝謝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很謝謝你!不過我希望能27~28V之間。

空載30V的變壓器,這包含受電區域電力中的雜訊
100W燈泡加載後,測得的電壓可能在27VAC左右
就算多個2~3V,加串TNR也可解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空載30V的變壓器,這包含受電區域電力中的雜訊
100W燈泡加載後,測得的電壓可能在27VAC左右
就算多個2~3 ...

哈!你誤會了,我不是要用在LED 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你誤會了,我不是要用在LED 上的。

你這樣講以後,我倒覺得這顆變壓器我可以拿來用在LED上。。。。。

本來沒有用,殺下來不知道要用在哪的東西,現在好像可以有地方使用了。。。。。。

只是不知道轉換效率好不好。。。。。

轉換效率可以用Wish大送的我的功率計來量量看,作個比較,到時候也發個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講以後,我倒覺得這顆變壓器我可以拿來用在LED上。。。。。

本來沒有用,殺下來不知道要用在哪的 ...

有殺到28V的變壓器要出售再跟我說一下吧!我剛剛看了一下最好是1.5A,因為還有體積的問題,可能很困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殺到28V的變壓器要出售再跟我說一下吧!我剛剛看了一下最好是1.5A,因為還有體積的問題,可能很困難... ...

我殺的東西不多,要是三太子沒有,我這邊的機會就更小了。。。

像這個30V的,好像是幾年前從舊的CRT電視殺下來的。
在後來就沒看過有這麼大顆的了。。。。

現在殺的大多是主機板跟顯卡。。。。

現在我想到唯一還有可能的,可能是舊的很重的24V變壓器裡面那一顆。。。。如果我有看到再幫你注意。。。但現在都PWM化了。。。。。

如果有,當然就送你囉。。。。(不值錢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殺的東西不多,要是三太子沒有,我這邊的機會就更小了。。。

像這個30V的,好像是幾年前從舊的CRT電視 ...

网友:
對了。

要不順便講一下體積大概是多少??

幾公分立方???

萬一大小不適合也不用再問你了。

(寫出來或許有看到的其他人也會幫你注意)

网友(2016-04-04):
上個星期烏骨雞學姐問我,說有會員問她這個LED 燈板是否為鋁基板?買過之前10W 及這片7W 的會員都知道它們並是用廉價的鋁基板,而是使用比鋁基板更好的銅基板,有問題請再貼上來論壇討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台灣光海科技
PA007W
驅動規格46vX150ma(100~200)

請問那有30-46v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那有30-46v驅動??

台灣網拍當然有,但有點量的話找淘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