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訊號適用150坪以上透天厝的距離換算

楼主(2016-02-29):
看到有人在賣某台IP分享器,貼圖上寫著適用150坪以上透天厝。
正好我也有這台,可是我就覺得這台好像沒有那麼強啊。
靈機一動,想到實際適用範圍距離的換算法,
以半徑求面積的公式:半徑(M)*半徑(M)*3.1416*0.3025(平方公尺換算坪數)
150坪=X*X*0.95,X*X=157.84 , X = 12.6米,
也就是在理想環境下,這個距離範圍內都還收得到wifi訊號。

姑且不管現實情況下運作的速度還可以多快,各位覺得小弟這個算法對嗎?

网友:
要注意router 擺放的位置,另外最好在適當位置加上 repeater(強波器)!天線也是個重點.
一個簡單測試訊號強度的方法,使用你的手機連上wifi 就可看出來夠不夠力了!

网友:
木造房屋或許可以~~

鋼筋混凝土造的穿過幾面牆訊號就弱掉了...

网友:
這些廠商就是睜眼說瞎話!

150坪是指"空曠無任何遮蔽物"

一般不管多遠只要2道以上"實心鋼筋水泥牆",基本上wifi就收不了!

如果是辦公室還好,多不是"實心鋼筋水泥牆,所以效果多還算不錯
你看看廠商的picture,以木製無"實心鋼筋水泥牆"為主,這樣當然可以150評

我家從客廳到廁所~隔2道"實心鋼筋水泥牆"~他X的任何AP收訊多是Zero

网友A:
個人看法...

屋大時....
1. 一台範圍大(功率高)的AP
  優點: 檢測問題單純.   如果連網有問題,只要檢查一台AP
  缺點: 買備品反而較貴

2. 多台(兩台以上)的AP
  現在AP都很便宜,且也都有支援WDS,...
  缺點: 比較多台,檢測問題較覆雜
  優點: 買備品 N+1 較省,就算沒有備品,也可交叉支援

以我家為例:
AP放客廰,到房間門口約6公尺(有牆壁阻擋),仍有三格(滿格五格來算)
在房間內(最遠約九到十公尺),因牆壁(近30公分實心牆)阻擋,只剩一格(有時還會斷線)...
本來想在 中間(書房)再加一個AP(WDS),後來想想....
一來多耗電,二來剛好少在房間內滑手機(平板)...
就沒有裝兩台AP(也少一些電磁波---在房間睡覺休息時)

网友:
我用學姊賣的ASANT那台~~AP放三樓主臥,隔個地板2樓主臥訊號還OK,1樓客廳沒了...

楼主:
好像只有已經停售有台俗稱漢堡機的很被ㄜ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個人看法...

屋大時....

順著Jason大的帖子回應,

如果用的是 中華電信 的 Zyxel P8xx 小烏龜,
可以考慮用 Buffalo WCR-300S 做 WDS 橋接.

以三層樓透天來說, 小黑龜放二樓, 一/三樓分別做WDS,
保證... 信號穩定... 上網嚇嚇叫!

牛家的小黑龜設定IP Filter, 不接受小朋友上網,
另外利用WDS+定時開關, 控制二頭小牛的上網時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順著Jason大的帖子回應,

如果用的是 中華電信 的 Zyxel P8xx 小烏龜,

分組管控上網-----原來WDS還有這樣的另類用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組管控上網-----原來WDS還有這樣的另類用法....

本來只是想利用增加一台AP Client的方式, 擴增無線訊號強度以及範圍,
然後將POE應用在AP Router的LAN Port,
就可以把有線IPCam架構在後端.. 變成無線IPCam...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04255885

原發其實可以不要執著在單機功率可涵蓋的范圍..
而改採用WDS來增加可涵蓋的范圍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順著Jason大的帖子回應,

如果用的是 中華電信 的 Zyxel P8xx 小烏龜,

中華的烏龜帶AP的功率很大?

感覺鄰居家的我哪都能收到訊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華的烏龜帶AP的功率很大?

感覺鄰居家的我哪都能收到訊號

中華的小烏龜,無線功率應該沒很大吧
況且現在較新的烏龜,天線都改隱藏式
有效距離也縮短不少
----------------------------------------------------
基本上透天厝,至少都要兩台以上的ap
才能確保整間都收的到

至於廠商的噱頭,聽聽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華的烏龜帶AP的功率很大?

感覺鄰居家的我哪都能收到訊號

其實, 信號強度真的不代表上網的穩定度, 這部份不用太糾結的啦!

關於信號強度, 倒是有個工具不錯用...
inSSIDer, 可以把週圍AP的信號都列出來..

為了要用它, 還特別去換了張無線網卡,
會用到它是因為...
要避開週圍AP使用的 "頻道", 以求無線網路穩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中華的小烏龜,無線功率應該沒很大吧
況且現在較新的烏龜,天線都改隱藏式
有效距離也縮短不少

大概是我鄰居擺的位置好吧~~~因為他SSID是CHT-P87蝦米的
從水平到垂直樓下客廳都還收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 信號強度真的不代表上網的穩定度, 這部份不用太糾結的啦!

關於信號強度, 倒是有個工具不錯用...

wifi探測器APP好像也可以....

我發現很怪的一點,不管是之前學姊賣的3G奇蹟手機、ACER平板都只能連上ASANT那台150M
,可是A1-811平板我發現有四個天線算最少有兩支...應該可以連300Mㄚ
AP是2T3R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我鄰居擺的位置好吧~~~因為他SSID是CHT-P87蝦米的
從水平到垂直樓下客廳都還收的到..

可能距離近加上隔牆少吧

小弟的p883擺在正中間的房間
隔一間廚房,外面收訊剩下半格
樓上倒是可以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距離近加上隔牆少吧

小弟的p883擺在正中間的房間

收的到就好ㄚ~~沒幹嘛不要求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只是想利用增加一台AP Client的方式, 擴增無線訊號強度以及範圍,
然後將POE應用在AP Router的LAN Por ...

ㄜ~~原本只是問問小弟的算法對嗎。真的要討論如何讓一棟透天或是一個空間如何有全面覆蓋的wifi訊號,那是真的很有得討論了。

我自己喔,家裡用兩個AP,不開中華電信小烏龜的WIFI,因為要借重IP分享器多少過濾一些些.......*n的攻擊。

至於SSID刻意選擇不一樣,這樣至少知道現在到底連上哪個AP,或者是哪個AP連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 信號強度真的不代表上網的穩定度, 這部份不用太糾結的啦!

關於信號強度, 倒是有個工具不錯用...

是啊,要看wifi信號強度,又要看上網設備的最大支援頻寬,還有加密方式......

所以小弟也是特別留意11n的頻道不要跟鄰居的相同。

楼主:
也許改天來邀請各位大大分享一下關於網路安全的建議。
看到這篇,心都涼了一半。
......
啊,好像不該連結外部網址,
那請各位搜尋以下字樣即可找到
5 Wi-Fi security myths you must abandon now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許改天來邀請各位大大分享一下關於網路安全的建議。
看到這篇,心都涼了一半。
......

不用涼掉啦~
網路安全, 無攻不破, 唯封不透.
能防的, 能鎖的, 就加減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