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過於包容,才導致不肖廠商毫無忌憚的"幹料件"

楼主(2016-03-01):
市面上黑心店家非常多,普遍存在著"幹料件"的惡習

尤其是檢測不修 or 無法維修 ~ 這兩類的狀況幹料件最為嚴重

我目前處於半退休修狀態,不太管事了~~

但是有一家廠商已我被抓到手腳不乾淨及亂搞不只一次,讓我真的很火大.

我目前以對公司倉庫對外送修窗口下通牒"將此廠商列為拒絕往來戶".

==========================

Gan這家老闆外表看起來老老實實,內部"整組壞光光"

以下為惡行列表:
==================================
1.遇到有事就會裝可憐博同情. (例如:內部有異聲,外觀嚴重刮傷,螢幕整體沒裝好缺螺絲...等)

2.只做壞事被抓包,就會推是"底下的人"所做,自己不知道!
   不管任何事,多跟自己沒關係.

3.不斷的找散戶維修員,當替死鬼. (這點自己要當心)

4.只要你不懂,幾乎故障點全部報panel故障

5.自己沒辦法修or報價不修~就幹你OK的料件替換成壞品

我真的很想完整公布這家~"黑心"~維修廠商的店名

店家其中一個字是"勇" --->是因為gan東西很勇嗎?

=================================

雖然維修現在不好做,最起碼不偷不搶~做生意尚須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网友:
真敢鑽漏洞n_105|   簡直可以去當計程車司機了  見縫就鑽  沒交通A就紅燈右轉
是說 PCB板上有序號  或是可以在上面做記號  能拍照最好  他在偷料喔  就不要跟他客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敢鑽漏洞   簡直可以去當計程車司機了  見縫就鑽  沒交通A就紅燈右轉
是說 PCB板上有序號  或是 ...

其實我本來是不管倉庫這些事,就是倉庫一些報價單及退修件
讓我覺得有異,我才去清查逮到的!

這個~"勇"~連大公司多敢這樣做,一般user的就更不用說了

网友:
有實證,就玩死它,不用太客氣了!姑息足以養奸!

网友B:
一個勇字很難知道是誰,可否俏俏話告訴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勇字很難知道是誰,可否俏俏話告訴我一下????

再提供2點線索:

1.所在地區  " 新北市 " .

2.有到府收送.

其他就不明講了

网友:
我转两篇大陆维修论坛见过的帖:
维修行业真黑!!
今天,家里的长虹液晶电视坏了,屏幕很多无规律的垂直线和垂直带,而且还跟图像左右动,于是拿到街边叫了一个师傅维修,师傅接到电视以后,也没正规检查,这看看,那看看,然后就说100元修好,然后说几个小时后才能修好,还要我先回去,过几个小时再过来拿,我很不相信他,我心想,修一部液晶电视才100块,还修几个小时,现在工时那么贵,那不是亏死吗?他肯定想拆换我好的备件,这样才能赚钱!于是叫他当面修好,我没事做,在这里等着,要是不修,我就拿到其他地方修,那小厮听到我要到其他地方修,于是答应马上修好!!(我就说嘛,里面肯定有问题)我看他在我电视屏后面拔下一根排线,然后那个像小学生画画用的橡皮擦在线头那里擦几下,然后装上去,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电视竟然好了,看到他什么都没换!!!刚才还说要几个小时!!!然后就看到他装后盖,我看到他什么都没换,给了他50元,这家伙不干,说要收100,我说给你50,没给你20已经很不错了,要不你帮我恢复原样,我不修了,最后他还是老老实实收50,屁话不敢说,所以大家以后去维修一定要注意咯!!

引用 网友C:
我 家的42寸的长虹等离子电视最近一段时间开起来老是出现很多竖线,加上天气又很冷,早上和晚上开起来都要出现很多细线,很不好看,有时候中午气温高点的时候开起来有正常,一直坚持看了将近半个月,实在是不能容忍,就准备修一下,在百度上找到我们当地成都附近的家电维修店,打过2.3家的电话,都称要50块上门费,再检查电视机是什么故障再收费,我吓坏了,想当初这个电视买来也只有6千块啊,新机现在也只要3.4千块了,一个上门费就要50块,听说还要什么检测费和零件费,我 的妈呀,这个电视机估计修一下至少得要5.6百块,算了吧将就这样看。
   前几天偶然发现我们小区外面有一家维修店,我就去叫师傅来修一下,师傅答应着,就叫我自己送过去,叫他来取要30块跑路费,算了吧,我还是叫我老公送到他店里,又省了30块,心里好高兴,虽然看到老公在这大冷天都出汗了,想不到这个等离子电视还那么沉,但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毕竟省了30块。
这个修理工问我什么故障之后他就开始拆机了,拆开之后他也没怎么检查,这里弄弄哪里弄弄,就说修好这个电视要380块,我听了感觉价格好高啊,但是比网上那两家维修店报价要便宜,我就让他修了,他说让我下午来取,维修很麻烦,我怕他把我好的零件换了,就坚持要他马上就修,否则我就拿到其他地方去修,最后他熬不过我,就开始修了,我看他把电视屏幕边缘那些很软的胶带全部拆下来用橡皮擦擦了一遍,再挨个安装上去,大约半小时,他弄好了,开机,电视机果然没有细线了,原来修这个毛病这么简单啊,又没有换零件,还要收我380块,顶多给你100块,他却不愿意了,我们吵了好久,我就说不修了,让他还原,最后他没办法就好接受100块,最后我还在想,随便弄弄就100块,这钱真好赚啊,想黑我没门。。。。。。。
看看你们维修工赚钱真的很容易啊。。

网友:
同樣做維修我也有遇到同行亂搞的,螢幕修不好亂拆件又不裝回去,最後客戶送來我這裏我修好了,但我沒和客戶說這件事,畢竟我不想要得罪同行,而這位同行多年前就開不下去店收起來了

网友:
依關鍵去餵狗

勇 新北市 到府收送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無良商人,終究自食惡果

网友D:
這種人很多~~~~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候我還在背書包呢

幫好朋友姊姊組電腦,因為我組很多台了又負責修(GAN都沒錢收的)
她的弟弟我的球咖委託我幫她組一台上大學用的,跟市面套裝比起來
我組便宜的多,就算拿去學校給人家修她也有賺了啦(擺明心態是這樣)

之後我順利交件,組一台為她量身訂作且把預算花在刀口上的人生第一
台電腦,那利潤方面就勢必要的開支,例如往來店家的交通費(詢價報
價看貨)、便當、組裝工錢我拿1500......保固就是免費幫你修別太故意
濫用我都不收錢,除非零件過保故障要換。

他姊開學後的第一個寒假(過年囉)就跟家裡抱怨說我很黑,賺她騙她不
少,零件都用中古的還用很低階的不啦不啦......這時跟路和我去建國見
識大場面兼賺便當吃的走路工知道了這秘密,偷偷跑來跟我講~(當事人
還沒讓我知道)我一聽就火大,這其中肯定有鬼.......我的走路工也是我們
的朋友知道這說法根本就是胡扯,他跟著我去店家詢價報價、看貨領貨、
我組裝的時候他在旁邊負責吃披薩啃雞腿.....技術面不談哪來的中古零件?

後來我主動找上門去~~~~就像黑到去尋仇,當時他爸媽、他姊都在場我
一進門就表明來意,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說~~

我幫那麼多人組過電腦哪一台我有坑人家?~哪一台的我維修有收到錢?~~
即使已經買了超過三年零件保固期都過了,除非零件壞了要換...有沒有幫你
們弄一回就收一回維修費?....你兒子就是看上我的經驗和實績才委託我幫他
姊組的.....

我出貨的每一台電腦我都有留下相關文件佐證,每一台電腦用什麼廠牌、型號
、規格、產品序號等細節我都留存備份。假如機器沒被人家掉過包~認為我組的
貴了、不好不滿意、偷工減料,我原價買回~~~隨即我丟兩萬多在桌上放著~
ㄚ捏ㄟ賽某?!~~~~~

那台機器被我知道有回高雄,於是我當場開箱驗貨~~~第一關~機殼封籤破裂(就
是後來才知道那叫蛋殼紙~~熟識店家老闆送我貼的),對方說學姊的男友(也是學
長說電腦有怎樣有打開看過)............然後開始一樣一樣解體拆零件出來比對,他
爸拿著當時我出貨盒內附的文件正本、我的跟班拿著我手上的副本相互比對,文件
明確記載電腦內所有的零組件的廠牌型號規格序號等資訊還有逐項零件的單價。

最後結果顯示........CPU、記憶體、硬碟、顯示卡被掉包換成他姊學長的中古零件!!

換言之,他學姊的學長趁機幫他學妹弄電腦裝軟體時偷拔零件交換替自己升級了...

當下他爹、他姊啞口無言,我那份文件一式兩份還有騎縫章,一個正本一個影印副本

後來我忘記過多久~~~球咖打電話找我說他ㄚ姨要見我一面,見面後他ㄚ姨拿一個2千

元紅包給我,替他哥道歉不該沒先找我問清楚就在先跟人家講一些有的沒得,然後她ㄚ

姨要求我把文件副本讓她影印一份................原來他們準備對他姊學長提告竊盜罪,我

2千也沒拿....就只去小七印了一份給他ㄚ姨....喝了杯思樂冰.......

後來聽跟班講說那個學長被告了,還念法律系的大概也沒辦法考律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人很多~~~~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候我還在背書包呢

幫好朋友姊姊組電腦,因為我組很多台了又負責修(GAN ...

那個年代,幫人組裝電腦

黑的賺給多,誠實的雖不賠但很容易吃悶虧

當時電腦零件的價格相當亂,最亂時1星期內就會降價或漲價

最常發生的事,幫親戚朋友裝電腦,裝完後沒多久~就很神奇的推出新的一系列硬體
而且價格大跌

這時就會被冠上"黑"這個名詞,明明沒賺錢還幫忙砍價格,但是不到1~3個月整個電腦市場價格砍掉重練

你算很聰明有詳細記錄,這樣可免除不少爭議!

网友:
生意就是生意
適者生存
我不幫別人組電腦,原因很簡單,我不靠這維生
只要是生意都會有糾紛,好好處理才是能力所在

如果一切生意都用成本下去計算,並不是每一筆都會賺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個年代,幫人組裝電腦

黑的賺給多,誠實的雖不賠但很容易吃悶虧

我的問題出在很多人是第一次買電腦,僅有少數人是家中第2台...
導致他們沒被人坑過不知道我的好,光幫人家組我就耗費多少精神
了,得開組態(選系統架構挑零件)送估價單給店家,拿報價單然後
跟對方喬價格....最後我得趕緊跟買家取得資金好下訂...吃力不討好
而且我還包生孩子,維修都是我弄....可不是賺到錢找不到人那種

讓他們出去給人家坑就知道認識我多好......很諷刺的是會在意我有
沒有坑他的人一卡車,卻很少人主動問我"工錢要給你多少?"

曾有店家老闆說我賺太少,因為我還包修且不收錢,應該拿多一點
這樣才能"平衡內心"........1500還不一定賺,萬一碰到東西上漲老
闆不認帳的(跟對方談好價格之後我起碼都會要求48小時內我下訂
你店家不能變動價格,我會盡快來下訂)我就得拿1500出來補差額

那有沒有利益?!~~~看情況,有的人事後會給我工錢、有的則是還
人情,比方我同學請我裝還負責修,他ㄚ嬤過節自家有做什麼會請
我一份~~如過年賣我一元年糕送一顆幾斤的....店家老闆有時候要
出清展示品會問我要不要買....給優惠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問題出在很多人是第一次買電腦,僅有少數人是家中第2台...
導致他們沒被人坑過不知道我的好,光幫人 ...

你還有收1500,我是沒收也跟你一樣被嫌。

因為都是親戚,就想說[我幫你一下,你就省到錢],但人家可不這麼想。

後來我不再幫人家弄電腦以後,人家才回想起當時給他們多少方便。

我幫人家組的電腦裡有一台主機板還用了8~9年。我挑料只挑名牌’大廠,根本沒在看利潤的。
還比價找最低的來買。(其實就算二十年前,電腦零組件利潤不高,每一家頂多也差個幾十塊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還有收1500,我是沒收也跟你一樣被嫌。

因為都是親戚,就想說[我幫你一下,你就省到錢],但人家可不 ...

我也是都用大廠牌的東西,連記憶體都不用代理商自有品牌...

我曾有一台組了好多年想升級,沒想到還能裝K6去(原本是P-100)
因為當初板子選的好,PWM核心電壓調整~~升級一下BIOS就可以
了....對方高興死了

1500扣除車馬費也沒幾百了...還包修到他不找我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本來是不管倉庫這些事,就是倉庫一些報價單及退修件
讓我覺得有異,我才去清查逮到的!

U大, 這跟對象是大小公司或個人沒直接關係; 而是是吃定大家不會再去覆核或比對的盲點.
事實上也有很多送修奧客, 當收到修好的機台後就硬指維修業者把貴重零件掉包或傷到外觀, 要求補償...

對這類爛咖其實防不勝防, 簡單的方法就學網拍出貨一樣 "拍照附上" ,
另外對這種有記錄的廠商列為拒絕往來戶也是一定要確切執行的~~

网友:
人性使然,話說做這行不得不提防小人。
朋友是醫生,他也是要提防一些假病人,真詐財。

网友:
基本上二等以上的親屬及方圓10公里以內的親友直接給規格型號自己上網買.

网友:
這種人很多~~~~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候我還在背書包呢,
所以我才閒閒沒事學一下,什麼都自已修,也是很累啊,要修機車,要研究洗衣機,汽車,電腦,那有那麼多三頭六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