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RD-105C除濕機風扇會動,壓縮機不動

楼主(2016-03-01):
日立RD-105C除濕機,2年前原廠修過風扇不動問題

現在風扇會動,壓縮機不動
應該從哪裡著手?

网友:
先確認你圖中 "請注意"底下的所有內容

==========

第一步,拆開機器拍內部元件,並用電表做基本測量

第二步,若啥多不懂就再送修原廠,或換一台新機

网友:
發錯版區    應該發在家電維修中的問題求助

建議先查壓縮機的電容 跟壓縮機用的PTC
還要來一下電有沒有到    也許是前面的開關沒有動作或是觸點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