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Visualbox要如何設定實體pc和虛擬os同網段?

楼主(2016-03-01):
小弟是新手,google很久了,但一直理不出頭緒,只好上網來求助高手大大們

一、小弟有一台實體WIN 7 NB,裝了VISUALBOX軟體
二、VISUALBOX軟體安裝了虛擬WIN 7 OS
三、虛擬WIN 7 OS預設網卡啟用項目是NAT,那我要怎麼設定才能讓實體WIN 7 NB和虛擬WIN 7 OS的網路都在同一個網段互通?

--->我的操作都不能建立NAT以外的方式,是那裡有設定錯誤嗎?
       (因為還沒有權限設定URL連結,請參考下方截圖及附件壓縮檔參考)

1.97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A:
VM跟實體機不是本來就會互通了??
魔記得是會通的...

网友B:
把 NAT 改成"橋接介面卡"及可~

网友B:
附圖有點不知你的用意,請下次注意不要使用網路空間傳圖。
你其實不用上傳這個 video的,可以直接截圖你想問的即可。
影片你可以拍攝上傳到 youtube 後再加入連結即可。
麻煩請下次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跟實體機不是本來就會互通了??
魔記得是會通的...

預設網卡是NAT模式下是不能互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NAT 改成"橋接介面卡"及可~

我有試過,但不給改

不過有人說是因為我是用Virtualbox的免安裝版的關係,等會我刪掉再重新安裝一個[安裝版]的試看看

楼主:
啊,沒錯,真的很拍謝,感謝提點,不過原來的標題好像只能補充不能作編輯了,感謝你的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圖有點不知你的用意,請下次注意不要使用網路空間傳圖。
你其實不用上傳這個 video的,可以直接截圖你想 ...

原來如此,懂了,上傳到yutobe確實方便

不過那個要申請帳號才能上傳喔(有點離題了)
下次會注意的,感謝提醒

楼主:
搞定了,原來是設定沒有設好,解決了,感謝各位大大們的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