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810TG 螢幕不亮

楼主(2016-03-01):
小弟一開始把矛頭指向螢幕~因為這款筆電的AUO面板災情嚴重

誰知道訂了新面板後發現~原來不是面板的問題@@(真是太掉漆了...最近常在幹蠢事)

索性拆開機子檢察機板...發現一顆無極性電容(還是電感?)破掉...如圖

請問要怎麼知道他是甚麼規格去更換呢?

麻煩知道的大大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A:
找不到A框框內的零件編號嗎?
L=電感 C=電容 R=電阻
公司有一片要明天才能幫你確定,
單看顏色是電感,直接短路可測試,
這片論壇裡應該有電路圖你試著去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A框框內的零件編號嗎?
L=電感 C=電容 R=電阻
公司有一片要明天才能幫你確定,

有搜尋過~所以才會知道這台面板不良率高~自以為的判定這台也是面板不良@@

結果拆機才發現這顆電感壞掉

不過每個文章都有看了~沒有電路圖 大部分是螢幕維修實例

還是我的搜尋方式錯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搜尋過~所以才會知道這台面板不良率高~自以為的判定這台也是面板不良@@

結果拆機才發現這顆電感壞掉

應該是L23

楼主:
圖片怎麼放大呢? 另外L23型號要看哪??

楼主:
0805贴片磁珠 330R 330欧 400mA ±25% 100MHz 大大請問這個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0805贴片磁珠 330R 330欧 400mA ±25% 100MHz 大大請問這個對嗎??

不對,你看到的是L24,25,26,27

L23你在看仔細點再inverter下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0805贴片磁珠 330R 330欧 400mA ±25% 100MHz 大大請問這個對嗎??

善用你的電表,上面說過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對,你看到的是L24,25,26,27

哦~小弟眼拙@@

看到了 是0603 100OHM 2A的電感

大大請問他前面100 後面0.1的意思是甚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你的電表,上面說過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善用電表的意思是??
如果直接短路...會不會導致故障...小弟很無膽...怕越修越糟@@

短路的介質用甚麼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善用電表的意思是??
如果直接短路...會不會導致故障...小弟很無膽...怕越修越糟@@

"找不到A框框內的零件編號嗎?"
大大,你的板上面坏件旁边不是标示了一个大A字吗?
在这一个附近,应该有一个"A"框框,裏面就标示了对应的零件編號,请找出这零件编号,告诉ayu05202003大大,这样会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A框框內的零件編號嗎?"
大大,你的板上面坏件旁边不是标示了一个大A字吗?
在这一个附近,应该有一 ...

有看了...沒看字...只有看到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你的電表,上面說過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有用電表歐姆檔量了...無限大...不通電

是要量這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你的電表,上面說過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小弟剛才把他解焊下來~然後量測一端19V

隨便找個細線把兩個點焊起來短路(通電)

結果把電源插下去~他就不開機了...然後電源似乎有自己保護功能 自行斷電

過一下後~電源有輸出19V再次測試~一樣...機器又把電源短路掉了

然後就把板子上細線拆下來~就又可以開機了XD

請問這個有可能會是哪一邊出問題呢^^

网友D:
那顆C50的電容好像也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C50的電容好像也裂了。。。。。。

剛才看他~並且摳看看~還真的裂了!

這是甚麼規格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才看他~並且摳看看~還真的裂了!

這是甚麼規格呢??

找差不多大小的就行了。

這種電容裂了有時會造成短路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差不多大小的就行了。

這種電容裂了有時會造成短路現象。

感謝大大~小弟完修了...

當初C50電容換完,他亮了一下~又爆了電感上面那顆小電容

小弟又把那顆小電容更換~然後就沒事了

感謝板上各位協助的大大!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