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外接硬碟變壓器壞了

楼主(2016-03-01):
小弟的朋友最近買了一個硬碟外接盒
才用7天變壓器就壞了
連帶搞壞硬碟
他就拿變壓器來給我研究看看

小弟不是電子專業
只能以目前所知微薄的知識來試試了

首先帶電用三用電表測input端,有110V無誤
測output端無電壓
接著測變壓線圈黃色圈圈無電壓
測紅色圈圈有110V電壓

接下來用放大鏡檢視有無元件燒掉,結果都沒有
電容看來起也沒爆(買7天而已應該不太可能爆)

接下來我沒步了,需要這邊的專業們給方向,可能是那裡壞了
謝謝~

楼主:
今日發現電源lC好像有一點乖乖的白白顏色
是燒掉的痕跡嗎?
我有一台dvd上電源供應看起來大小一樣的IC
上面寫AMC 3842AM
可以通用嗎?
小弟純粹享受DIY的樂趣研究研究

网友:
量一下那顆 400V 22uf 的電容有沒有155~160V的電壓。

网友A:
你應該曬一下是哪個品牌的硬碟外接盒

老實說我還沒遇過~因變壓器NG~把外接硬碟盒內的硬碟給搞掛

通常變壓器NG頂多燒壞外接盒內電路板or不過電

不太可能會燒硬碟,通常會導致燒硬碟~多是鬼上身後拿到其他變壓器(高於原電壓)很爽的的給他插上外接硬碟盒~導致機毀碟亡

再來就是另一種狀況,一般正統的變壓器多是110~240V AC共用,但有些偷工減料的會限制僅適用台灣市電110~120V AC
這時接到220V市電,後果也是一樣的! (但你圖片中的保險絲斯呼OK,所以因該不是這種狀況)

楼主:
電容量測無電壓,三用電表顯示1。請示大大下一步~
硬碟壞有可能是巧合,變壓器壞硬碟也剛好壞,因為他之前就說硬碟怪怪的

楼主:
剛把三用電表交流電壓調750,400v 那顆電容跑出358v…
這樣是這顆電容壞了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曬一下是哪個品牌的硬碟外接盒

老實說我還沒遇過~因變壓器NG~把外接硬碟盒內的硬碟給搞掛

我自己本身遇過因為變壓器輸出不穩(電容老化+切換開關不良)導致外接硬碟損壞的案例,1TB就這樣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本身遇過因為變壓器輸出不穩(電容老化+切換開關不良)導致外接硬碟損壞的案例,1TB就這樣飛了。 ...

硬碟損壞~分兩種

1.壞軌

2.燒掉

===============

通常外接盒不穩~會加速硬碟"壞軌"產生 r/w error,最終會導致無法讀取,這是最常見的狀況.

再來是"過熱"硬碟本身的問題,尤其是2.5吋HDD又密閉空間,若你拿來當正常HDD使用玩很久線上遊戲(or 放一堆影片,每天觀看)那就會更快加速硬碟掛點

若純粹拿來"備份"及"回復"資料用,一般硬碟使用期限就會延長"非常"多

但是"燒掉"硬碟機板的外接盒至今我尚未見過

网友:
我的倒是沒有燒掉,卻變成開機答答聲,控制器也抓不到硬碟。損壞初期常常有硬碟突然從windows移除又恢復的情形,當時以為是USB接頭的問題,結果最後壞掉才知道是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把三用電表交流電壓調750,400v 那顆電容跑出358v…
這樣是這顆電容壞了嗎? ...

如果插在110V上,400v 那顆電容是不會跑出358v。

電容壞了也不會跑出358v。

唯一可能會跑出358v是你插在220V上。但還是怪怪的。

网友:
你的量測似乎有問題?拿交流檔量直流電

网友:
我沒有仔細看他寫的。。。。。。

這是要用直流量啦!

楼主:
我的確是用交流檔量測的,因為400v電容在變壓線圈之前,小弟以為變壓線圈之前都要用交流檔量,秀下限了,回去補測直流檔電壓,謝謝大大

网友:
今天剛好也是修到一顆
PWM使用3842的
測量7腳VCC 工作電壓30V
6腳OUT 電壓要有25V
我那顆是VCC正常
6腳無輸出~應該是3842掛XDD

楼主:
400v那顆電容,剛用直流電壓測得161v,看來是正常的
這樣是否代表PWM IC(CR5229)是壞的?3842這顆ic是否可以代用?
謝大大

网友:
1. 這板子的焊錫 似乎不太好 請 重焊  IC_CR5229 和 R6 /R7 , 嗯 零件不多都補焊吧!!
量一下R6 //R7 電阻值 有無燒斷或焊接不良
輸出二極體  有無故障或焊接不良

2.  CR5229 內建 650V MOSFET
    3842這顆ic可以代用, 用了會炸的...

3. CR5229 http://www.szmsx.com/uploadfiles/filetr/201382316441064221.pdf

4. 直流電壓檔, 探棒 負極  以400V 電容(-)  為 基準
            探棒 正極 量 CR5229
    PIN 2_VDD =~ 9~28.5V
    PIN 5_DRAIN = ~ 大電容(+)
     PIN 3_FB = < 3.7V

楼主:
經重補焊與量側樓上大大指示的數值也都正常
意外發現原來紅圈處已經突起脫焊了
於是在電路板上把電路刮出來
再用錫補焊上去就完修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接下來說的, 雖有事後諸葛亮之嫌, 但... 就當享受研究研究的樂趣

紅圈處  就是之前說的(...輸出二極體  有無故障或焊接不良...)
會把這顆列為疑犯, 是因為...
1.板子的焊錫 似乎不太好
2. 這顆鎖了散熱片 , 遇上衝擊時散熱片的重力G會傳遞到焊點
    為這種問題散熱片改L型多出來的鉚接支撐焊點確實得到改善
    可惜沒學到家, 鉚接支撐片因加工限制不能貼齊散熱片切邊, 至少距5mm
    所以散熱片最後組裝是歪的 可能是散熱片鉚接設計錯
    更大可能是散熱片供應商有現成的滯銷品便宜賣
    (這種滯銷品是 二極體鎖在另一側  但少人使用)
    就是因為這樣亂搞勉強   二極體焊點與鉚接焊點   支撐角度不夠
    當焊接不佳時  立刻埋下不定炸彈

网友:
這類廠商的PCB都隨便放不然就放很久,導致表面氧化不好吃錫,可以先點一些好的焊油再補錫,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网友:
問個奇怪的問題 才買7天就壞(沒保固嗎?)

楼主:
有保固 但我朋友懶得換 他又自己買了一個新的變壓器